出错信息

楼主(2018-05-18):
(无正文)

网友A:
把LINK设置里的相应选项去掉就好

网友B:
译你的连接文件,就是.lnk文件,使用-Z(CONST)CSTART=8000-10000,后面的数字是你的单片机的内存地址

网友C:
是Option选项中的XLINK设置吧?去除哪个选项呢?

网友D:
在General中选择Assember only project

网友E:
Option选项中的XLINK设置

网友F:
没有找到相关的设置

网友G:
点击一下错误看看是那里的问题

网友H:
应该去哪一项呢

网友I:
(-Z, -b or -P)是什么意思

网友J:
错误提示是让定义段的吧

网友K:
应该是IAR的版本问题

网友L:
IAR新版本使用旧版本文件

网友M:
改了新版本的IAR就行了

网友N:
8.2的可以,实测通过!

网友O:
建议您使用较新版本的IAR

网友P:
在General options设置

网友Q:
这个是什么处理器呢

网友R:
选config页面,在link configuration file下选择上override default选项,点击选择上f8w2530.xcl文件(缺省)

网友S:
在output file选择上选项override default,并填写修改为:coord.hex文件

网友T:
把你的工程文件上传看看。

网友O:
有可能是您的工程配置问题

网友K:
换个高版本的IAR吧。

网友N:
应该是工程没配置好。

网友L:
选择banked的xcl文件即可

网友M:
命令之间没有加空格吗?

网友Q:
没有代码看不出是什么错误的

网友T:
是不是工程文件的问题呢?

网友S:
Setup页面,Driver下选择Texas Instruments

网友R:
C:\cc2530_example\link_long_slice_cc2530\20131205\cord\ZStack-CC2530- 2.3.0-1.4.0\Projects\zstack\Tools\CC2530DB\f8w2530.xcl

网友P:
选Target, 在Device information下的Device选
C:\Program Files\IAR Systems\Embedded Workbench 6.0 for 8051 Evaluation\8051\config\devices\Texas Instrument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