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92F7003的低频RTC有什么作用?

楼主(2018-05-18):
请问SC92F7003的低频RTC有什么作用?

网友A:
你说的应该是128K的LRC不是RTC吧。低频时钟可以作为BTM的时钟源,设定每隔15.6ms~4s之间产生一个中断,用来计算时间,与Timer不同的是它可以在STOP情况下仍继续工作,可以用来做些低功耗的应用。

网友B:
BTM平常也可以当成一个定时器用,用来定一个较长的时间。

网友C:
定时唤醒STOP

网友D(2018-07-13):
低功耗现在是很热门的

网友E:
为防止死机,我的系统WDT是永久使能的;但同时我的系统电池供电,需要没事时进STOP模式;于是,我用BTM做一个STOP唤醒源,睡醒喂狗,如果没别的事,又回STOP继续睡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