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92F7003的烧录脚与STM8S003的烧录脚是相同吗?

楼主(2018-05-18):
请问SC92F7003的烧录引脚与STM8S003的烧录引脚是完全相同吗?

网友A:
不完全相同,VDD/VSS管脚位置是一样的7003的tck与STM8S003的SWIM在同一个脚位,SC92F7003的tdio与STM8S003的VCAP脚在同一个脚位,由于7003不需要用到VCAP电容,因此可以通过这个脚位引线烧录。STM8S003的管脚功能与7003的相似度很高,从STM8S003转到7003绝大部分情况下不需要改板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不完全相同,VDD/VSS管脚位置是一样的7003的tck与STM8S003的SWIM在同一个脚位,SC92F7003的tdio与STM8S003 ...

楼上正解,一看就是过来人。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完全相同,VDD/VSS管脚位置是一样的7003的tck与STM8S003的SWIM在同一个脚位,SC92F7003的tdio与STM8S003 ...

好的,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