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标准外设库和HAL库的区别是什么?

楼主(2018-05-18):
之前一直在用标准外设库,最近才听到有HAL库,还搭配cubeMx工具,他们的区别是什么?整两个库是替换关系?

目前官方主推的是LL库,比HAL库更节省内存,执行效率也高不少。
目前官方主推的是LL库,比HAL库更节省内存,执行效率也高不少。

网友:
HAL库起了个新名字:硬件抽象层。更加标准化了。所有的函数名和函数体进行了重新定义,重新编写。更加通用。基本上如果是共有的特征的单片机,你用HAL库的话,函数名是一样的,方便移植。

网友A:
更加科学 更加庞大 又介于两者之间的 .HAL_LL库

网友B:
官网介绍说,hal(hardware abstract layer)是一层硬件的抽象,看到这里,我非常激动,看来st终于意识到原来标准库的问题了,原来的标准库非常依赖于具体硬件细节,很难体现出使用库的优势,而且很难移植。同时我也非常好奇,st到底是如何把不同系列mcu的操作给封装起来的,是不是足够抽象,方便移植。

搞了个软件,自动配置和生成代码...库是活的代码了

网友C:
外设库只是固件库的一部分

网友D:
有了cube,以且就慢慢的没有标准库了

网友E:
到目前为止,有标准外设库(STD库)、HAL库、LL库 三种。

网友F:
STD库和HAL库两者相互独立,互不兼容。

网友G:
标准外设库仍然接近于寄存器操作

网友H:
ST为各系列提供的标准外设库稍微有些区别。

网友I:
LL库和HAL库两者相互独立,只不过LL库更底层。

网友J:
HAL库是ST为STM32最新推出的抽象层嵌入式软件,可以更好的确保跨STM32产品的最大可移植性。

网友K:
HAL库(STM32Cube)有点类似面向对象的库,里面封装了很多东西

网友L:
HAL库(STM32Cube)对于想理解深入 不适合用这个库。

网友F:
标准外设库(Standard Peripherals Library)是对STM32芯片的一个完整的封装,包括所有标准器件外设的器件驱动器。这应该是目前使用最多的ST库。几乎全部使用C语言实现。

网友C:
外设库、CMSIS、DSP库、三方驱动等组合起来就成固件库。

网友D:
所以不管怎么样,尽量用cube

网友E:
前两者都是常用的库,后面的LL库是ST最近才添加,随HAL源码包一起提供

网友I:
部分HAL库会调用LL库(例如:USB驱动)。同样,LL库也会调用HAL库

网友H:
STM32的标准外设库涵盖以下3个抽象级别:

包含位,位域和寄存器在内的完整的寄存器地址映射
涵盖所有外围功能(具有公共API的驱动器)的例程和数据结构的集合。
一组包含所有可用外设的示例,其中包含最常用的开发工具的模板项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