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esson 6钛极OS(TiJOS) 感知世界的温暖-温度采集

楼主(2018-05-18):
感知世界的温暖-温度采集

例程说明:监测当前环境温度。
第一步: 环境搭建1. 软件环境
请参考《钛极OS(TiJOS)应用开发环境搭建》以及《HelloWorld 第一个钛极OS(TiJOS)应用》搭建环境并创建例程:DS18B20Sample。
2. 硬件环境
例程所需(以TiKit-T600-ESP8266A开发套件为例):
  • TiKit-T600-ESP8266A开发板;
  • TIDS18B20模块;
  • 杜邦线3根;
  • USB线2根;
使用USB线分别将 TiKit-T600-ESP8266A开发板的两个USB口连接到电脑的USB端口,并使用Ti-Dev Manager查看主板的连接是否正常。当开发板和电脑连接成功后,按下开发板上的Reset键,日志窗口会将当前开发板的BOOT信息打印出来,如下图所示。
注意:为确保Ti-Dev Manager正常识别开发板,请将PC端的串口操作软件关闭,否则可能造成Ti-Dev Manager不能正常识别开发板
第二步:例程设计

1. 硬件连接所需硬件资源:TiOWMaster的IO0。
将TiDS18B20用杜邦线连接到TiKit-T600-ESP8266A开发板:
  • GND<------>地(-)
  • IO0 <------>信号线(OUT)
  • 3.3v <------>电源(+)
2. 例程编写
在之前创建的工程DS18B20Sample中新建DS18B20.java文件,并引入以下包:
import java.io.IOException;import tijos.framework.devicecenter.TiOWMaster;import tijos.framework.sensor.ds18b20.TiDS18B20;import tijos.util.Delay;
首先在主类DS18B20中定义main方法,并定义所需要使用的TiOWMaster port以及所需要使用的IO(按照硬件设计所连接的IO编号)。然后创建TiOWMaster 对象ow0并打开需要使用的owIo编号。最后再创建TiDS18B20对象ds18b20并将ow0和owIo0与其绑定。
public class DS18B20 {    /**     * 程序入口,由TiJOS调用     * @param args 入口参数, TiJOS中一直等于null     */    public static void main(String[] args) {        try {          /*           * 定义使用的TiOWMaster port           */          int owPort0 = 0;          /*           * 定义使用的TiOWMaster io           */          int owIo0 = 0;          /*           * 资源分配,           * 将owPort0与owIo0分配给TiOWMaster的对象ow0           */                     TiOWMaster ow0 = TiOWMaster.open(owPort0, owIo0);          /*           * 资源绑定,           * 创建TiDS18B20对象ds18b20并将ow0和owIo0与其绑定           */             TiDS18B20 ds18b20 = new TiDS18B20(ow0, owIo0);
按照上述步骤将资源分配完成后,就可以使用ds18b20的selectSingle方法,选择外挂单个传感器模式。在循环中使用ds18b20的measure方法每隔1秒(1000ms)测量一次温度,然后通过getTemperature方法获取最近一次测量到的环境温度值并通过打印端口输出。
            /*            * 资源使用,            * 选择只有单传感器模式            * 启动测量并获取温度数据            */            ds18b20.selectSingle();              while (true) {                try {                  ds18b20.measure();                  double temperature = ds18b20.getTemperature();                  System.out.println("Temperature = " + temperature + " C");                } catch (IOException e1) {                  e1.printStackTrace();                }                Delay.msDelay(1000);            }        } catch (IOException ex) {            ex.printStackTrace();        }    } }
完整例程代码可参考《TiDS18B20数字温度传感器功能例程》。
第三步:结果演示¶
将上述例程按照《HelloWorld 第一个钛极OS(TiJOS)应用》中的方法编译并运行,即可在硬件上实现环境温度测量的功能演示。
源码
请参考DS18B20.jav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