波形峰值检测

楼主(2018-05-18):
请教大家,上面的电路我打算做一个波形的峰值检测,输入端是一个10KHZ左右的正弦波,双向的但幅度会经常变化,想通过这个电路检测幅度的峰值给到MCU,不需要一直保持,所有我加了1M的放电电阻,但现在这个电路出现了问题,我如果用上面的TL084,输出直接就是15V,不管输入多大,如果将TL084换成LM2902,波形很小的时候会保持,波形幅度大于0.5V就也直接输出15V了,请大家帮忙分析下是不是哪里出错了,谢谢

网友A:
正弦波的负半周期,就直接挂了

网友B:
楼上说得有道理. 输入信号超出了运放的共模输入范围了. 这种异常情况很多运放会输出完全异常的结果, 就象楼主遇到的直接输出15V

网友C:
不知道你要表达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