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个 mos k控制4个LED 不同形式亮灭

楼主(2018-05-18):
现在的电路如图,我想简化电路,用一个MOS OR  2个MOS控制。这4个灯2个2个为一组,定义为A1, A2  , B1 ,B2  , 为设备工作指示灯, 工作状态有,1:单个灯闪。2:同组内2灯交替闪,3:一个常亮一个闪 4:同时亮 5:同时灭 6:光敏电阻,白天晚上 亮度不一样(我串接了电阻)

网友A:
你为什么要用MOS啊,不用就好了嘛,想怎么闪就怎么闪。

可能他的led功率比较大

楼主(2018-12-14):
引用 网友A:
你为什么要用MOS啊,不用就好了嘛,想怎么闪就怎么闪。

IO脚不够用了

网友B(2019-03-27):
不用就好了嘛,想怎么闪就怎么闪。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用就好了嘛,想怎么闪就怎么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