返回列表 发新帖我要提问本帖赏金: 5.50元(功能说明)
[开源硬件] DIY多功能12864液晶显示电子台历-设计篇

楼主(2018-05-18):
最近工作有点闲,有好几年没有玩单片机,想把之前毕业的时候做的电子台历继续玩一把,类似如下图片:

楼主:
上面的图片都是学生时代搞出来的效果,呵呵,看着美观稍有不足,这次玩,已经有了几年工作经验,也有点小money,可以把美观做足一点,呵呵

楼主:
先说下主要功能:12864液晶显示,公历时间显示,农历时间转行+显示,温湿度测量显示,节假日提醒,定制文字、图片内容,触摸或者按键控制、设置,背光显示可选、可控(类似收据屏保,正常不背光,背光晚上太亮,可在触摸按键或者声控后显示背光)。大概就这么多,先不打算搞定时、闹钟功能,放在办公室用,还是安静的好!

楼主:
先说主控MCU选择,之前在学校的时候学过51、AVR、STM8,毕业后用了一年STM8S,感觉STM8单片机还不错,价格便宜,好买,使用起来各种性能也不错,没有程序乱跑的现象,所以这次继续STM8S无疑,具体打算用STM8S207系列的,44、48或者64引脚的。
其实STM8S还没有大规模用的时候,AVR真的比51好多了,可惜08年左右一次断货,搞的很少人再用了。

楼主:
其次是外置的实时时钟芯片选型,之前学生时代用的DS1302芯片,便宜好用,但原装正品和精度问题很大,某宝上面买到的基本好多都是翻新的,而且因为外置晶振没有温度补偿、晶振自身精度不够等问题,导致DS1302时间误差很大,以前调试的时候碰到过一天相差几秒钟的!
刚才网上仔细搜了一下,原本想用DS12C887的,这种内置锂电池的实时时钟芯片在国内卖的也多,而且10年不用换电池,不过有个致命的缺陷:无法外部调整时间!而且本身它也有时间误差的,不能调节会很麻烦,所以放弃了。而且查了下,这玩意某宝卖的便宜,原装进口不便宜啊!

楼主:
继续时钟芯片的选型,论坛上有个帖子讨论的不错:https://bbs.21ic.com/icview-1721372-1-1.html
里面大家罗列了几个精度比较高的实时时钟芯片方案,主要有:DS3231SN、PCF8563、Epson-RX4803-SA_LC,前后2个比较常见,最后楼主选择的是DS3231SN,而且论坛上还有程序参考,哈哈,https://bbs.21ic.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196736
感觉选DS3231SN会比较好,精度高,使用的人多,有资料可参考,价格还待查,先上传收集到的资料。

@blust5 :11
我用过PCF8563

网友A:
电路图是用什么软件画的?

楼主:
DS3231SN手册里面有个精度误差描述,即:0-40℃使用环境下,误差2PPM,查了下:PPM是石英晶振的基本单位之一,表示晶振的精度和相对偏差,PPM代表着百万分之一,它表明晶体的频率可能会偏离标称值多少。晶振频率是以MHZ(10的6次方)和KHZ(10的3次方)为基本单位的,标称频率10MHZ晶振的频率偏差10HZ就刚好是1PPM。误差2PPM,那么DS3231SN一天的误差就是:±0.000002×86400(一天的秒数)=±0.1728秒,每年的误差是:±365×0.1728秒=63.072秒,也就是一年的误差也就1分种多一点点!这个精度OK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路图是用什么软件画的?

不知道哦,不过我可以用CorelDRAW画出来一模一样的,就是美工设计软件,或者AI、PS等。

楼主:
爱普生的实时时钟芯片误差要差一点,最好的是3.4PPM,最大的是5PPM,一年的误差最少是108秒:

楼主:
不过DS3231SN也有不好的地方,它只有I2C通信方式,这要占用MCU的一个I2C通信接口,如果后面还有I2C通信接口器件,用起来就会比较麻烦。另外,digikey上查询这个器件的报价,1个起卖的最低也得7美金多,不便宜。
爱普生的Epson-RX4803-SA_LC是SPI接口,Epson-RX8900-SA_CE是I2C接口,digikey上查询最低起订量25PCS!不过价格要便宜不少,精度高的UA版5.3美金,精度低点的UB版3.53美金。
至于到底选哪个,暂时不定,要看MCU接口具体使用情况再定。

楼主:
呵呵 还差远呢,现在还只是初步评估、方案选择阶段。

楼主:
今天来探究一下温湿度传感器的选型。
之前在学校的时候玩过楼主位原理图中的DS18B20温度传感器,效果还不错,毕业后又玩了一下带湿度测量的DHT11温湿度传感器,18B20印象还挺深,DHT11却没什么印象了。印象中DHT11湿度测量精度不高,不过价格便宜,然后网上查了下,确实有很多人说它精度不行的。

楼主:
某宝转了一圈,现在常用的湿度传感器有:DHT11、DHT22(AM2302)、SHT30/31,前两款是国产的,后面一款是瑞士进口的。相关参数如下:
DHT11:湿度量程5%-95%RH,湿度精度±5%RH&25℃,温度量程-20-60℃,温度精度±2℃@25℃;
DHT22(AM2302):湿度量程0%-99.9%RH,湿度精度±2%RH&25℃,温度量程-40-80℃,温度精度±0.5-1℃;
SHT31:湿度量程0%-100%RH,湿度精度±2%RH(0-80℃),温度量程-40-125℃,温度精度±0.2℃(0-90℃)。
整体来看国产DTH22和瑞士SHT31性能差不多,不过误差曲线上,后者更好一点。通讯方式都一样,I2C通讯。

楼主:
今天某宝下单买了一个STM8S207最小系统板和ST-LINK,准备再买个12864液晶屏,先把液晶显示这块调试OK。然后各个模块都调试OK后,开始整个台历的设计。

楼主:
谢谢坛友们的点赞和打赏!今天STM8S207最小系统和ST-LINK会到货,先把这2个调试出来,包括安装、测试编译软硬件等等。12864液晶屏、DS32131SN时钟芯片、SHT31-DIS-B温湿度传感器今天也会下单采购,一步步、慢慢来。今天早晨有在思考供电问题,初步准备第一版就用常见的手机DC充电器供电,这个之前做的就是这样,不过后面会拖一根供电线,放置在桌面等地方有时候会不方便。准备第二版添加锂电池功能,可以显示电池电量低等信息。
然后这两天还有思考液晶屏背光控制问题。用过12864液晶屏的都知道,它的背光还是很亮的,特别是晚上,需要一个开关功能。之前有尝试过按键控制背光,但使用起来不方便,这次准备用声控,或者微波运动感应控制。

楼主:
唉,好久没玩单片机了,手生了,插个针都插弯!呵呵

楼主:
谢谢坛友的打赏,这两天工作稍忙,更新会慢些,今天液晶屏会到货,不过昨天的最小系统还没开始调试。

网友B:
刊登在2007.11 无线电上杜洋的**配图,非常经典!!
@宇容创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刊登在2007.11 无线电上杜洋的**配图,非常经典!!
@宇容创行

是的 他是首创,不过那时候是51、AVR单片机。

楼主:
昨天买的元件今天到了,可惜忘记买排针、排座了!

楼主:
轻车熟路,最小系统调试OK,呵呵

楼主:
今天补买排针、排座,开始准备调试12864液晶屏,这个程序之前我写过,相信也会很顺利。

网友B:
引用 楼主:
今天补买排针、排座,开始准备调试12864液晶屏,这个程序之前我写过,相信也会很顺利。 ...

注意MCU和屏 3.3V  5V的匹配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注意MCU和屏 3.3V  5V的匹配问题

嗯  都是5V的,器件选型的时候要注意供电问题。

网友C:
引用 楼主:
轻车熟路,最小系统调试OK,呵呵

看你这桌面不像是个搞电子的工程师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你这桌面不像是个搞电子的工程师啊

唉 以前上学的时候很认真、很努力的自学过单片机啊,梦想毕业后能做这一行,可惜没有,现在做的也和电子有关,只是是低端制造业-照明灯具这块,基本上跟高科技不搭边,做的都是整合,所以桌面很整洁,基本看不到啥调试设备,哈哈

网友D:
引用 楼主:
不知道哦,不过我可以用CorelDRAW画出来一模一样的,就是美工设计软件,或者AI、PS等。 ...

这电路图确实好看啊,比ad18有趣

网友D:
引用 楼主:
今天某宝下单买了一个STM8S207最小系统板和ST-LINK,准备再买个12864液晶屏,先把液晶显示这块调试OK。然后 ...

我的印象中单色12864很笨重的样子,不如用oled或者lcd5110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的印象中单色12864很笨重的样子,不如用oled或者lcd5110

是的 但是笨重有笨重的美观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电路图确实好看啊,比ad18有趣

嗯 这次我也用CDR画个这样的电路图分享,反正是DIY嘛,不着急

楼主:
今天排针到货了,镀金3U的,呵呵
昨天仔细研究了一下12864液晶和整个系统的电源供电,我发现 @springvirus 坛友说的真对,还真需要好好考虑一下液晶屏的3.3V、5V的选择问题,再次感谢springvirus坛友!

网友B:
引用 楼主:
今天排针到货了,镀金3U的,呵呵
昨天仔细研究了一下12864液晶和整个系统的电源供电,我发现 @springvirus  ...

祝玩的高兴,别忘了一起分享过程!!

楼主:
今天重新买了3.3V的12864液晶显示屏,还有LM1117IMPX-3.3V稳压IC,估计要明天才能发货。

楼主:
今天开始调试12864液晶显示屏。。。

楼主:
今天在调试12864液晶显示器,貌似跟之前玩的不太一样,之前用51、AVR驱动ST7920带字库12864的时候,貌似程序很简单的(可能也跟编译器有关系),不用太关心液晶驱动的问题;前些年用STM8的时候,驱动的是不带字库的12864,这次用的是带字库的,额,有点麻烦,继续调试中。

楼主:
继续调试

楼主:
汉字出来了,终于找到原因了,原来是缺少必要的延时程序!我就记得这种带字库的液晶显示器操作没那么麻烦的(不带字库的会麻烦一点),这次我以为程序里面已经有了判断液晶是否忙碌的操作,就不再需要额外延时程序了,没想到还是需要(液晶显示器在处理每条MCU指令、数据时都需要必要的时间,常规操作72us左右)。
/******* 12864液晶及相关显示操作 *******/
//底层驱动函数
//写入一字节指令/数据
/***********************************************************
函数名: lcd_w_char()
功  能: 向12864液晶写入一字节指令/数据
参  数: cd    --- 写入指令/数据选择标志(0=指令,1=数据)
                          cdata --- 写入指令/数据内容
返回值: 无
/**********************************************************/
void lcd_w_char(uchar cd, uchar cdata)
{
        if(cd == 0)                 //选择写入"指令"
  {
                PD_ODR &= (~0x04);        //RS=0,选择写"指令"
        }
        if(cd == 1)                 //选择写入"数据"
        {
                PD_ODR |= 0x04;           //RS=1,选择写"数据"
        }
        PD_ODR &= (~0x08);          //RW=0,选择"写"操作
        PG_ODR = cdata;             //加载指令/数据内容
        PD_ODR |= 0x10;             //E=1,开始写入指令/数据
        delay_us(1);                //延时,等待液晶端口读入指令/数据内容
        PD_ODR &= (~0x10);          //E=0,写入完成
}
//写入一串字符数据
/***********************************************************
函数名: lcd_w_word()
功  能: 向12864液晶写入一串字符数据(最长64字符: 8个汉字或16个数字/英文字符)
                          (注: ST7920主控IC的12864液晶内部已集成汉字库,程序可直接写入汉字字符)
参  数: str --- 字符串内容
返回值: 无
***********************************************************/
void lcd_w_word(uchar *str)
{
        while(*str != '\0')         //字符串未结束
    {
            lcd_w_char(1,*str++);   //写入每个字符串数据内容
                        delay_us(80);           //延时,等待液晶操作完成(注: 此处必须延时)
                }
        *str = 0;
}
//初始化函数
/***********************************************************
函数名: Lcd_Init()
功  能: 12864液晶初始化
参  数: 无
返回值: 无
/**********************************************************/
void Lcd_Init(void)
{
        lcd_w_char(0,0x30);         //写入指令,选择8位界面,基本指令集,绘图显示关
        delay_us(80);               //液晶处理指令时间72us
        lcd_w_char(0,0x0c);         //显示开,光标关闭
        delay_us(80);               //液晶处理指令时间72us
        lcd_w_char(0,0x01);         //清屏
        delay_ms(5);                //液晶处理指令时间4.6ms
}

//主函数
void main()
{
        Clk_Init();                 //系统时钟初始化
        Port_Init();                //端口初始化
        Lcd_Init();                 //12864液晶初始化
        lcd_w_char(0,0x80);         //设置液晶显示开始地址
        delay_us(80);
  lcd_w_char(1,0x04+0x30);
        delay_us(80);
        lcd_w_char(1,0x05+0x30);
        delay_us(80);
        lcd_w_word("你好!");
        delay_us(80);
        while(1)
        {

        }
}

楼主:
这两天身体不舒服,工作也忙,今天开始调试DS3231时钟芯片。

网友E:
强大,期待继续更贴~

楼主:
引用 网友E:
强大,期待继续更贴~

卡在STM8S 硬件I2C上了,呵呵 今天把压箱底的虚拟示波器拿出来了,准备看看咋回事。

楼主:
这两天在调试STM8S 硬件I2C通信,不知道是DS3231的问题还是STM8S的问题,反正现在卡住了,哈哈,今早专门翻箱底,把2011年买的虚拟示波器拿出来了,擦干净试了下,嘿嘿,还能用!没示波器调试MCU,简直是瞎啊

楼主:
DS3231终于调试通了,哈哈!主要问题在于没搞清楚时序,附上源代码和参考资料:
/********* 硬件I2C操作 **********/
//初始化函数
/***********************************************************
函数名: I2C_Init()
功  能: STM8S207 MCU硬件I2C初始化
        (注: 主模式,两线连接,7位地址模式,10Kbps通信速率)
参  数: 无
返回值: 无
***********************************************************/
void I2C_Init(void)
{
  I2C_FREQR = 0x02;           //配置I2C外设时钟2MHz
        I2C_CCRH = 0x00;            //配置I2C为标准模式
        I2C_CCRL = 0x64;            //I2C通信速率半周期=((1/2)*100us=50us,速率=1/100us=10KHz
        I2C_TRISER = 0x03;          //配置I2C上升时间寄存器,1000ns(SCL最大值)/500ns(2MHz周期)+1
        CLK_PCKENR1 |= 0x01;        //使能I2C时钟
        I2C_CR1 |= 0x01;            //启动I2C硬件模块
}

//DS3231读取年、月、日、时、分、秒、星期等数据
/***********************************************************
函数名: DS3231_Read()
功  能: STM8S207 MCU通过硬件I2C读取DS3231内年月日时分秒等数据
参  数: data_buff --- 从DS3231读取的多字节数据指针
                          data_len  --- 从DS3231读取的多字节数据长度(7个)
返回值: 无
***********************************************************/
void DS3231_Read(uchar *data_buff,uchar data_len)
{
        uchar temp,data_recv;       //定义一下,读取MCU状态寄存器、数据寄存器用
        while(I2C_SR3&0x02);        //检测总线是否忙碌中(I2C_SR3状态寄存器BUSY位=1表示总线上有通信/忙碌)
        I2C_CR2 |= 0x01;            //发起始条件(置位I2C_CR2控制寄存器START位)
        while(!(I2C_SR1&0x01));     //I2C_SR1状态寄存器SB位=1表示发送成功
        delay_us(5);                //短暂延时
        temp = I2C_SR1;             //读取状态寄存器I2C_SR1值
        I2C_DR = 0xD0;              //发送DS3231从设备地址,同时清除I2C_SR1中BFT位(SLAVE ADDRESS,末位R/W=0表示写操作)
        while(!(I2C_SR1&0x02));     //I2C_SR1状态寄存器ADDR位=1时表示地址发送结束(主模式)
        delay_us(5);                //短暂延时
        temp = I2C_SR1;             //读取状态寄存器I2C_SR1数值
        temp = I2C_SR3;             //清除状态寄存器I2C_SR1中ADDR标志位(地址已发送结束)
        I2C_DR = 0x00;              //发送DS3231寄存器地址(WORD ADDRESS,从00H到12H)
        while(!(I2C_SR1&0x84));     //等待数据发送完毕(I2C_SR1状态寄存器TxE、BTF位为1,表示发送时数据寄存器为空且数据字节发送完毕)
        I2C_CR2 |= 0x01;            //重复发起始条件(置位I2C_CR2控制寄存器START位)
        while(!(I2C_SR1&0x01));     //I2C_SR1状态寄存器SB位=1表示发送成功
        delay_us(5);                //短暂延时
        temp = I2C_SR1;             //读取状态寄存器I2C_SR1值
        I2C_DR = 0xD1;              //发送DS3231从设备地址,同时清除I2C_SR1中BFT位(SLAVE ADDRESS,末位R/W=1表示读操作)
        while(!(I2C_SR1&0x02));     //I2C_SR1状态寄存器ADDR位=1时表示地址发送结束(主模式)
        delay_us(5);                //短暂延时
        temp = I2C_SR1;             //读取状态寄存器I2C_SR1数值
        temp = I2C_SR3;             //清除状态寄存器I2C_SR1中ADDR标志位(地址已发送结束)
        while(data_len)             //循环读取数据
        {
                if(data_len == 1)         //如果是接收最后一位数据
                {
                        I2C_CR2 &= 0xFB;        //关闭ACK应答(清零I2C_CR2控制寄存器ACK位,收到一个字节数据或地址后不返回应答)
                        I2C_CR2 |= 0x02;        //发停止条件(置位I2C_CR2控制寄存器STOP位//必须清除先I2C_SR1状态寄存器BTF位)
                }
                if(I2C_SR1 & 0x40)        //数据寄存器为满(I2C_SR1状态寄存器RxNE位为1时,表示接收寄存器数据非空)
                {
                        *data_buff = I2C_DR;    //读取数据寄存器内数值,同时清除BTF位
                        data_buff++;            //准备接收下一字节数据
                        data_len--;
                }
        }
        I2C_CR2        |= 0x04;            //使能ACK应答(置位I2C_CR2控制寄存器ACK位,收到一个字节数据或地址后返回应答)
}

I2C的时序确实是关键问题,还有ACK响应问题,有的外设没有接到ACK响应不会发送下一字节数据的。。。

楼主:
好奇怪,高兴的太早了,断电后居然发现程序有问题,用示波器看了下,SCL时钟线居然一直是低电平,导致程序卡死在了检测总线是否忙碌那地方,貌似是单片机的问题,因为网上有人遇到类似问题:http://www.eemaker.com/stm8s-i2c-busy.html
貌似和I2C初始化有关系,明天好好排查一下这个问题!

楼主:
不止一个人遇到我这样的问题,哈哈,今天得好好看一下什么原因了!
https://bbs.21ic.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593906
https://bbs.21ic.com/icview-701020-1-1.html
http://www.stmcu.org/module/forum/thread-602129-1-1.html

楼主:
哈哈 似乎找到问题原因!确实是单片机复位后会出现这个现象。

楼主:
今天根据这篇**的分析建议,DS3231读取数据程序增加了I2C通信防锁死操作(SCL发送9个脉冲信号),虽然提高了不少读取数据成功率(单片机掉电后再通电或者I2C通信受干扰会出现这种锁死情况),而且出现锁死后复位单片机一次就可以解决问题,但还不够理想(不能老是按复位键吧,呵呵)

@henangongda123 :主要是坑多,不同MCU坑可能还会不一样,没有模拟I2C的通用性强
@blust5 :经过我的调试,现在STM8S硬件I2C用的也很稳定、方便
I2C一直用的模拟。。。

楼主:
现在I2C锁死问题已经解决了,但新的问题是STM8S硬件清除BUSY位有点坑爹,这个标志位无法用软件操作清除,只能由外部信号变化反馈给单片机I2C硬件才能清除,一旦I2C通信不稳定,误触发这个标志位就很麻烦,目前是必须得复位单片机才能过了这个坎。。。正在想办法解决这个问题。另外上传、分享增加I2C防锁死及优化的程序源代码:
//DS3231读取年、月、日、时、分、秒、星期等数据
/***********************************************************
函数名: DS3231_Read()
功  能: STM8S207 MCU通过硬件I2C通信读取DS3231内年月日时分秒等数据
参  数: data_buff --- 从DS3231读取的多字节数据指针
                          data_len  --- 从DS3231读取的多字节数据长度(7个)
返回值: 无
***********************************************************/
void DS3231_Read(uchar *data_buff,uchar data_len)
{
        uchar temp;                 //定义一下,读取MCU状态寄存器用
        uchar i;                    //定义一下,供循环使用
        //以下程序为I2C通信防锁死操作,非常重要!
        if((PE_IDR&0x04) == 0x00)   //检测总线是否忙碌中(忙碌则SCL=1,SDA=0)
        {
                I2C_CR1 &= 0xFE;          //禁用I2C硬件模块,准备直接操作端口
                PE_DDR |= 0x02;           //设置SCL端口为输出
                PE_CR1 |= 0x02;           //上拉输出
                for(i=0;i<9;i++)          //SCL端口发出9个时钟脉冲,让从设备DS3231释放总线(恢复SDA=1)
                {
                        PE_ODR &= 0xFD;         //SCL=0;
                        delay_us(50);           //延时(I2C通信频率10KHz)
                  PE_ODR |= 0x02;         //SCL=1
                  delay_us(50);           //延时(I2C通信频率10KHz)
                }
                while(!(PE_IDR&0x04));    //等待数据线SDA=1
                PE_DDR &= 0xFD;           //SCL端口恢复输入方式
                PE_CR1 &= 0xFD;           //浮空输入
                PE_ODR &= 0xFD;           //清零输出寄存器
                I2C_CR1 |= 0x01;          //重新启动I2C硬件模块(接管SCL、SDA端口)
        }
        //以上程序为I2C通信防锁死操作,非常重要!
        if((I2C_SR3&0x02) == 0x02)  //检测总线是否正确释放空闲中(总线正确释放则I2C_SR3状态寄存器BUSY=0,否则BUSY=1)
        {

        }
        while(I2C_SR3&0x02);        //检测总线是否忙碌中(I2C_SR3状态寄存器BUSY位=1表示总线上有通信/忙碌)
        I2C_CR2 |= 0x01;            //发起始条件(置位I2C_CR2控制寄存器START位)
        while(!(I2C_SR1&0x01));     //I2C_SR1状态寄存器SB位=1表示发送成功
        delay_us(5);                //短暂延时
        temp = I2C_SR1;             //读取状态寄存器I2C_SR1值
        I2C_DR = 0xD0;              //发送DS3231从设备地址,同时清除I2C_SR1中BFT位(SLAVE ADDRESS,末位R/W=0表示写操作)
        while(!(I2C_SR1&0x02));     //I2C_SR1状态寄存器ADDR位=1时表示地址发送结束(主模式)
        delay_us(5);                //短暂延时
        temp = I2C_SR1;             //读取状态寄存器I2C_SR1数值
        temp = I2C_SR3;             //清除状态寄存器I2C_SR1中ADDR标志位(地址已发送结束)
        I2C_DR = 0x00;              //发送DS3231寄存器地址(WORD ADDRESS,从00H到12H)
        while(!(I2C_SR1&0x84));     //等待数据发送完毕(I2C_SR1状态寄存器TxE、BTF位为1时,表示发送时数据寄存器为空且数据字节发送完毕)
        I2C_CR2 |= 0x01;            //重复发起始条件(置位I2C_CR2控制寄存器START位)
        while(!(I2C_SR1&0x01));     //I2C_SR1状态寄存器SB位=1表示发送成功
        delay_us(5);                //短暂延时
        temp = I2C_SR1;             //读取状态寄存器I2C_SR1值
        I2C_DR = 0xD1;              //发送DS3231从设备地址,同时清除I2C_SR1中BFT位(SLAVE ADDRESS,末位R/W=1表示读操作)
        while(!(I2C_SR1&0x02));     //I2C_SR1状态寄存器ADDR位=1时表示地址发送结束(主模式)
        delay_us(5);                //短暂延时
        temp = I2C_SR1;             //读取状态寄存器I2C_SR1数值
        temp = I2C_SR3;             //清除状态寄存器I2C_SR1中ADDR标志位(地址已发送结束)
        I2C_CR2        |= 0x04;            //使能ACK应答(置位I2C_CR2控制寄存器ACK位,收到一个字节数据或地址后返回应答)
        while(data_len)             //循环读取数据
        {
                if(data_len == 1)         //如果是接收最后一位数据(特殊处理)
                {
                        I2C_CR2 &= 0xFB;        //关闭ACK应答(清零I2C_CR2控制寄存器ACK位,收到一个字节数据或地址后不返回应答)
                        I2C_CR2 |= 0x02;        //发停止条件(置位I2C_CR2控制寄存器STOP位///必须先清除I2C_SR1状态寄存器BTF位)
                }
                if(I2C_SR1 & 0x40)        //数据寄存器为满(I2C_SR1状态寄存器RxNE位为1时,表示接收寄存器数据非空)
                {
                        *data_buff = I2C_DR;    //读取数据寄存器内数值,同时清除BTF位
                        data_buff++;            //准备接收下一字节数据
                        data_len--;
                }
        }
        temp = I2C_SR1;             //读取状态寄存器I2C_SR1值
        temp = I2C_DR;              //清除I2C_SR1中BFT位
}

楼主:
今天在查找资料,解决STM8S 硬件I2C BUSY位被置位的问题,感觉这篇**写的不错:
https://blog.csdn.net/dldw8816/article/details/51579781虽然是STM32,但是它和STM8S的I2C外设一样,晚上准备回去试试。

楼主:
仔细看了下,ST官方这篇**和我遇到的BUSY位问题描述非常相似,感觉问题原因找到了,呵呵,晚上修改代码调试试试!

楼主:
根据上面的**,及各大网站网友的参考经验,现在程序加入BUSY防锁死操作后,效果好很多,每次MCU断电、通电,都可以看到硬件I2C信号正常(通过示波器观察),可奇怪的是,液晶显示器却不是每次都显示数字!?好奇怪。。。准备明天再找找原因

楼主:
上传更新后的程序源代码:
/********* 硬件I2C操作 **********/
//初始化函数
/***********************************************************
函数名: I2C_Init()
功  能: STM8S207 MCU硬件I2C初始化
        (注: 主模式,两线连接,7位地址模式,10Kbps通信速率)
参  数: 无
返回值: 无
***********************************************************/
void I2C_Init(void)
{
  I2C_CR1 &= 0xFE;            //PE=0,禁用硬件I2C模块(所有位置0)
        CLK_PCKENR1 |= 0x01;        //使能I2C时钟
        I2C_CR2 |= 0x80;            //I2C_CR2控制寄存器SWRST=1,软件复位硬件I2C模块
        I2C_CR2 &= 0x7F;            //I2C_CR2控制寄存器SWRST=0,软件复位硬件I2C模块结束
  I2C_FREQR = 0x02;           //配置I2C外设时钟2MHz
        I2C_CCRH = 0x00;            //配置I2C为标准模式及速率
        I2C_CCRL = 0x64;            //I2C通信速率半周期=((1/2)*100us=50us,速率=1/100us=10KHz
        I2C_TRISER = 0x03;          //配置I2C上升时间寄存器,1000ns(SCL最大值)/500ns(2MHz周期)+1
        I2C_CR1 |= 0x01;            //启动I2C硬件模块
}
//DS3231读取年、月、日、时、分、秒、星期等数据
/***********************************************************
函数名: DS3231_Read()
功  能: STM8S207 MCU通过硬件I2C通信读取DS3231内年月日时分秒等数据
参  数: data_buff --- 从DS3231读取的多字节数据指针
                          data_len  --- 从DS3231读取的多字节数据长度(7个)
返回值: 无
***********************************************************/
void DS3231_Read(uchar *data_buff,uchar data_len)
{
        uchar temp;                 //定义一下,读取MCU状态寄存器用
        uchar i;                    //定义一下,供循环使用
        uint time;                  //定义一下,供等待延时用
        //以下程序为I2C通信防锁死操作,非常重要!
        if((PE_IDR&0x04) == 0x00)   //检测总线是否真的忙碌中(忙碌则SCL=1,SDA=0)
        {
                I2C_CR1 &= 0xFE;          //PE=0,禁用硬件I2C模块,准备直接操作MCU端口
                PE_DDR |= 0x02;           //设置SCL端口为输出
                PE_CR1 |= 0x02;           //上拉输出
                for(i=0;i<9;i++)          //SCL端口发出9个时钟脉冲,让从设备DS3231释放总线(恢复SDA=1)
                {
                        PE_ODR &= 0xFD;         //SCL=0;
                        delay_us(50);           //延时(I2C通信频率10KHz)
                  PE_ODR |= 0x02;         //SCL=1
                  delay_us(50);           //延时(I2C通信频率10KHz)
                }
                time = 500;               //变量赋值,准备延迟等待500次
                while(!(PE_IDR&0x04))     //等待数据线SDA=1
                {
                  if(!--time)             //变量自减
                  return;                 //延迟等待500次后,未达到预期效果,退出子函数以防程序死机状态
          }
                PE_DDR &= 0xFD;           //SCL端口恢复输入方式
                PE_CR1 &= 0xFD;           //浮空输入
                PE_ODR &= 0xFD;           //清零输出寄存器
                I2C_CR1 |= 0x01;          //重新启动硬件I2C模块,接管SCL、SDA端口
                return;                   //退出函数,放弃本次数据读取操作
        }
       //以上程序为I2C通信防锁死操作,非常重要!
        //以下程序为STM8S 硬件I2C通信防BUSY锁死操作,非常重要!

        if((I2C_SR3&0x02) == 0x02)  //检测总线是否正确释放空闲中(总线正确释放则I2C_SR3状态寄存器BUSY=0,否则BUSY=1)
        {
                I2C_CR2 |= 0x80;          //I2C_CR2控制寄存器SWRST=1,软件复位硬件I2C模块
          I2C_CR2 &= 0x7F;          //I2C_CR2控制寄存器SWRST=0,软件复位硬件I2C模块结束
                I2C_FREQR = 0x02;         //配置I2C外设时钟2MHz
                I2C_CCRH = 0x00;          //配置I2C为标准模式及速率
                I2C_CCRL = 0x64;          //I2C通信速率半周期=((1/2)*100us=50us,速率=1/100us=10KHz
          I2C_TRISER = 0x03;        //配置I2C上升时间寄存器,1000ns(SCL最大值)/500ns(2MHz周期)+1
                I2C_CR1 |= 0x01;          //启动I2C硬件模块
                return;                   //退出函数,放弃本次数据读取操作
        }
       //以上程序为STM8S 硬件I2C通信防BUSY锁死操作,非常重要!
        time = 500;                 //变量赋值,准备延迟等待500次
        while(I2C_SR3&0x02)         //检测总线是否忙碌中(I2C_SR3状态寄存器BUSY位=1表示总线上有通信/忙碌)
        {
                if(!--time)               //变量自减
                return;                   //延迟等待500次后,未达到预期效果,退出子函数以防程序死机状态
        }
        I2C_CR2 |= 0x01;            //发起始条件(置位I2C_CR2控制寄存器START位)
        time = 500;                 //变量赋值,准备延迟等待500次
        while(!(I2C_SR1&0x01))      //I2C_SR1状态寄存器SB位=1表示发送成功
        {
                if(!--time)               //变量自减
                return;                   //延迟等待500次后,未达到预期效果,退出子函数以防程序死机状态
        }
        delay_us(5);                //短暂延时
        temp = I2C_SR1;             //读取状态寄存器I2C_SR1值
        I2C_DR = 0xD0;              //发送DS3231从设备地址,同时清除I2C_SR1中BFT位(SLAVE ADDRESS,末位R/W=0表示写操作)
        time = 500;                 //变量赋值,准备延迟等待500次
        while(!(I2C_SR1&0x02))      //I2C_SR1状态寄存器ADDR位=1时表示地址发送结束(主模式)
        {
                if(!--time)               //变量自减
                return;                   //延迟等待500次后,未达到预期效果,退出子函数以防程序死机状态
        }
        delay_us(5);                //短暂延时
        temp = I2C_SR1;             //读取状态寄存器I2C_SR1数值
        temp = I2C_SR3;             //清除状态寄存器I2C_SR1中ADDR标志位(地址已发送结束)
        I2C_DR = 0x00;              //发送DS3231寄存器地址(WORD ADDRESS,从00H到12H)
        time = 500;                 //变量赋值,准备延迟等待500次
        while(!(I2C_SR1&0x84))      //等待数据发送完毕(I2C_SR1状态寄存器TxE、BTF位为1时,表示发送时数据寄存器为空且数据字节发送完毕)
        {
                if(!--time)               //变量自减
                return;                   //延迟等待500次后,未达到预期效果,退出子函数以防程序死机状态
        }
        I2C_CR2 |= 0x01;            //重复发起始条件(置位I2C_CR2控制寄存器START位)
        time = 500;                 //变量赋值,准备延迟等待500次
        while(!(I2C_SR1&0x01))      //I2C_SR1状态寄存器SB位=1表示发送成功
        {
                if(!--time)               //变量自减
                return;                   //延迟等待500次后,未达到预期效果,退出子函数以防程序死机状态
        }
        delay_us(5);                //短暂延时
        temp = I2C_SR1;             //读取状态寄存器I2C_SR1值
        I2C_DR = 0xD1;              //发送DS3231从设备地址,同时清除I2C_SR1中BFT位(SLAVE ADDRESS,末位R/W=1表示读操作)
        time = 500;                 //变量赋值,准备延迟等待500次
        while(!(I2C_SR1&0x02))      //I2C_SR1状态寄存器ADDR位=1时表示地址发送结束(主模式)
        {
                if(!--time)               //变量自减
                return;                   //延迟等待500次后,未达到预期效果,退出子函数以防程序死机状态
        }
        delay_us(5);                //短暂延时
        temp = I2C_SR1;             //读取状态寄存器I2C_SR1数值
        temp = I2C_SR3;             //清除状态寄存器I2C_SR1中ADDR标志位(地址已发送结束)
        I2C_CR2        |= 0x04;            //使能ACK应答(置位I2C_CR2控制寄存器ACK位,收到一个字节数据或地址后返回应答)
        while(data_len)             //循环读取数据
        {
                if(data_len == 1)         //如果是接收最后一位数据(特殊处理)
                {
                        I2C_CR2 &= 0xFB;        //关闭ACK应答(清零I2C_CR2控制寄存器ACK位,收到一个字节数据或地址后不返回应答)
                        I2C_CR2 |= 0x02;        //发停止条件(置位I2C_CR2控制寄存器STOP位///必须先清除I2C_SR1状态寄存器BTF位)
                }
                if(I2C_SR1 & 0x40)        //数据寄存器为满(I2C_SR1状态寄存器RxNE位为1时,表示接收寄存器数据非空)
                {
                        *data_buff = I2C_DR;    //读取数据寄存器内数值,同时清除BTF位
                        data_buff++;            //准备接收下一字节数据
                        data_len--;
                }
        }
        temp = I2C_SR1;             //读取状态寄存器I2C_SR1值
        temp = I2C_DR;              //清除I2C_SR1中BFT位
}

楼主:
液晶显示器上电不显示的问题解决了,嘿嘿!原来是主程序里面初始化函数一次不太成功,多加了几次就OK了,哈哈//主函数
void main()
{
        Clk_Init();                 //系统时钟初始化
        Port_Init();                //端口初始化
        Lcd_Init();                 //12864液晶初始化
        I2C_Init();                 //硬件I2C初始化
        delay_ms(500);
        Lcd_Init();                 //12864液晶初始化
        Lcd_Init();                 //12864液晶初始化
        Lcd_Init();                 //12864液晶初始化

话说I2C通信真的跟有些网友反映的那样,好脆弱!有时候用手无意中碰到相关引脚都能引起通信紊乱,也是服了,好吧,就这样了,明天准备开始搞温湿度传感器SHT31,呵呵

网友B:
宝贵的经验分享,顶楼主!!

楼主:
引用 网友B:
宝贵的经验分享,顶楼主!!

楼主:
今天焊废一片SHT31温湿度传感器,松香进传感器里面了,唉,浪费钱啊,14.5元一片!

楼主:
重新买了焊接好的SHT31模块,晚上准备优化一下DS3231的程序,把修改日期的程序写一下。

楼主:
SHT31模块收到了,不过DS3231写数据操作程序还有点问题,准备先调试好DS3231写操作再调试这个温湿度传感器模块!

楼主:
DS3231写时间数据操作调试成功,分享源码如下:
//设置DS3231年、月、日、时、分、秒、星期等数据
/***********************************************************
函数名: DS3231_Write()
功  能: STM8S207 MCU通过硬件I2C通信更改DS3231内年月日时分秒等数据
参  数: data_buff --- 从DS3231读取的多字节数据指针
                          data_len  --- 从DS3231读取的多字节数据长度(7个)
返回值: 无
***********************************************************/
void DS3231_Write(uchar *data_buff,uchar data_len)
{
        uchar temp;                 //定义一下,读取MCU状态寄存器用
        uchar i;                    //定义一下,供循环使用
        uint time;                  //定义一下,供等待延时用
        //以下程序为I2C通信防锁死操作,非常重要!
        if((PE_IDR&0x04) == 0x00)   //检测总线是否真的忙碌中(忙碌则SCL=1,SDA=0)
        {
                I2C_CR1 &= 0xFE;          //PE=0,禁用硬件I2C模块,准备直接操作MCU端口
                PE_DDR |= 0x02;           //设置SCL端口为输出
                PE_CR1 |= 0x02;           //上拉输出
                for(i=0;i<9;i++)          //SCL端口发出9个时钟脉冲,让从设备DS3231释放总线(恢复SDA=1)
                {
                        PE_ODR &= 0xFD;         //SCL=0;
                        delay_us(50);           //延时(I2C通信频率10KHz)
                  PE_ODR |= 0x02;         //SCL=1
                  delay_us(50);           //延时(I2C通信频率10KHz)
                }
                time = 500;               //变量赋值,准备延迟等待500次
                while(!(PE_IDR&0x04))     //等待数据线SDA=1
                {
                  if(!--time)             //变量自减
                  return;                 //延迟等待500次后,未达到预期效果,退出子函数以防程序死机状态
          }
                PE_DDR &= 0xFD;           //SCL端口恢复输入方式
                PE_CR1 &= 0xFD;           //浮空输入
                PE_ODR &= 0xFD;           //清零输出寄存器
                I2C_CR1 |= 0x01;          //重新启动硬件I2C模块,接管SCL、SDA端口
                return;                   //退出函数,放弃本次数据写操作
        }
        //以上程序为I2C通信防锁死操作,非常重要!
        //以下程序为STM8S 硬件I2C通信防BUSY锁死操作,非常重要!
        if((I2C_SR3&0x02) == 0x02)  //检测总线是否正确释放空闲中(总线正确释放则I2C_SR3状态寄存器BUSY=0,否则BUSY=1)
        {
                I2C_CR2 |= 0x80;          //I2C_CR2控制寄存器SWRST=1,软件复位硬件I2C模块
          I2C_CR2 &= 0x7F;          //I2C_CR2控制寄存器SWRST=0,软件复位硬件I2C模块结束
                I2C_FREQR = 0x02;         //配置I2C外设时钟2MHz
                I2C_CCRH = 0x00;          //配置I2C为标准模式及速率
                I2C_CCRL = 0x64;          //I2C通信速率半周期=((1/2)*100us=50us,速率=1/100us=10KHz
          I2C_TRISER = 0x03;        //配置I2C上升时间寄存器,1000ns(SCL最大值)/500ns(2MHz周期)+1
                I2C_CR1 |= 0x01;          //启动I2C硬件模块
                return;                   //退出函数,放弃本次数据写操作
        }
        //以上程序为STM8S 硬件I2C通信防BUSY锁死操作,非常重要!
        I2C_CR2 &= 0xFB;            //关闭ACK应答(清零I2C_CR2控制寄存器ACK位,收到一个字节数据或地址后不返回应答)
        time = 500;                 //变量赋值,准备延迟等待500次
        while(I2C_SR3&0x02)         //检测总线是否忙碌中(I2C_SR3状态寄存器BUSY位=1表示总线上有通信/忙碌)
        {
                if(!--time)               //变量自减
                return;                   //延迟等待500次后,未达到预期效果,退出子函数以防程序死机状态
        }
        I2C_CR2 |= 0x01;            //发起始条件(置位I2C_CR2控制寄存器START位)
        time = 500;                 //变量赋值,准备延迟等待500次
        while(!(I2C_SR1&0x01))      //I2C_SR1状态寄存器SB位=1表示发送成功
        {
                if(!--time)               //变量自减
                return;                   //延迟等待500次后,未达到预期效果,退出子函数以防程序死机状态
        }
        delay_us(5);                //短暂延时
        temp = I2C_SR1;             //读取状态寄存器I2C_SR1值
        I2C_DR = 0xD0;              //发送DS3231从设备地址,同时清除I2C_SR1中BFT位(SLAVE ADDRESS,末位R/W=0表示写操作)
        time = 500;                 //变量赋值,准备延迟等待500次
        while(!(I2C_SR1&0x02))      //I2C_SR1状态寄存器ADDR位=1时表示地址发送结束(主模式)
        {
                if(!--time)               //变量自减
                return;                   //延迟等待500次后,未达到预期效果,退出子函数以防程序死机状态
        }
        delay_us(5);                //短暂延时
        temp = I2C_SR1;             //读取状态寄存器I2C_SR1数值
        temp = I2C_SR3;             //清除状态寄存器I2C_SR1中ADDR标志位(地址已发送结束)
        I2C_DR = 0x00;              //发送DS3231寄存器地址(WORD ADDRESS,从00H到12H)
        time = 500;                 //变量赋值,准备延迟等待500次
        while(!(I2C_SR1&0x84))      //等待数据发送完毕(I2C_SR1状态寄存器TxE、BTF位为1时,表示发送时数据寄存器为空且数据字节发送完毕)
        {
                if(!--time)               //变量自减
                return;                   //延迟等待500次后,未达到预期效果,退出子函数以防程序死机状态
        }
        while(data_len)             //循环写入多字节数据
        {
                I2C_DR = *data_buff;      //发送一字节数据
          while(!(I2C_SR1&0x84));   //等待数据发送完毕(I2C_SR1状态寄存器TxE、BTF位为1时,表示发送时数据寄存器为空且数据字节发送完毕)
                data_buff++;              //准备写入下一字节数据
                data_len--;
        }
        I2C_CR2 |= 0x02;            //发停止条件(置位I2C_CR2控制寄存器STOP位///必须先清除I2C_SR1状态寄存器BTF位)
}

写操作要比读简单点,另外,写的时候不需要I2C ACK应答,所以要先关闭应答。

@一叶倾城wwq :嗯,谢谢!今天在调试SHT31温湿度传感器。
期待楼主的成品!哈哈

楼主:
今天调试了一天SHT31温湿度传感器,目前温度数值读取、转换正常了,湿度数值读取也正常,转换不知道为什么出了问题,还在解决。

楼主:
共享STM8S硬件I2C操作SHT31温湿度传感器代码如下(湿度转换还未OK):/********* SHT31温湿度传感器驱动及相关数据处理操作 **********/
//SHT31读取温湿度数据
/***********************************************************
函数名: SHT31_Read()
功  能: STM8S207 MCU通过硬件I2C通信读取SHT31内温湿度数据(单次数据采集模式)
参  数: data_buff --- 从SHT31读取的多字节数据指针
                          data_len  --- 从SHT31读取的多字节数据长度(6个)
返回值: 无
***********************************************************/
void SHT31_Read(uchar *data_buff,uchar data_len)
{
        uchar temp;                 //定义一下,读取MCU状态寄存器用
        uchar i;                    //定义一下,供循环使用
        uint time;                  //定义一下,供等待延时用
        //以下程序为I2C通信防锁死操作,非常重要!
        if((PE_IDR&0x04) == 0x00)   //检测总线是否真的忙碌中(忙碌则SCL=1,SDA=0)
        {
                I2C_CR1 &= 0xFE;          //PE=0,禁用硬件I2C模块,准备直接操作MCU端口
                PE_DDR |= 0x02;           //设置SCL端口为输出
                PE_CR1 |= 0x02;           //上拉输出
                for(i=0;i<9;i++)          //SCL端口发出9个时钟脉冲,让从设备SHT31释放总线(恢复SDA=1)
                {
                        PE_ODR &= 0xFD;         //SCL=0;
                        delay_us(50);           //延时(I2C通信频率10KHz)
                  PE_ODR |= 0x02;         //SCL=1
                  delay_us(50);           //延时(I2C通信频率10KHz)
                }
                time = 500;               //变量赋值,准备延迟等待500次
                while(!(PE_IDR&0x04))     //等待数据线SDA=1
                {
                  if(!--time)             //变量自减
                  return;                 //延迟等待500次后,未达到预期效果,退出子函数以防程序死机状态
          }
                PE_DDR &= 0xFD;           //SCL端口恢复输入方式
                PE_CR1 &= 0xFD;           //浮空输入
                PE_ODR &= 0xFD;           //清零输出寄存器
                I2C_CR1 |= 0x01;          //重新启动硬件I2C模块,接管SCL、SDA端口
                return;                   //退出函数,放弃本次数据读取操作
        }
        //以上程序为I2C通信防锁死操作,非常重要!
        //以下程序为STM8S硬件I2C通信防BUSY锁死操作,非常重要!
        if((I2C_SR3&0x02) == 0x02)  //检测总线是否正确释放空闲中(总线正确释放则I2C_SR3状态寄存器BUSY=0,否则BUSY=1)
        {
                I2C_CR2 |= 0x80;          //I2C_CR2控制寄存器SWRST=1,软件复位硬件I2C模块
          I2C_CR2 &= 0x7F;          //I2C_CR2控制寄存器SWRST=0,软件复位硬件I2C模块结束
                I2C_FREQR = 0x02;         //配置I2C外设时钟2MHz
                I2C_CCRH = 0x00;          //配置I2C为标准模式及速率
                I2C_CCRL = 0x64;          //I2C通信速率半周期=((1/2)*100us=50us,速率=1/100us=10KHz
          I2C_TRISER = 0x03;        //配置I2C上升时间寄存器,1000ns(SCL最大值)/500ns(2MHz周期)+1
                I2C_CR1 |= 0x01;          //启动I2C硬件模块
                return;                   //退出函数,放弃本次数据读取操作
        }
        //以上程序为STM8S硬件I2C通信防BUSY锁死操作,非常重要!
        //以下为SHT31温湿度传感器读数据操作时序(1-10步)
  //***  1.先检测I2C总线是否忙碌  ***//
        time = 500;                 //变量赋值,准备延迟等待500次
        while(I2C_SR3&0x02)         //检测总线是否忙碌中(I2C_SR3状态寄存器BUSY位=1表示总线上有通信/忙碌)
        {
                if(!--time)               //变量自减
                return;                   //延迟等待500次后,未达到预期效果,退出子函数以防程序死机状态
        }
        //***  2.发起始条件  ***//
        I2C_CR2 |= 0x01;            //发起始条件(置位I2C_CR2控制寄存器START位)
        time = 500;                 //变量赋值,准备延迟等待500次
        while(!(I2C_SR1&0x01))      //I2C_SR1状态寄存器SB位=1表示发送成功
        {
                if(!--time)               //变量自减
                return;                   //延迟等待500次后,未达到预期效果,退出子函数以防程序死机状态
        }
        delay_us(5);                //短暂延时
        //***  3.发"地址+写操作"指令  ***//
        temp = I2C_SR1;             //读取状态寄存器I2C_SR1值
        I2C_DR = 0x88;              //发送SHT31从设备地址("器件地址<0x44>+写操作<左移一位>"),同时清除I2C_SR1中BFT位
        time = 500;                 //变量赋值,准备延迟等待500次
        while(!(I2C_SR1&0x02))      //I2C_SR1状态寄存器ADDR位=1时表示地址发送结束(主模式)
        {
                if(!--time)               //变量自减
                return;                   //延迟等待500次后,未达到预期效果,退出子函数以防程序死机状态
        }
        delay_us(5);                //短暂延时
        temp = I2C_SR1;             //读取状态寄存器I2C_SR1数值
        temp = I2C_SR3;             //清除状态寄存器I2C_SR1中ADDR标志位(地址已发送结束)
        //***  4.发16位测试指令高八位  ***//
        I2C_DR = 0x2C;              //发送SHT31 16位测试指令代码(高八位)
        time = 500;                 //变量赋值,准备延迟等待500次
        while(!(I2C_SR1&0x84))      //等待数据发送完毕(I2C_SR1状态寄存器TxE、BTF位为1时,表示发送时数据寄存器为空且数据字节发送完毕)
        {
                if(!--time)               //变量自减
                return;                   //延迟等待500次后,未达到预期效果,退出子函数以防程序死机状态
        }
        //***  5.发16位测试指令低八位  ***//
        I2C_DR = 0x06;              //发送SHT31 16位测试指令代码(低八位)(高可重复性,使能时钟拉伸,单次数据采集模式)
                                    /*备注: 如果使能时钟拉伸,在没有数据发送时,传感器会发出一个ACK信号,并随后拉下SCL线,SCL线被拖到
                                                                                                    测量完成为止,一旦测量完成,传感器释放SCL线并发送测量结果; 如果未使能时钟拉伸,在没有
                                                                                                    数据发送时,传感器响发出一个NACK.*/
        time = 500;                 //变量赋值,准备延迟等待500次
        while(!(I2C_SR1&0x84))      //等待数据发送完毕(I2C_SR1状态寄存器TxE、BTF位为1时,表示发送时数据寄存器为空且数据字节发送完毕)
        {
                if(!--time)               //变量自减
                return;                   //延迟等待500次后,未达到预期效果,退出子函数以防程序死机状态
        }
        //***  6.发停止条件 + SCL Free延时  ***//
        temp = I2C_SR1;             //读取状态寄存器I2C_SR1值
        temp = I2C_DR;              //清除I2C_SR1中BFT位
        I2C_CR2 |= 0x02;            //发停止条件(置位I2C_CR2控制寄存器STOP位///必须先清除I2C_SR1状态寄存器BTF位)
        delay_us(10);               //短暂延时
        //***  7.重发起始条件  ***//
        I2C_CR2 |= 0x01;            //重复发起始条件(置位I2C_CR2控制寄存器START位)
        time = 500;                 //变量赋值,准备延迟等待500次
        while(!(I2C_SR1&0x01))      //I2C_SR1状态寄存器SB位=1表示发送成功
        {
                if(!--time)               //变量自减
                return;                   //延迟等待500次后,未达到预期效果,退出子函数以防程序死机状态
        }
        delay_us(5);                //短暂延时
        //***  8.发"地址+读操作"指令  ***//
        temp = I2C_SR1;             //读取状态寄存器I2C_SR1值
        I2C_DR = 0x89;              //发送SHT31从设备地址("器件地址<0x44>+读操作<左移1位|0x01>"),同时清除I2C_SR1中BFT位
        time = 500;                 //变量赋值,准备延迟等待500次
        while(!(I2C_SR1&0x02))      //I2C_SR1状态寄存器ADDR位=1时表示地址发送结束(主模式)
        {
                if(!--time)               //变量自减
                return;                   //延迟等待500次后,未达到预期效果,退出子函数以防程序死机状态
        }
        delay_us(5);                //短暂延时
        //***  9.延时等待测量完毕(时钟拉伸已使能)  ***//
        delay_us(100);              //等待测量完毕
        //***  10.循环读取SHT31返回的6个测试数据值  ***//
        temp = I2C_SR1;             //读取状态寄存器I2C_SR1数值
        temp = I2C_SR3;             //清除状态寄存器I2C_SR1中ADDR标志位(地址已发送结束)
        I2C_CR2        |= 0x04;            //使能ACK应答(置位I2C_CR2控制寄存器ACK位,收到一个字节数据或地址后返回应答)
        while(data_len)             //循环读取数据
        {
                if(data_len == 1)         //如果是接收最后一位数据(特殊处理)
                {
                        I2C_CR2 &= 0xFB;        //关闭ACK应答(清零I2C_CR2控制寄存器ACK位,收到一个字节数据或地址后不返回应答)
                        I2C_CR2 |= 0x02;        //发停止条件(置位I2C_CR2控制寄存器STOP位///必须先清除I2C_SR1状态寄存器BTF位)
                }
                if(I2C_SR1 & 0x40)        //数据寄存器为满(I2C_SR1状态寄存器RxNE位为1时,表示接收寄存器数据非空)
                {
                        *data_buff = I2C_DR;    //读取数据寄存器内数值,同时清除BTF位
                        data_buff++;            //准备接收下一字节数据
                        data_len--;
                }
        }
        temp = I2C_SR1;             //读取状态寄存器I2C_SR1值
        temp = I2C_DR;              //清除I2C_SR1中BFT位
}
/***********************************************************
函数名: Tem_Hum_Get()
功  能: STM8S207 MCU通过硬件I2C通信读取SHT31内温湿度数据,
        并转换数据,保存成独立的显示用十进制数据
参  数: 无
返回值: 无
***********************************************************/
void Tem_Hum_Get(void)
{
        long a;                     //定义一下
        SHT31_Read(SHT31_R_Data,6); //读取SHT31内部温湿度数据
        a = (SHT31_R_Data[0]*256)+SHT31_R_Data[1];
        a = a*175;
        a = a/65535;                //计算温度数值(℃)
        temperature = a-45;         //得到温度数值(℃)
        a = (SHT31_R_Data[3]*256)+SHT31_R_Data[4];
        a = a*100;
        a = a/65535;                //计算湿度数值(%)
        humidity = a;               //得到温度数值(%)
}

楼主:
今天在多位网友的帮忙下,SHT31温湿度传感器调试完毕,谢谢帮忙的各位!谢谢~

楼主:
明天开始准备画电路图,设计PCB板,并初步把外观做出来。
共享SHT31温湿度传感器完整操作代码如下:
/********* SHT31温湿度传感器驱动及相关数据处理操作 **********/
//SHT31读取温湿度数据
/***********************************************************
函数名: SHT31_Read()
功  能: STM8S207 MCU通过硬件I2C通信读取SHT31内温湿度数据(单次数据采集模式)
参  数: data_buff --- 从SHT31读取的多字节数据指针
                          data_len  --- 从SHT31读取的多字节数据长度(6个)
返回值: 无
***********************************************************/
void SHT31_Read(uchar *data_buff,uchar data_len)
{
        uchar temp;                 //定义一下,读取MCU状态寄存器用
        uchar i;                    //定义一下,供循环使用
        uint time;                  //定义一下,供等待延时用
        //以下程序为I2C通信防锁死操作,非常重要!
        if((PE_IDR&0x04) == 0x00)   //检测总线是否真的忙碌中(忙碌则SCL=1,SDA=0)
        {
                I2C_CR1 &= 0xFE;          //PE=0,禁用硬件I2C模块,准备直接操作MCU端口
                PE_DDR |= 0x02;           //设置SCL端口为输出
                PE_CR1 |= 0x02;           //上拉输出
                for(i=0;i<9;i++)          //SCL端口发出9个时钟脉冲,让从设备SHT31释放总线(恢复SDA=1)
                {
                        PE_ODR &= 0xFD;         //SCL=0;
                        delay_us(50);           //延时(I2C通信频率10KHz)
                  PE_ODR |= 0x02;         //SCL=1
                  delay_us(50);           //延时(I2C通信频率10KHz)
                }
                time = 500;               //变量赋值,准备延迟等待500次
                while(!(PE_IDR&0x04))     //等待数据线SDA=1
                {
                  if(!--time)             //变量自减
                  return;                 //延迟等待500次后,未达到预期效果,退出子函数以防程序死机状态
          }
                PE_DDR &= 0xFD;           //SCL端口恢复输入方式
                PE_CR1 &= 0xFD;           //浮空输入
                PE_ODR &= 0xFD;           //清零输出寄存器
                I2C_CR1 |= 0x01;          //重新启动硬件I2C模块,接管SCL、SDA端口
                return;                   //退出函数,放弃本次数据读取操作
        }
        //以上程序为I2C通信防锁死操作,非常重要!
        //以下程序为STM8S硬件I2C通信防BUSY锁死操作,非常重要!
        if((I2C_SR3&0x02) == 0x02)  //检测总线是否正确释放空闲中(总线正确释放则I2C_SR3状态寄存器BUSY=0,否则BUSY=1)
        {
                I2C_CR2 |= 0x80;          //I2C_CR2控制寄存器SWRST=1,软件复位硬件I2C模块
          I2C_CR2 &= 0x7F;          //I2C_CR2控制寄存器SWRST=0,软件复位硬件I2C模块结束
                I2C_FREQR = 0x02;         //配置I2C外设时钟2MHz
                I2C_CCRH = 0x00;          //配置I2C为标准模式及速率
                I2C_CCRL = 0x64;          //I2C通信速率半周期=((1/2)*100us=50us,速率=1/100us=10KHz
          I2C_TRISER = 0x03;        //配置I2C上升时间寄存器,1000ns(SCL最大值)/500ns(2MHz周期)+1
                I2C_CR1 |= 0x01;          //启动I2C硬件模块
                return;                   //退出函数,放弃本次数据读取操作
        }
        //以上程序为STM8S硬件I2C通信防BUSY锁死操作,非常重要!
        //以下为SHT31温湿度传感器读数据操作时序(1-10步)
  //***  1.先检测I2C总线是否忙碌  ***//
        time = 500;                 //变量赋值,准备延迟等待500次
        while(I2C_SR3&0x02)         //检测总线是否忙碌中(I2C_SR3状态寄存器BUSY位=1表示总线上有通信/忙碌)
        {
                if(!--time)               //变量自减
                return;                   //延迟等待500次后,未达到预期效果,退出子函数以防程序死机状态
        }
        //***  2.发起始条件  ***//
        I2C_CR2 |= 0x01;            //发起始条件(置位I2C_CR2控制寄存器START位)
        time = 500;                 //变量赋值,准备延迟等待500次
        while(!(I2C_SR1&0x01))      //I2C_SR1状态寄存器SB位=1表示发送成功
        {
                if(!--time)               //变量自减
                return;                   //延迟等待500次后,未达到预期效果,退出子函数以防程序死机状态
        }
        delay_us(5);                //短暂延时
        //***  3.发"地址+写操作"指令  ***//
        temp = I2C_SR1;             //读取状态寄存器I2C_SR1值
        I2C_DR = 0x88;              //发送SHT31从设备地址("器件地址<0x44>+写操作<左移一位>"),同时清除I2C_SR1中BFT位
        time = 500;                 //变量赋值,准备延迟等待500次
        while(!(I2C_SR1&0x02))      //I2C_SR1状态寄存器ADDR位=1时表示地址发送结束(主模式)
        {
                if(!--time)               //变量自减
                return;                   //延迟等待500次后,未达到预期效果,退出子函数以防程序死机状态
        }
        delay_us(5);                //短暂延时
        temp = I2C_SR1;             //读取状态寄存器I2C_SR1数值
        temp = I2C_SR3;             //清除状态寄存器I2C_SR1中ADDR标志位(地址已发送结束)
        //***  4.发16位测试指令高八位  ***//
        I2C_DR = 0x2C;              //发送SHT31 16位测试指令代码(高八位)
        time = 500;                 //变量赋值,准备延迟等待500次
        while(!(I2C_SR1&0x84))      //等待数据发送完毕(I2C_SR1状态寄存器TxE、BTF位为1时,表示发送时数据寄存器为空且数据字节发送完毕)
        {
                if(!--time)               //变量自减
                return;                   //延迟等待500次后,未达到预期效果,退出子函数以防程序死机状态
        }
        //***  5.发16位测试指令低八位  ***//
        I2C_DR = 0x06;              //发送SHT31 16位测试指令代码(低八位)(高可重复性,使能时钟拉伸,单次数据采集模式)
                                    /*备注: 如果使能时钟拉伸,在没有数据发送时,传感器会发出一个ACK信号,并随后拉下SCL线,SCL线被拖到
                                                                                                    测量完成为止,一旦测量完成,传感器释放SCL线并发送测量结果; 如果未使能时钟拉伸,在没有
                                                                                                    数据发送时,传感器响发出一个NACK.*/
        time = 500;                 //变量赋值,准备延迟等待500次
        while(!(I2C_SR1&0x84))      //等待数据发送完毕(I2C_SR1状态寄存器TxE、BTF位为1时,表示发送时数据寄存器为空且数据字节发送完毕)
        {
                if(!--time)               //变量自减
                return;                   //延迟等待500次后,未达到预期效果,退出子函数以防程序死机状态
        }
        //***  6.发停止条件 + SCL Free延时  ***//
        temp = I2C_SR1;             //读取状态寄存器I2C_SR1值
        temp = I2C_DR;              //清除I2C_SR1中BFT位
        I2C_CR2 |= 0x02;            //发停止条件(置位I2C_CR2控制寄存器STOP位///必须先清除I2C_SR1状态寄存器BTF位)
        delay_us(10);               //短暂延时
        //***  7.重发起始条件  ***//
        I2C_CR2 |= 0x01;            //重复发起始条件(置位I2C_CR2控制寄存器START位)
        time = 500;                 //变量赋值,准备延迟等待500次
        while(!(I2C_SR1&0x01))      //I2C_SR1状态寄存器SB位=1表示发送成功
        {
                if(!--time)               //变量自减
                return;                   //延迟等待500次后,未达到预期效果,退出子函数以防程序死机状态
        }
        delay_us(5);                //短暂延时
        //***  8.发"地址+读操作"指令  ***//
        temp = I2C_SR1;             //读取状态寄存器I2C_SR1值
        I2C_DR = 0x89;              //发送SHT31从设备地址("器件地址<0x44>+读操作<左移1位|0x01>"),同时清除I2C_SR1中BFT位
        time = 500;                 //变量赋值,准备延迟等待500次
        while(!(I2C_SR1&0x02))      //I2C_SR1状态寄存器ADDR位=1时表示地址发送结束(主模式)
        {
                if(!--time)               //变量自减
                return;                   //延迟等待500次后,未达到预期效果,退出子函数以防程序死机状态
        }
        delay_us(5);                //短暂延时
        //***  9.延时等待测量完毕(时钟拉伸已使能)  ***//
        delay_us(100);              //等待测量完毕
        //***  10.循环读取SHT31返回的6个测试数据值  ***//
        temp = I2C_SR1;             //读取状态寄存器I2C_SR1数值
        temp = I2C_SR3;             //清除状态寄存器I2C_SR1中ADDR标志位(地址已发送结束)
        I2C_CR2        |= 0x04;            //使能ACK应答(置位I2C_CR2控制寄存器ACK位,收到一个字节数据或地址后返回应答)
        while(data_len)             //循环读取数据
        {
                if(data_len == 1)         //如果是接收最后一位数据(特殊处理)
                {
                        I2C_CR2 &= 0xFB;        //关闭ACK应答(清零I2C_CR2控制寄存器ACK位,收到一个字节数据或地址后不返回应答)
                        I2C_CR2 |= 0x02;        //发停止条件(置位I2C_CR2控制寄存器STOP位///必须先清除I2C_SR1状态寄存器BTF位)
                }
                if(I2C_SR1 & 0x40)        //数据寄存器为满(I2C_SR1状态寄存器RxNE位为1时,表示接收寄存器数据非空)
                {
                        *data_buff = I2C_DR;    //读取数据寄存器内数值,同时清除BTF位
                        data_buff++;            //准备接收下一字节数据
                        data_len--;
                }
        }
        temp = I2C_SR1;             //读取状态寄存器I2C_SR1值
        temp = I2C_DR;              //清除I2C_SR1中BFT位
}
/***********************************************************
函数名: Tem_Hum_Get()
功  能: STM8S207 MCU通过硬件I2C通信读取SHT31内温湿度数据,
        并转换数据,保存成独立的显示用十进制数据
参  数: 无
返回值: 无
***********************************************************/
void Tem_Hum_Get(void)
{
        long a=0;                   //定义一下,数据转换使用
        float b=0;                  //定义一下,数据转换使用
        SHT31_Read(SHT31_R_Data,6); //读取SHT31内部温湿度数据
        a = ((long)SHT31_R_Data[0]*256)+(long)SHT31_R_Data[1];
        a = a*175;                  //计算温度数值(℃)
        b = (float)a/65535;         //计算温度数值(℃)
        b = b-45;                   //计算温度数值(℃)
        temperature = b*10;         //得到10倍温度数值(℃)
        a = ((long)SHT31_R_Data[3]*256)+(long)SHT31_R_Data[4];
        a = a*100;                  //计算湿度数值(%)
        b = (float)a/65535;         //计算湿度数值(%)
        humidity = b*10;            //得到10倍温度数值(%)
}

楼主:
引用 楼主:
明天开始准备画电路图,设计PCB板,并初步把外观做出来。
共享SHT31温湿度传感器完整操作代码如下:
/***** ...

注意,不同类型的数据类型之间运算,要强制转换一致,比如long和uchar之间、int和long之间等等

楼主:
今天画电路图才发现,少调试了一个模块:MAX9814,用于声控LCD背光,感觉有点奢侈啊,呵呵

楼主:
刚才用示波器测试了一下这个咪头放大模块,反应还不错,对声音(拍手、说话等)都能放大,信号对比也明显,特别是吹气,反应太大了,呵呵  不过它的最大输出电压是1.25V,剩下的就是在程序里面加入ADC转换,并识别这些信号。

楼主:
今天把原理图画的差不多了,在补一些封装,明天就可以画板了!另外,新找了一家深蓝色的12864液晶,效果比之前买的那个好一些。

楼主(2018-06-18):
今天布板,发现这个Micro-USB头大小并不一样(挖孔部分),干脆取消掉算了

楼主:
另外,原理图也在更新。

楼主:
今天从立创商城买了DS3231SN芯片,跟之前调试时候买的模块上的IC差异真的有点大啊,丝印也不一样,呵呵

楼主:
今天PCB打样回来了,测试没有问题后再共享图纸。

楼主:
DS3231SN封装错了!

楼主:
电源部分已测试OK,DS3231SN实际封装是很宽的SOIC-16,我错搞成SO-16了,为了节省打样时间和金钱,只好把DS3231SN管脚处理了先,看看还没有其他问题存在。

楼主:
DS3231SN引脚处理了一下,感觉可以用了!

楼主:
下午抽空贴片、焊接完成,用ST-LINK试了一下,可以仿真。手工SMT过程中,单片机没有SMT成功,也许是引脚太多,加热台效果不好,引脚锡融化不了,最后手工焊的!(公司的SMT部门单独出去了,是另外一家独立公司,不好意思去过回流焊)。

楼主:
下一步是买铜柱,然后调试、完善程序,最后做外观优。

网友F:
坐等你的SHT31的实际温差

楼主:
昨天焊接的有问题,液晶显示现在还没搞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F:
坐等你的SHT31的实际温差

呵呵呵 这个IC高级用法还没掌握,只是会初步的读取温度数值。

楼主:
问题初步查明,是单片机引脚有一排虚焊了,造成液晶2个控制引脚没有信号,一个I2C引脚也虚焊,应该是焊单片机的时候那一排引脚拖的太快!

楼主:
主要功能调试出来了,呵呵!
后来查明,除了上面发现的虚焊问题,还有软件的头文件未更改的原因,之前买的开发板是STM8S207R8的单片机,但这次做PCB我用的是STM8S207CBT6芯片,头文件却没有更改,疏忽了!

楼主:
另外,今天有在设计亚克力面板图纸,因为要定铜柱尺寸,这个也需要大概设计一下。
目前本人能力有限,SolidWorks用的并不熟,所以只会画简单的二维图,三维结构设计现在买了书,正在学习中。

楼主:
买的铜柱今天到了

网友B:
看到不少瓶瓶罐罐,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到不少瓶瓶罐罐,呵呵

人到中年,你懂的!

楼主:
今天亚克力面板到了,外观大概就这样了,呵呵

网友B:
引用 楼主:
今天亚克力面板到了,外观大概就这样了,呵呵

漂亮!!

楼主:
这两天下班了就跑去肯德基自学SolidWorks软件,台历的程序在慢慢完善中!

网友G:
坐等成品。。。

楼主:
引用 网友G:
坐等成品。。。

别着急

楼主:
V1.0版今天发布了,哈哈,需要源代码的坛友可以移步到此贴:https://bbs.21ic.com/icview-2527734-1-1.html

主要是背光控制功能这次没有实现,声控电路完全成了摆设,如果夜里点亮,确实有点太亮了,后面我有时间再改进代码,也可能做成照度自动控制的,声控感觉还是不方便。这个DIY就暂时告一段落了,因为业余时间有其他项目要做,等有时间了改进!

很不错,支持一波

楼主:
引用 网友G:
坐等成品。。。

V1.0版已发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