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测量]
ATT7022E的7路ADC每路146个数据是什么意思啊

楼主(2018-05-18):
RT,用户手册第3节最后,说SPI读到的数据7路ADC,每路146个数据是什么意思

网友A:
你把资料发到这帖子里,我看看

网友B:
7路ADC的同步采样存储在1024*16bit的缓冲存储器中。即最多1024个数据,存储顺序依次为Ua、Ub、Uc、Ia、Ib、Ic、In(依次循环)。当然1024/7=146 组,所以说“每路146个数据”。
读完1024个数据后(也可以按实际FFT的点数要求,取合适的数据量)。要自己按顺序,每间隔7个数据取一个,这样才是同一个通道的,才能进行下一步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