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元器件]
假设外接电压源,但我的电路需要电流源才能工作

楼主(2018-05-18):
(无正文)

网友A:
不知道你要表达什么。
电压源并接电阻,还是电压源。
你的电路输入需要输入一定的电流,还得看你的输入端的特性,否则,啥都不好说。
正常下,电压源串联一个电阻,可以在一定范围内等效电流源的输入。

网友B:
"假设外接电压源,但我的电路需要电流源才能工作,能不能在输入端并接一个很大阻值的电阻?"

“并接一个很大阻值的电阻”没用,必须串接。且还需要电压足够高的电压源。

网友C:
我的电路需要电流源才能工作,能不能在输入端并接一个很大阻值的电阻?

“并接一个很大阻值的电阻”不行,必须串接一个电阻。
串接电阻,不如使用三极管等器件搭一个恒流电路。

网友D:
用三级管搭,还不如用lm317,tl431 之类

网友E:
做一个简单恒流源

网友F:
对于直流电压源,没什么好办法。上面都说了。

      对于交流电压源可以这么做: 用LC电路实现电压源转电流源,或者电流源转电压源。

      1.电压源转电流源。

             a. 电路:

              电压源(Ui)----L-------------------
                                           |          |
                                           C         RL
                                           |          |
                                           地        地
                 b.原理
                     C与RL的并联电抗 Xrc=Xc*RL/(Xc+RL)
                      Uo=Ui*Xrc/(Xrc+XL)

                         =Ui*(Xc*RL/(Xc+RL) )/(Xc*RL/(Xc+RL)+XL)

                        =Ui*(Xc*RL)/(Xc*RL+XL*Xc+XL*RL)

                       =Ui*(Xc*RL)/(RL*(Xc+XL)+XL*Xc)

                  如果依照源频率,适当选取L和C,使得XL=-Xc,则

                     Uo=Ui*(Xc*RL)/(XL*Xc)=Ui*RL/XL

                      Io=U0/RL=Ui/XL  与负载无关----恒流源
      2.电流源转电压源
                 上面电路是可逆的。

网友F(点评):
呵呵,也就你当个宝。都是30前的作业而已。现在的还没解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