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息] 单片机晶振电路的原理

楼主(2018-05-18):
好多人只知道怎么接,就是不知道怎么回事

楼主:
原理是这样的。

楼主:
不明白的可以搜索关键词。

网友A:
反相器与外部的“晶振”组成一个构成一个皮尔斯振荡器

网友B:
石英晶体本身具有压电效应

网友C:
一个晶振的误区:晶振本身并不产生时钟,(无源)晶振本身是用来稳频的。

网友D:
在晶振两极加上交流电压,晶体会产生机械振动

网友E:
如何判断晶振电路是否起振?

网友F:
的就是石英振荡电路

网友G:
通常的石英振荡电路,一般是正弦波振荡电路

网友H:
晶振产生时钟,晶体不产生

网友I:
晶振有一个很可贵的特性是它具有压电效应。

网友J:
一般的晶振的负载电容为10PF或20pF.选择与负载电容值相等的并联电容,就可以得到晶振标称的谐振频率。

网友D:
晶振起到了选频的作用

网友C:
单片机内部有一个反相器,这反相器与外接的晶振和电容构成一个振荡器,其振荡频率由晶振决定。

网友B:
对石英晶体进行适当处理后可以得到一种压电谐振器件,这就是常见的石英晶体谐振器

网友A:
就一个反相器和一个电阻,非常合适于各种数字IC的设计制造流程。

网友H:
一个晶体振荡器

网友G:
单片机所用的石英振荡电路,是矩形波振荡电路

网友F:
自然是最简单的lc振荡电路

网友E:
晶振的原理有什么不同吗?

网友J:
一般的晶振振荡电路都是在一个反相放大器的两端接入晶振,再有两个电容分别接到晶振的两端,每个电容的另一端再接到地,这两个电容串联的容量值就应该等于负载电容

网友I:
果在晶体片上施加压力时,在晶体的某个方向的两面就会产生电荷:一个表面产生正电荷,而另一个表面产生负电荷;如果将压力改为张力(拉力)时,则产生电荷性质正好相反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反相器与外部的“晶振”组成一个构成一个皮尔斯振荡器

是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在晶振两极加上交流电压,晶体会产生机械振动

对,根据这个制造的有一种老式的扬声器

楼主:
引用 网友F:
自然是最简单的lc振荡电路

对,很对。等效嘛。

楼主:
引用 网友G:
单片机所用的石英振荡电路,是矩形波振荡电路

喔,是的。不过也有正弦波的。

楼主:
晶振的三种输出波形是什么呢?晶振的输出波形主要有正弦波、方波和准正弦波三种。
晶振主要分为有源和无源两大类。
有源晶振输出波形为正弦波或方波。因为在其内部加了整形电路,所以输出是方波,正弦波一般用的很少,普遍用的都是方波输出。
方波主要用于数字通信系统时钟上,用来驱动时纯计数电路或门电路,所以有源晶振也大多都用在时钟系统上面。有源晶振在应用中所起到的作用是很大的。在产品应用中,波形负载也是晶振的非常重要参数指标。选择不当的话,轻则导致晶振或其他模块工作不正常,功能无法实现,重则损坏模块甚至整机。
而晶振负载主要有以下几种:
1、正弦波:负载50欧姆或1k欧姆;
2、方波:N个TTL负载或N个PF电容;
3、准正弦波:10K欧姆并联10PF电容;
无源晶振输出的波形准正弦波。

网友K:
晶振本身是内部震荡的吗,还是加上电路后才震荡的

网友L:
U1和R1是单片机内部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