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需要触控+LCD驱动的MCU,求推荐

楼主(2018-05-18):
现在的产品用了三颗IC:触控芯片+主控MCU+LCD驱动(1621),看到赛元的MCU产品,有没有可以一颗代替三颗的MCU?

网友A:
根据你提出的问题,做如下评估:
1.触控按键有几个
2.LCD是多少段码
3.还需要几个IO做控制
4.程序量有多大
推荐赛元的SC92F844X或者SC92F854X,16K和32K两种,应该可以满足你的需求。
资料请点击下载

网友B:
LCD段码不多的话可以用软件LCD驱动的,LCD段码比较多的话可以选用硬件LCD驱动的,需要注意的是软件LCD驱动只能做1/2偏压,硬件LCD驱动只能做1/3或1/4偏压。

网友C(2018-08-01):
之前用过VK1621B 的液晶驱动芯片,价格有优势,质量也很稳定。有拿过原厂的开发资料,你可以参照看看

VK1622B LQFP48液晶驅動IC.pd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