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分析基础教材的严谨性问题

楼主(2018-05-18):
最近一段时间,我翻阅了10几本英文版的电路分析基础类教材,感受有二:
1,天下**一大抄,你抄我,我抄你,抄来抄去内容都几乎雷同了。

2,最要命的是严谨性问题。教材虽多,但大多数书严谨性很差。

例如,运放的三端符号,一般是仅仅用来示意电路工作原理的,当要使用基尔霍夫定律进行分析时,这种模型显然违背KCL。
有的书不指出,有的书虽然指出,但无动于衷,不做任何改变:

在我查阅的10几本书中,只有两本书做了改进,使用的是4端器件符号。

对运放使用4端符号,不仅仅是KCL约束问题,更重要的是它牵扯的运放的分类依据,最重要的是看那一脚接地。
例如OIA,输入/出均有一脚接地;最最常见的OVA,也就是电压运算放大器,只有输出引脚接地,所以这个接地脚是不能随意省略的。

关于理想运放求解两原则,这样介绍太曹淡了:

介绍虚短原理时,应该限制有负反馈网络和输入耦合网络,避免输入电压直接加到运放同/反向输入端去,这时才能有虚短。

有的书也有改进,4.1节介绍线性特性,4.2介绍叠加原理,分成两节来谈,避免初学者混淆。

楼主:
使用叠加原理处理电路时,现在居然还有很多教材强调受控源不要动,现在来说这样介绍就不合适了。
现在有些比较严谨的 教材,其中专门说明,受控源可以当作独立源来处理的。

关于节点法之病态电路,这问题,下面这帅哥1975年就解决过了,现在教材还不能反映出来,就太落后了。

台湾人

楼主:
1998年,戴维斯(davis)写的线性电路分析(linear circuit analysis )是为数不多的严谨书籍之一。
选择教材时,不能以简单容易看懂为原则,严谨性很重要。

网友A:
听你这么说,国外的月亮也不是很圆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听你这么说,国外的月亮也不是很圆啊。

再不圆,也比国产的圆啊。
国内全是抄人家的,包括老李和老邱的,从头抄到尾,然后这些人在国内就成大师了。

楼主:
国产的书,谁买谁后悔。下面这本半导体物理学,在网上夸的神乎其神,买来勉强读完第4页。
当时是66.3元买的,现价30包邮。

楼主:
引用 楼主:
国产的书,谁买谁后悔。下面这本半导体物理学,在网上夸的神乎其神,买来勉强读完第4页。
当时是66.3元买 ...

这本固体物理学,买来勉强读到第5页,几乎全新,现价10元不包邮:

网友B:
严谨。

谢谢大家!

是所谓的“数学家”们的口头禅和病态的做法。

总想“自圆其说”,然而在现实的工程问题中,你的严谨,毫无意义,只能导致这个工程项目无法进行。

即使很多纯数学问题,数学家们依然无能为力。

到如今为止,人们从来不缺乏“计算方法”,缺乏的是设计方法。

设计方法,这里说的就是创新性的设计,而不是中国设计院的“设计手册”。

数值计算早已把纯数学的方法,否定了。

这么简单的事实,居然从来没有人能够认识到。

电路原理教科书,并没有错误,紧紧就是人们对于电路的应用,知之甚少,是因为,人们不愿意也不敢进行“复杂的手工计算”,而依赖于计算机,所以,很多简单的电路问题,SPICE都能解决,但人们并没有发现其中的原理,其原因,是因为人们的懒惰造成的。

电路中,特别是晶体管放大电路中,很多问题,人们并未发现,虽然SPCIE都可以轻松解决。

这与你们的教科书的受害者们本来就是教科书的作者,有很大关系。

请牢记本大师的教导:电路中,有很多问题,人们并未发现,但这不是电路原理错误了。

再次感谢大家!

楼主:
当年我发了个4端运放符号,很多人以为我不知道运放能量来源是电源。
运放模型是压控电压源,压控电压源当然要有个引脚接地了。有了这个模型,还要什么正负电源啊?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你以为是你谁啊?

谢谢大家!

整天说受害者,难道你就没有被教科书害过吗?你就没有被 文ge 害过吗?

网友B:
数学的“严谨“问题。

谢谢大家!

就像一个人有”洁癖“,要求一切数学的证明,都有足够严密的定义和证明。

Well, 这的确可以自圆其说。

作为教科书,才是需要如此处理的。

但教科书并不能告诉,为何如此,为何要如此定义,为何如此证明,你紧紧就是知道了前人的作法,就是如此定义和证明,但你不知道为什么,也不知道前人为何要这样做。

如今的教育体制,导致了人们”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故而称之为:教科书的受害者,真正的前人看到如今的教科书的受害者们如此”学习“,必定感到非常遗憾,因为,这是无效的学习方法,事实上,任何教科书的受害者,如果以后工作不再作这些,必定将这些教科书内容忘记的一干二净,就好像从来没有学习过一样。

到底是教科书出了问题,还是学习教科书的人出现了问题。

现实就是:这个世界都不存在一个好的机制和方法,能够让学生真实的学会前人的知识和经验,更不用说近一百年以来,无论理论界和工程界的人士,都故意制作难度,以令自己的创新的技术和方法,不会被轻易地学会。

这导致了教科书的受害者们,更是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

至于**的 问题,本大师的教导就是:与其在中国的大学里浪费时间,从而令你们的人生毫无意义,还不如”上山下乡“去当”赤脚医生“更能令你们的人生富有意义。

也就是说:你有上山下乡的赤脚医生的工作经历,任何教科书对你来说,从理论上来说,不会成为问题,只要你想学习前人的知识和经验,那么你就能做到,这就是不是教科书受害者们的典型症状了。

不信你就去问那些”**“的人士,其上山下乡的生活,虽然艰苦,但生活更充实,他们会感到**的生活更有意义。

很多人都死在了大学里,这也不是中国特色。

再次感谢大家!

网友B:
运放的电源问题。

谢谢大家!

小信号电路是没有电源的。

通常运放也不工作在功率放大的模式,也就是负载电阻很大的意思。

教科书及其受害者们,肯定还无法理解,运放的小信号模型是什么意思。

运放大部分时间都工作在非线性模式,只有当”净输入“足够小的时候,才是线性模式,事实上,人们的频率补偿的稳定性设计,就是针对净输入足够小的情况。

本大师认为:100年前的真正 反馈工作者,必定明白这个简单的道理,但如今,除了本大师,无人能明白这个简单的原理。

也就是说:前人的知识和经验,并没有教科书所”复制“,因为写教科书的人,并不只能真正理解真正从事这些工作的人的工作,教科书作者,充其量是很努力地了解这方面的工作,但能力有限,又想要”终身教授“的职务,因此,不可能把精力都放在学问上,教科书受害者们也就如此诞生了。

例如,当今的LDO的稳压电源的设计,就非常小儿科,100年前的懂反馈的人士,不可能像如今的LDO放大电路一样地设计稳压电源,因为你们的LDO的设计,显然不对,正确做法其实为功率放大电路的设计。

无论LDO还是7805都是在一个方向上进行稳压,在另一个方向上的稳压效果很不好,解决方法就是用CLassAB的互补方式。

PID在工业控制中应用,99%的情况,如同LDO一样,也紧紧就是在一个方向上效果不错,另一个方向上效果差很多。

但从来没有人谈论过这个问题,因此,本大师就可以断定:懂反馈的人,真没有几个。

例如一个加热炉的控制,用PID的时候,让温度提高的时候,通常效果不错,也很快,但降低温度的时候,就很慢长,那么这就是与LDO一样的结果,事实上,LDO在负载电流增大的时候,稳压效果不错,但电流减小的时候,效果就不好了。

正确的做法就是:对于加热炉的控制,有加热的执行机构,也要有制冷的执行机构,如此一来,就与CLassAB的互补输出模式一样了。

任何一个功率放大电路,才是真正的稳压电源,这里决不存在”低压差“的指标。

其实,教科书及其受害者们,什么都不懂,连运放的基本工作模式都不知道是怎么回事。

再次感谢大家1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你以为是你谁啊?

谢谢大家!

大师,如果您认识SPICE这套软件的作者,也就是那个程序员,您帮我问问:编写这样一套软件,第一步应该先研究什么?程序设计语言除外,那我已经会了。

中兴公司被某大国狠K的事沸沸扬扬,所有人都喊着我们要自己造芯。造芯这事要才又要财,咱也玩不起。但造个SPICE软件,这应该还是有点可操作性的吧?烦请大师给指条明路。

从GitHub上找别人的源代码?这,,,我特么,,,唉——

楼主:
我说的是运放模型是VCVS,所以把那个地拉到外面来当作第4个引脚是自然而然的事!

大师跑过来提醒我运放需要电源供电,还对那个5端黑盒子用KCL。

画红线后面紧接着那句就是【(这个)没什么用,除非计算电源功耗时才会用】!

看书都看不懂,愁死人了!

楼主:
翻了十几本类似教材,只有少数两本使用严谨符号的:

楼主:
到底是理论大师,画图非常严谨: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大师,如果您认识SPICE这套软件的作者,也就是那个程序员,您帮我问问:编写这样一套软件,第一步应该先 ...

程序员。

谢谢大家!

从理论上来说,SPICE的设计者恰好不是一个“程序员”。

60~70年代的“程序员”,既需要懂硬件还动软件,但不是如今的人们的学习方式。完全就是为了解决问题而学习这些东西,SPICE的设计者知道自己想干什么,用计算机软件来实现,理所当然。

如今的程序员,干的是“交钥匙工程”,与SPICE的设计不是一回事。

SPICE就是建立器件模型,用电路原理进行软件计算,如此而已。

SPICE最擅长的还是直流工作点的计算。当然了交流特性的计算也很正确。

本质就是解电路方程。

无论IC还是SPICE,不是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只要你想干,那么你就会去干。如果你认为你不会干,那么你自然就是不会干。

再次感谢大家!

楼主:
这样解题,是不是看着舒服,还很好玩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样解题,是不是看着舒服,还很好玩啊?

电路方程的矩阵形式???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路方程的矩阵形式???

这里含有运放,所以的常规的节点法失效,这里是另一种节点法,由于对IOA等变量没有兴趣,所以省略掉一部分,所以严格来说那个是伪导纳矩阵。

楼主:
20多本外国教材中选出5本左右,剩下的都要放进回收站了,节省硬盘。

这个理论性太强了,看了没用。

这个FFT,现在没用,但有收藏价值:

楼主:
引用 楼主:
20多本外国教材中选出5本左右,剩下的都要放进回收站了,节省硬盘。

这种知识点提要式的书籍,H大师绝对喜欢的不行了,符合其发帖风格和习惯:

楼主:
经常要给电脑瘦身,垃圾书籍没必要收藏,根据经验,从网上下载20本书籍,有收藏价值的可能只是1本或2本,几率就是这么小。

楼主:
去年年底,有专家说这些电路,不能叫功放:

网友B:
这就好比。

谢谢大家!

一个“快递工作者”。

一个连无耻的中国大学都考不上的而且还是骑着3轮满地跑的“快递工作者”。

是不是在履行“快递工作”之前,把城市的所有街头巷尾都“背诵下来”呢?

No,没有一个快递工作者会这样做,因为他们不是能考上中国大学的书呆子,而是一个快递工作者。

而且这些快递工作者,在自己的工作中,还能发现“数学家”都无法发明的“快捷线路”。

然而这些快递工作者没有受过中国高等教育的污染。

如果他们中的“有志青年”想妄图混入中国大学的队伍中,那么他们比书呆子们还悲惨,幸亏这些快递工作者能够实事求是,可以及时离开毫无意义的中国大学的教育体制。

简而言之:一个快递工作者,是在街头巷尾的实践中,**了所有的街头巷尾,而且还能找到最优线路。如果确实遇到了看不懂的外国文字,这些快递人员也很快就可以学会。

而一个毫无意义的中国大学生,提不出任何学术问题,仅仅就是在课堂上听讲,自习的时候做作业而已,连一个快递工作者都不如,因为快递工作者知道自己该干什么,而一个毫无意义的中国大学生,不知道自己该干什么,而是像鸭子一样,喂食什么,就吃什么。

所以,边干边学,才是正常人的作为。

你下载的盗版图书,再多,也证明不了你买不起这些书,而仅仅就是如同一个书呆子一样,以收藏图书为乐而已。

再次感谢大家!

哎,你那个4级到底卖不卖啊?卖就留个联系方式。别整天在这里闹,闹个屁啊。
“快递工作者”,说的真好!

网友B:
工程项目。

谢谢大家1

包括电子技术在内,也包括真正的电子爱好者在内。

的最大特点就是:从来不需要任何理论,因为工程项目或电子技术方面的工作,本身已经有一个最好的老师,那就是你的电路是否可以正常工作,如果你的设计是错误的,那么就无法正常工作,从而你在实践中学到很多东西。

而书呆子们,或大学生们,没有工程实践的经验,一点都没有,那么就只能接受教科书的灌输。而一个真正的工程实践者,并非一定要学习这些教科书,这就如同“人工智能”的deep study一样。一个人工智能的机器,并没有受过“高等教育”,仅仅就是在实践中,不断摸索而已,而且,总有你能找到正确答案的时候。

如果你什么都不懂,例如你想制作一台PC机,因为,你什么都不懂,所以你到处学习和打听计算机主板哪家的好,于是乎,你用最好的主板,最好的CPU,最好的硬盘,最好的显卡,最好的声卡等最好的东西制作并且还是DIY了一个PC机。

然而,一个真正懂计算机的人,仅仅就是使用最合适的,性格价格比最好的硬件而已 。

因为,你什么都不懂,所以你就认为你需要学习所有的“教科书”。而一旦都明白了,这些书其实没有用。

可以肯定的就是:很多教科书的作者,其实自己都很清楚他们自己仅仅就是一知半解,正因为一知半解,所以才有最强烈的写教科书的欲望。而真正什么都懂的人,其实什么都不写额,而且最为重要的就是:什么都不说。

再次感谢大家!

网友D:
胡说八道,三端、四端、五端都严禁的很,他们没有本质的差别,只是在不同的分析场合使用而已。

KCL是针对点而言的,如果我只是分析同相端或者反相端的电流情况,运放本身的电源何必要画出来?

如果研究对象是整个运放,那就不能只有一个地,还得连电源也要一起分析,就是图15.1那种情况

网友D:
虚短是怎么来的?本质因为有限的电源和无限的放大倍数。和是否有反馈没有屁点关系。

之所以要引入负反馈,就是因为增益太大线性区太小

稳定,同时正反馈,二个输入端不能保证稳定近似的。
你前半句是对的,有限的输出,无限的放大倍数,这是必要条件,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前提,必须工作在负反馈中,才能输出反馈到反相端的电压才能

网友D:
引用 网友A:
听你这么说,国外的月亮也不是很圆啊。

你不理解这个大师,他实际想说的是:

其他的都是垃圾,我才是最圆的

网友D:
虚短是怎么来的,是因为线性放大区域的公式Vo=A×Vi,所以虚短是有条件的,就是只有在线性区才有效。

至于反馈,那是因为A很大,一般都是万以上,所以造成线性区太小,而引入负反馈,则有效加大了线性区。

而虚断,是在输入侧看来,流入运放的电流I=V/R,而R很大,所以I极小,几乎相当于没有,可以看成是断。因为虚短是根据伏安定律来的,所以虚断是本质,无条件

网友B:
本大师从来没有说过卖电路。

谢谢大家!

就更不说申请专利了。

本大师的电路与你们任何人都无关。

也就是说:对你们来说,是不存在的,是不曾知道的,也不需要知道的,未来也不会有的。

再次感谢大家!

网友B:
虽然如此。

谢谢大家!

大部分人必定还是毅然沦落为教科书受害者的下场,这是必然的,也是合理的。

只有很少的人,才能真正的继承前人的知识和经验,并发扬光大。

大部分的人,最终必定就是教科书受害者们的下场,但又不虚心,以自己的半瓶子醋的水平,到处指责其他人,像方肘子之类的,就很不好了。事实上,本大师这里批评的就是方肘子之类的教科书受害者,冒充知识分子的不良现象。

对于教科书的受害者们来说,首先就要承认自己什么都不是的事实,其次就是天生你才必有用,只要你能找到自己的合适的工作岗位,那么你就可以成为一个非教科书受害者。

再次感谢大家!

网友E:
好羡慕楼主有那么多时间去钻研,唉,咱们还得忙里偷闲,先mark一下,下班回去看看大神们都说了些啥。

网友F:
引用 网友D:
虚短是怎么来的,是因为线性放大区域的公式Vo=A×Vi,所以虚短是有条件的,就是只有在线性区才有效。

至于 ...

Vout/Vin = Aol / (1 + Aol X β )

你说多了反而容易搞乱,理解这个公式就行了。

反馈通路也好,增益带宽积也好,都是对开环增益 Aol 提出了要求

网友D:
引用 网友F:
Vout/Vin = Aol / (1 + Aol X β )

你说多了反而容易搞乱,理解这个公式就行了。

虚短是在开环环境下推导出来的

网友D:
“你前半句是对的,有限的输出,无限的放大倍数,这是必要条件,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前提,必须工作在负反馈中,才能输出反馈到反相端的电压才能稳定,同时正反馈,二个输入端不能保证稳定近似的。 ”

一派胡言,虚短和反馈有个鬼关系,只要工作在线性区,开环也好闭环也罢,正反馈也好负反馈也罢。

要弄清楚逻辑关系:
分析上看:
增益很大,有限输出-->虚短特性--->理想运放电路分析

应用上看:
增益很大-->线性区太小--->负反馈压制

另外,在一些电路里面运放是可以开环使用的,比如某些频率计,我的输入信号就是极微弱,而且我又不担心他放大以后失真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前半句是对的,有限的输出,无限的放大倍数,这是必要条件,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前提,必须工作在负反馈中 ...

因果颠倒,你比较适合和H大师在一起玩耍。

网友D:
引用 楼主:
因果颠倒,你比较适合和H大师在一起玩耍。

那大师来一个不颠倒的?

网友G:
引用 网友D:
“你前半句是对的,有限的输出,无限的放大倍数,这是必要条件,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前提,必须工作在负反馈中 ...

1,负反馈保证了二个输入端的电压的稳定,
2.开环放大倍数(应准确说共模CMRR)决定了二个输入端的误差。
以上二点决定了什么叫虚短。二者决一不可。

网友G:
运放很少开环放大用于线性状态中,意味二个输入端产生UV级的差移,输出就会上下轨乱窜。

网友G:
了解运放的发展史,就是跟负反馈相关的,通过深度负反馈,运放输出的精度由外部的精密的反馈环节(一般是无源的RC组成)决定的。开环OP保证不了输出精度,因为运放的开环增益一致性差,抗干扰性,(不要跟自激稳定相混)。

网友B:
所谓的严谨。

谢谢大家!

说的是一个公理体系下的结论的推导符合逻辑。

人们通常说数学很严谨,就是因为是建立公理体系后的逻辑推导。

但工程上,近似就成为了一个公理,但数学是无法认可的。

因为近似,所以人们提出了“理想低通滤波器”“直流工作点”以及“负反馈”等——这些东西中,没有一个可以用纯数学推导出来,但工程上,人们就是如此使用,而且在工程实践中如此做法就是成功的。

这说明什么?这说明,近似计算的工程方法,是一个公理,因为行之有效。纯数学业可以承认“理想低通滤波”的存在,但对于纯数学来说,这就是一个公理,建立了“理想低通滤波”的公理之后,就可以建立在这个公理下的理论。

在工程中,实践是检验理论的唯一标准,而纯数学则没有这个机会,纯数学只能依靠公理,进行逻辑推导计算来得到理论。

然而,纯数学与工程的共同点,就是,公理是符合人们的常识的,或合理的推广,工程的近似计算也是符合人们的常识的,所以,符合人们的常识,或人们在实践中,认为可以如此假设的东西,都可以成为公理,例如“理想低通滤波”和“负反馈”,以及“直流工作点”等。

如果不建立这个常识,那么人们早晚会对“直流工作点”,负反馈,理想低通滤波器的概念,提出质疑。事实上,很多数学领域的“公理”,也毅然对于初学者来说,难以理解,从而怀疑或不承认。

数学领域的公理,必须符合人们的常识或合理推广,其一定是因为“有用”,才会提出如此的“公理”,就像工程上的“负反馈,直流工作点以及理想低通滤波器”一样。

对于发明创造数学的数学家来说,制作“公理”,仅仅就是因为,使用如此“公理”之后,可以解决数学家所感兴趣的问题,如此才是发明“公理”及其数学体系的原因。

在工程上,没有工程师会“吃饱了撑的”去发明“负反馈”的理念,是因为瓦尔特在研究蒸汽机的反馈的时候,发现建立负反馈的理念,可以很好地设计蒸汽机的反馈控制,仅仅就是因为“负反馈”在蒸汽机的设计中,行之有效,所以人们才把并非存在的“负反馈”当作公理,从而写进了教科书。

对于任何初学者来说,负反馈的理念,是无法理解的,因为你仔细一考虑负反馈的问题,就会发现,负反馈压根不可能存在。因此这仅仅就是为了研究控制的问题,而建立了“负反馈”这个公理。

任何数学体系的公理,也都是完全一样的如此道理。

再次感谢大家!

网友B:
对于欧几里德几何来说。

谢谢大家!

点,线,面都是现实世界中不存在的东西,仅仅就是可以理想化的东西。

现实世界中,你找不到一个叫做“点”的东西,也没有“线”这个东西。

就如同电子技术中的“负反馈”,直流工作点,以及理想滤波器一样。

是现实电路所不存在的东西,但建立如此“公理”之后,可以方便的设计和分析电路。

本大师可以负责任地教导大家的就是:SPICE不懂负反馈,但其非负反馈的计算结果,恰好证明了负反馈的性质有效与合理,虽然负反馈乃近似计算,但对于工程应用来说,负反馈的近似计算早已足够,因此,负反馈可以成为一套公理体系下的理论。

任何被发明出来的数学公理体系,也都是一样的。

数学公理,也是因为,有用,或有趣,而被非教科书受害者的数学家们所发明,但此类数学家,在世界上,非常少,事实上,如此数学家,在当今可能都一个没有。

再次感谢大家!

网友H:
怎么精确都是模型
电路在那里,实实在在的工作
死磕那些模型除非是搞理论的,工程技术人员没有那个必要
模型都不是绝对精确的

网友F:
引用 网友D:
虚短是在开环环境下推导出来的

我感觉你基本概念已经搞混了。

开环环境有什么虚短?

运放是加上负反馈后,利用了现有的负反馈公式,这个公式本来是控制论里面的东西,在运放发明前就有了。纯机械也可以有负反馈控制。

还是那句话,理解了负反馈公式,就知道什么情况可以认为虚短成立,什么情况不成立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感觉你基本概念已经搞混了。

开环环境有什么虚短?

你和他讲道理,他是听不懂的,我领教过好几次了。动辄大号红字,搞的跟批 斗一样。

网友D:
引用 网友G:
1,负反馈保证了二个输入端的电压的稳定,
2.开环放大倍数(应准确说共模CMRR)决定了二个输入端的误差。
...

开环放大倍数(应准确说共模CMRR)决定了二个输入端的误差

这把年纪了,第一次听说“共模CMRR”,能解释一下这个概念吗?
顺带着解释一下“开环放大倍数”、“共模增益,“差模增益”、“共模抑制比”是什么好吗?

共模抑止比

网友D:
引用 网友G:
运放很少开环放大用于线性状态中,意味二个输入端产生UV级的差移,输出就会上下轨乱窜。 ...

在业界,uV和uA有时候是一个很大的单位了,现在用到fA的都有不少

我说东,你说西,我说的是差模电压。你说的偏置电流或失调电流。

网友D:
引用 楼主:
你和他讲道理,他是听不懂的,我领教过好几次了。动辄大号红字,搞的跟批 斗一样。
...

大师,就胡说八道而言,本论坛你应该属第一,如果有你有异议,可以去看看你还有多少问题没有回答我

楼主:
引用 网友D:
大师,就胡说八道而言,本论坛你应该属第一,如果有你有异议,可以去看看你还有多少问题没有回答我 ...

和你聊,1+1=2都聊不清的!

有两个人老是说我胡说,但是从来都拿不出像样的证据!

恰恰相反,俺是用证据把对方砸晕:

楼主:
这些都成了笑柄:

对运放来说,是一个菜货,最多就刚入门应用的货,不要跟它论专业的问题了。连运放的参数都搞不明白。却来论运放。

网友G:
引用 网友D:
开环放大倍数(应准确说共模CMRR)决定了二个输入端的误差

这把年纪了,第一次听说“共模CMRR”,能解释 ...

不懂运放的参数,算了,长知识,实际上运放有共模放大倍数,也有差模放大倍数,可以查查经典的手册,如TI或ADI,CMRR=差模放大倍数/共模放大倍数,对数就不说了。接在同相放大电路,必有一个共模电压存在。

网友G:
引用 网友D:
大师,就胡说八道而言,本论坛你应该属第一,如果有你有异议,可以去看看你还有多少问题没有回答我 ...

先把ADI的运算放大器应用技术手册和TI的运算放大器的权威指南看N次有心得了,再来论运放吧。

网友D:
引用 网友G:
不懂运放的参数,算了,长知识,实际上运放有共模放大倍数,也有差模放大倍数,可以查查经典的手册,如TI ...

CMRR我就听得多了,"共模CMRR"是从来就没

CMRR本来就是共模抑制比,“共模CMRR”难道是共模共模抑制比?还有这玩意?

网友D:
引用 网友G:
不懂运放的参数,算了,长知识,实际上运放有共模放大倍数,也有差模放大倍数,可以查查经典的手册,如TI ...

运放我们用的多了,产品的板子上运放多了去了,我们和TI、ADI这些的FAE也是老熟人了,就算不懂也被他们教懂了。
CMRR也再熟悉不过了,我只是第一次听说某位独创的“共模CMRR”而已,想请教一下。

网友D:
引用 楼主:
和你聊,1+1=2都聊不清的!

别老找别人的不是,把自己的笑柄也上来晒晒

网友D:
引用 楼主:
这些都成了笑柄:

你的笑柄也不比别人的少,而且你还不敢承认,顾左右而言其他

网友F:
引用 网友D:
你的笑柄也不比别人的少,而且你还不敢承认,顾左右而言其他

看你贴图里面的话,简直就是一塌糊涂。不敢相信是你搞电子的,连把话说的让别人听懂都做不到。

第二条,是扯淡的,谁都回答不了,第三条,也是扯淡,可以无视。

我来回答你的第四条,首先,恒压源本来就是一个理想化的概念,一个二端黑盒子,不管接的是什么负载,都能输出固定电压。对于这种理想模型,你来扯内阻大好还是小好,扯什么理想的值是多少?这种脑残问题你也有脸问?

网友F:
引用 网友D:
你的笑柄也不比别人的少,而且你还不敢承认,顾左右而言其他

如果学习一下国内的那些S B老师,自己搞个理想电压源串联内阻的模型,来代替恒压源的话,那用初中数学就可以推出这个内阻是越小越好,内阻为0时,就是理想电压源。如果你认为你也是初中水平的话你可以继续在这种问题上较真。

况且理想电压源在现实里还有电池可以近似,理想电流源连近似实物都没有,一个假想出来辅助教学和计算的东西,你还有模有样的讨论它的内阻,自己再用初中数学列个算式算算么,就知道结果了啊。如果是理想电流源并联内阻的模型,那这个内阻需要无穷大。如果是理想电流源串联内阻的模型,那这个内阻你爱取多少取多少。

据我所知,国内垃圾学校的老师比较喜欢在这种问题上研究,因为他们的数学水平,和电路分析能力,也就能支持他们在这种问题上较真了。所以你是H大湿的小号?

网友D:
引用 网友F:
看你贴图里面的话,简直就是一塌糊涂。不敢相信是你搞电子的,连把话说的让别人听懂都做不到。

第二条, ...

好吧,给你看看原帖
https://bbs.21ic.com/icview-2492710-1-1.html

首先我要说的是你的没资格回答这些问题,这些问题得大师去回答。
其次嘛,你那么喜欢回答第四条,那你来说说非理想的恒压源,内阻是大一些好,还是小一些好?

网友D:
引用 网友F:
看你贴图里面的话,简直就是一塌糊涂。不敢相信是你搞电子的,连把话说的让别人听懂都做不到。

第二条, ...

我被你说的很担心工商局来查我,难道我一直以后做的都是假电子?卖假电子产品坑客户?

网友F:
引用 网友D:
好吧,给你看看原帖
https://bbs.21ic.com/icview-2492710-1-1.html

首先,原帖没有问题,那个TI合作的老师大概是把模型搞混了。一般恒流源内阻的模型是并联,所以取无穷大。他画成串联,当然会得出功率无穷大这种荒谬的结论。

其次,你说我没资格,我水平好歹比你强多了。一个自称自己和TI ADI FAE很熟的,对运放理解很深的,结果开环放大信号,还声称自己可以接受失真,那你直接用三极管好了还用什么运放。还有啊,TI的大部分FAE,谈不上水,但是肯定不是高手,当同行交流可以。但是你这样当老师,拿出来给自己吹牛X,先不说可笑不可笑,但是小心被他们误导。

最后,非理想的恒压源,比如说18650动力锂电池,当然是内阻小一些好。你见过有要求锂电池内阻大的人?失了智?

楼主:
引用 网友F:
首先,原帖没有问题,那个TI合作的老师大概是把模型搞混了。一般恒流源内阻的模型是并联,所以取无穷大。 ...

那个视频内容本身和TI没有任何关系,不过是TI出钱请青岛大学老师录的。

在TI干的本土工程师,绝大多数人干的是销售(或销售相关的活),技术方面跟TI米国本土工程师没法比,相比的话,一个是业余,一个是专业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F:
如果学习一下国内的那些S B老师,自己搞个理想电压源串联内阻的模型,来代替恒压源的话,那用初中数学就 ...

国内确实有一群SB教师,21ic里面有一群不仅SB、而且没水平、没学术得到的失落教师。

再教你一点:理想是干嘛用的?理想是用来逼近的,是用来实现的。

本人一来没那个几位大师的水平,尤其是数学老师的水平,只搞电。二来本人讨厌装B,所以只有一个号,不像某些人弄几个马甲出来,在那里倒来倒去。为什么用马甲?怕说错了没面子,又要死不承认,这刚好符合了某些SB老师的特点

网友F:
引用 网友D:
国内确实有一群SB教师,21ic里面有一群不仅SB、而且没水平、没学术得到的失落教师。

再教你一点:理想是 ...

首先我不是某人的马甲。

其次我以前也瞧不上XUKUN,觉得他数学厉害,但是电子方面也就是个牛皮匠。21IC名人王奉瑾对XUKUN的评价我觉得很合适,“搅屎棍,但是什么都搞不成”

最后,XUKUN今年让我刮目相看。他不仅搞了个模电学习小组,而且还搞的有声有色,让21的网友可以学到东西。

就这最后一点,和HWM这种自己根本不懂,或者懂一点过时的皮毛,还以为是屠龙之术,整天藏着掖着,又时不时透一点出来刷下存在感的大湿一比,高下立判!

网友D:
引用 网友F:
首先,原帖没有问题,那个TI合作的老师大概是把模型搞混了。一般恒流源内阻的模型是并联,所以取无穷大。 ...

首先呢,你应该要学会看清楚,人家那个视频上写的是“现实中的电流源....”

其次,作为“源”,无论是电流源还是电压源,我们都希望他能提供的功率无穷大,这不是谬论,这是很多人的理想,也是很多人奋斗的目标

第三,“我水平好歹比你强多了”这句话把我彻底搞懵了,我不知道你水平有多高,也不知道你什么时候和我切磋过,所以也不知道你比我强在哪里?能否指教一下?顺便说说你这份自信是从哪里来的?但是从你的说话来看,我相信有一点我应该强过你:年纪

第四,运放做开环使用也不奇怪,比如某些计数器,它要的就只是频率而已,所以经过放大以后的信号就算变成了方波,也无所谓,反正频率又不会变,懂了吧?

第五,你所说的“FAE”,应该是那种商务人员,或者是分销商的所谓技术支持人员,原厂的FAE是销售中最了解自家产品技术的,是技术中最懂的销售和沟通的。

第六,我没说过,也没见过“要求锂电池内阻大的人”,只是问你“非理想的电压源内阻要大一些,还是小一些”。那非理想的电流源呢,内阻是大一些,还是小一些好?

第七,你那么自信我是老师,你见过我的教师资格证吗?能说说我在哪个学校任教吗?

网友D:
“你是PPT老师,刚才发现是女老师。那x大就不对了,应当礼让女生。”

我要是PPT的那个老师的话,绝对叫法务去告他,某些爱胡说八道、毫无学术道德的人,就应该让他尝尝身败名裂的滋味

本人所处企业,地处珠三角,专注于电力领域,根据产品线在广州、深圳分设研发中心,与省内多所高校有密切合作关系,在高校内设有创业中心和研究机构

网友D:
引用 网友F:
首先我不是某人的马甲。

其次我以前也瞧不上XUKUN,觉得他数学厉害,但是电子方面也就是个牛皮匠。21IC ...

这两位大师的专业水平,我也就只能呵呵了

网友G:
引用 网友D:
首先呢,你应该要学会看清楚,人家那个视频上写的是“现实中的电流源....”

其次,作为“源”,无论是电 ...

开环放大。输出都变成方波,失真过度了,还叫放大器吗?

楼主:
引用 网友G:
开环放大。输出都变成方波,失真过度了,还叫放大器吗?

哈哈,就这么一点事,你们谁能跟runningwzf 解释清楚??
其雄辩的口才,和H大师不相上下。共同的师傅是东北赵大叔,说话都是两头堵。

例如本贴第一页,讨论的是虚短,网友提醒他了,运放都开环了,哪来的虚短啊?
你看人家67楼说了,运放开环用的也有啊,比如计数器。牛头不对马嘴的两头听。

大师也是,我说参考点是为了KVL而生地。
大师说,既然有端口,那么有电压必须有电流。

大师说这话,肯定是忘了其大约4年前的夏天晚上的愚蠢言论,当时他说一个端口电压电流必须同时存在,只有其一,是不能携带信息的。
当时我举了好多例子来驳斥这种谬论。

所以碰到这样的人,大家躲着走,冷处理就行了,再简单的问题也是扯不清的,因为他们说话是两头堵,说白了是顾头不顾腚。

网友F:
引用 网友D:
首先呢,你应该要学会看清楚,人家那个视频上写的是“现实中的电流源....”

其次,作为“源”,无论是电 ...

第一:现实中没有接近理想电流源的东西,如果是名字叫电流源或者恒流源的,有多种结构,都是很成熟的东西,要具体电路具体分析。你一边说现实中的电流源,一边就扯着什么内阻,自己把自己绕晕了?而且视频里那个菜鸟老师,他的意思就是电流源的内阻是串联上去的,都电流源了,串内阻还要无穷大,认为功率无穷大。自己脑残立个靶子自嗨?

第二:扯淡的话,不回复。

第三:你年纪确实比我大,可惜水平比我差。

第四:这条已经好几个人吐槽了,你只要频率,简单的三极管或者FET就可以了,还要上运放,还要反问我懂了吗?更可怕的是你还要用这条来证明你前面关于运放的谬论的正确性。由此可见,XUKUN对你的评价是对的:你既听不懂人话,又不会说人话。

第五:嗯,你就继续吹嘘你跟原厂FAE很熟吧。考虑到你是老师或者是小公司的,可以理解你这种行为。拿认识原厂FAE,和原厂FAE很熟来吹嘘,来说明自己水平高。21IC你估计是第一个。

第六:看得懂人话吗?被打脸了又开始问电流源了?电流源的问题参考第一条。

第七:哪个学校?反正不会是好学校,现在211都要海归了,喝过洋墨水的绝对不会想你这样孤陋寡闻而又沾沾自喜。

网友D:
引用 网友G:
开环放大。输出都变成方波,失真过度了,还叫放大器吗?

我不知道你们学术界去认定“放大”,在工程应用上,这种电路就是叫做放大电路

网友D:
引用 楼主:
哈哈,就这么一点事,你们谁能跟runningwzf 解释清楚??
其雄辩的口才,和H大师不相上下。共同的师傅是 ...

大师,你躲着走,是因为不敢回答那些问题吧?到现在为止都没看过你回答过哦

网友G:
引用 网友D:
我不知道你们学术界去认定“放大”,在工程应用上,这种电路就是叫做放大电路 ...

放大器就是输入输出近似的原则,对单频来说,就是失真度,对多频来说,再加一个指标群延时。(对通信行业的链路来说更重要)。不然做不到宽频下,波形相似。

网友D:
引用 网友F:
第一:现实中没有接近理想电流源的东西,如果是名字叫电流源或者恒流源的,有多种结构,都是很成熟的东西 ...

第一,你实在脑残的不行,现实中的电流源、恒流源就没有内阻吗?使用的时候就不需要考虑内阻的吗?

第二、你根本不敢回复,因为你不敢承认“源的功率应该无穷大”是对的

第三、你那份SB自信哪里来的?动不动就觉得自己比别人强,你问过你爸妈没有?就因为你像个SB,就可以觉得自己比别人牛?

第四、就凭你“用三极管或者FET”就知道你根本就一个小菜鸟。在电参数、分散性、BOM面积等上面,运放具有三极管、FET无可比拟的优势

第五,你不是口口声声说我是老师的吗,怎么这里就又“考虑到你是老师或者是小公司的”了?我们公司虽小,但是像你这样水平的,在校企合作联合实验室里面是学生,估计总数也不会低于50人

第六,自己去看吧

第七,你都不知道我是哪个学校的,你怎么那么一张口我就成了老师了?小菜鸟,说话做事要讲究有理有据,否则你就等着被X吧。

第八,“喝过洋墨水的绝对不会想你这样孤陋寡闻而又沾沾自喜”,你应该没见过海归吧?别那么崇拜迷信海归,海归中骗人的、没有水平的、混文凭的多了去了。给你一个善意的忠告:小菜鸟,你的技术水平没见过无法评论,但是你为人处世的水平,实在是垃圾,估计也就三本或者高职院校的毕业生水平。再给你下个结论,就你这为人处世的水平,哪怕你技术牛上天,在企业里面你最好也就混个底层的项目组组长

网友F:
引用 网友D:
第一,你实在脑残的不行,现实中的电流源、恒流源就没有内阻吗?使用的时候就不需要考虑内阻的吗?

第二 ...

好了,已经撕下伪装,开始破口大骂了。

你又没有OTB大湿云淡风轻的胸怀,还要学他到处指点江山,粪土坛友。那结果只能是变成泼妇了。

网友F:
引用 网友D:
第一,你实在脑残的不行,现实中的电流源、恒流源就没有内阻吗?使用的时候就不需要考虑内阻的吗?

第二 ...

而且我发现你依然看不懂人话。不管别人说什么,你永远是那一套东西,自说自话。

不过可以确认的是你确实不是H大湿的小号。

原话送回:“不知道哪里跑出来的小菜鸟”。再见!

网友D:
引用 网友F:
好了,已经撕下伪装,开始破口大骂了。

你又没有OTB大湿云淡风轻的胸怀,还要学他到处指点江山,粪土坛 ...

我没有好伪装的啊,本来向来如此,即没有某些大师的高深学术,也不像某些小人那样装B。

要说骂人,是你先提脑残的,本人向来的原则是:人若犯我,斩草除根。

另外,到现在都没说清楚你怎么水平高过我的,像个鸵鸟一样,还有你那份SB自信是从哪里来的。

话说比别人水平差很正常,我就从来都承认就数学而言,我的水平绝对比某些大师差,就胸怀而言,也没有某些大师宽广。

网友D:
引用 网友F:
而且我发现你依然看不懂人话。不管别人说什么,你永远是那一套东西,自说自话。

不过可以确认的是你确实 ...

小年轻,不知道天高地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