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控制电路] 实现一个IO的下拉

楼主(2018-05-18):
我板子的原理图  为什么一上电 继电器就自动吸合了 基级是没有信号输入的 , 关闭电源继电器释放

网友A:
非要搞这么复杂?不知道具体什么应用

网友B:
不推荐这样的接法,Q1基极驱动信号GPIO4电压可能不够,继电器线圈应该接在Q1集电极上当做负载。

谢谢,已改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推荐这样的接法,Q1基极驱动信号GPIO4电压可能不够,继电器线圈应该接在Q1集电极上当做负载。 ...

我上面改了问题  希望重新看一下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上面改了问题  希望重新看一下

Q3 B/E并联电阻电容试试,怀疑上电瞬间 HWOUT1 信号有脉冲导致三极管导通。

网友C:
在基极加一个10K电阻到地,确保三极管基极没有控制时是截止的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