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本清源——运放符号

楼主(2018-05-18):
通常,电路原理图中运放符号仅有“三端”,看似是个“三端器件”,其实不然。

只要有那么一丁点相关知识的都知道,运放端口电压相对于其电源端(通常被隐藏)。如果将“电源”归入“运放”,则必须有一个被隐藏的“信号地”作为其电压参考点。而实际运放是个不含电源的器件,所以必然还有电源端引入。可见,运放实际至少是个五端器件

下面引一段内容。

楼主:
运放符号

楼主:
无论是“三端”、“四端”还是“五端”符号,运放端口电压必须有相关电压参考点。而实际上,运放就是通过其两个电源端构成其端口电压的参考。

网友A:
这种问题正什么本清什么源,稍微有点常识的学生都知道。

人家在讲课,你没这个水平讲,就专门盯着挑刺。大家都知道挑刺比讲课简单一万倍,关键你这个挑的连刺都算不上。

所以呢,为了大家提高水平,为了论坛发展,为了合理较量,你倒是拿出点自己的东西来啊。没有这个水平只能在暗处抬抬杠了。

网友B:
抄一句网络流行评语:
一本正经地胡说八道

网友C:
真是一本正经地胡说八道

运放符号和电压参考点之间,掉毛关系没有!后者是为了KVL而生地。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抄一句网络流行评语:
一本正经地胡说八道

+1

没必要,运放符号只是为了简化分析

网友E:
三端不就是为了抽出模型么,不用拿物理实现去看待吧。

网友E:
我想了下,这个话题的意义:对于没有接触运放实物时,通过那个理想模型得到的认知,无法处理物理实现时遇到的问题,我觉得不用说那个模型是错的,可以说模型的精确度是多少,说对错就让人只有0%和100%两种认知了。哪有100%的模型。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三端不就是为了抽出模型么,不用拿物理实现去看待吧。

运放的“三端”、“四端”还是“五端”符号(注意,不是模型),这些都是各位电科出身心知肚明的东西,原本就无所谓“严谨”与否。既然有人质疑其“严谨性”,那么就给个“正本清源”,于是就有了此贴。

至于运放的模型,此帖(包括相关帖子)都未曾涉及,那是另外一个话题。

网友C:
在论坛上想说明白点事,真几把费劲!

我原帖说的是当要对包含运放的电路,使用基尔霍夫定律,需要使用4端模型!3端模型明显是不行的,因为电路分析基础中有超节点,学生会自然而然想到把运放视作超节点。

一群大西瓜跑来告诉我运放正常工作要使用电源供电,这都是哪跟哪啊??????

网友C:
分析包含运放的电路传递函数,又不用计算OP的功耗,使用上面的4端模型就行了,为何要用5端模型啊???一群大草包。

网友F:
引用 网友C:
分析包含运放的电路传递函数,又不用计算OP的功耗,使用上面的4端模型就行了,为何要用5端模型啊???一 ...

版主 你可以“杀”他们一个祭天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F:
版主 你可以“杀”他们一个祭天了

某些人可能是故意装疯卖傻,胡搅蛮缠的。当然,也又可能某些人脑子就那样。

和这些人聊天是浪费时间,撤退!

网友E:
哦,原来是这么来的。我觉得大家都没必要在这么个问题上争执。我的理解是那就是个模型(尽管叫符号,符号就是可视化一下,用来阅读的),而且是用来解释运放的数学作用,即 out = G *(A - B)
要是想解释电流怎么流的、误差怎么产生的、带宽的特性等等,就再重新建个模型就行了。每种模型本就是用来说明物理器件的某些特性。

如果我们看着symbol,讨论它的model合理性,这好像不对劲啊

要么就讨论这个symbol,设计的不好看、太宽、太扁啥的

要么讨论这个model包含了哪些信息,有哪些、没哪些什么的

网友E:
还有,我觉得大多数问题都可以讨论;但是,大多数人不能成为讨论的对象。

楼主:
引用 网友E:
哦,原来是这么来的。我觉得大家都没必要在这么个问题上争执。我的理解是那就是个模型(尽管叫符号,符号就 ...

这只能算是个符号,其还不具备模型的功能。而且,这个符号还是约定俗成的,特别是那个“三端”符号。

严格说,运放并没有引出地线,其是通过两个电源端来定位的。这两个电源端及其所接的电源被称为电源轨。所以,真要“严谨”的话,就是那个五端符号

要谈电路分析,必须得给出器件模型,而模型并不是那些符号(譬如三极管符号)。模型和器件符号不是一码事。

现在的几乎所以教材(包括相关的文献资料)所用的都是按标准或约定的符号,其意义在教学中早就已说明,而这些符号在实际的交流中也没有任何歧义。

网友E:
我发现了,啥事都怕追究,我是觉得电路工程师不会提问那个三角形为啥只有3个管脚,把电压、电流看作数学量,完全可以计算,即便不引入地管脚和电源管脚。要非得说回路的话,那就5个管脚吧。我是很崇拜看你们讨论那些高级问题。这种问题真没必要争论。

网友G:
大牛们,帮解决个实际问题,

https://bbs.21ic.com/forum.php?mo ... 2&page=1#pid9280890

运放是用LMV324
运放的补偿问题,怎么补偿好,我现在是在反馈电阻上并102电容,有改善

不加或者是太小,运放电路就不稳定,有650HZ的周期振荡信号

放大级输出两路,一路送比较器,一路送MCU的AD口采样

网友C:
历史前进的脚步,可不是一两个前清的遗老遗少所能阻挡的住的,看看1971年的书:

人家这个书,从头到尾到都是这个符号!人家的严谨,在大师眼里就是画蛇添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