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触控总是和CS形影不离,CS是个什么玩意?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18-05-18):
是有个测试仪器对产品驻入一种强干扰信号,对触摸按键性能影响非常大的。

网友B:
触摸按键的产品,应该是一种比EFT群脉冲干扰更加强的干扰测试,看很多家触摸芯片EFT可以通过,但CS都过不了。

网友C:
CS的频率范围是多少,为什么是这个频率范围?

网友D:
赛元目前的触控芯片可以过最高标准CS 10V动态,CS 3V动态10V静态是标配。驻入的电压越高,干扰越大,且覆盖的频率很广在150KHz~230M,市面上能过CS 10V动态的触控MCU可选择是非常非常少的。

CS静态测试:产品在正常工作状态下,在没人操作产品情况下,射频电流注入电缆或信号线中,产品不能出现功能异常,触控按键不能出现误动作,芯片不能复位和死机等异常现象。

CS动态测试:产品在正常工作状态下,在有人操作产品情况下,射频电流注入电缆或信号线中,产品不能出现功能异常,触控按键能如平常一样能正常操作,不能出现按键按不动或误动作,芯片不能复位和死机等异常现象。动态测试比静态测试是更加难通过的。

CS介绍:
     全称射频场感应的传导骚扰抗扰度(CS) -- Immunityto Conducted Disturbances, Induced by Radio-Frequency Fields
     作用:检验设备对来自射频场耦合到线缆上的干扰的抵抗能力。
     干扰来源:当空间的电磁波的波长和设备线缆的长度可以比拟时,电磁波将会耦合在此段线缆上并产生感应电压/电流,沿着该电缆流进设备内部,从而对设备的正常工作产生干扰,上述的设备线缆包含电源线和信号线。
     测试范围:正常情况下0.15-80MHz,可将上限频率扩展到230MHz。
     测试方法:使用射频信号发生器通过CDN或电流注入钳等设备,将射频电流注入到电缆或信号线中,以此模拟来自环境射频发射机的干扰。
     测试场地:屏蔽室
     严酷度等级:

等级

试验电压/V
X
待定
Ø  1类:低电磁辐射环境
Ø  2类:中等电磁辐射环境。
Ø  3类:严酷电磁辐射环境。
Ø  ×类:×是由协商或产品规范和产品标准规定的开放等级。

网友C:
版主威武

网友E:
讲的明白,学习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赛元目前的触控芯片可以过最高标准CS 10V动态,CS 3V动态10V静态是标配。驻入的电压越高,干扰越大,且覆盖 ...

谢谢!

网友F:
干扰信号

网友G(2018-07-13):
哦哦哦 了解了 非常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