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Tim1输出PWM和串口复用冲突如何解决?

楼主(2018-05-18):
单片输出PWM只用了PA8脚,串口用到了PA9和PA10,出现串口无法发送数据的情况,查看了TIM1的复用表格,发现和UART1重复,会是这个原因吗?程序里注销TIM1的初始化串口就正常了。
定时器1和串口配置如下。
static void TIM1_GPIO_Config(void)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GPIOA, ENABLE);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TIM1, ENABLE);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8;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AF_PP;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ure);
}
/*****************************************************
******************************************************/
static void TIM1_Mode_Config(void)
{
        TIM_TimeBaseInitTypeDef  TIM_TimeBaseStructure;
        TIM_OCInitTypeDef  TIM_OCInitStructure;

        TIM_DeInit(TIM1);
  /* Time base configuration */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Period = Frequency_Max;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Prescaler = 0;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ClockDivision = TIM_CKD_DIV1 ;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CounterMode = TIM_CounterMode_Up;
  TIM_TimeBaseInit(TIM1, &TIM_TimeBaseStructure);

        /***************************************************************/
  TIM_OCInitStructure.TIM_OCMode = TIM_OCMode_PWM1;
  TIM_OCInitStructure.TIM_OutputState = TIM_OutputState_Enable;
  TIM_OCInitStructure.TIM_Pulse = 0;
  TIM_OCInitStructure.TIM_OCPolarity = TIM_OCPolarity_High;
  TIM_OC1Init(TIM1, &TIM_OCInitStructure);
  TIM_OC1PreloadConfig(TIM1, TIM_OCPreload_Enable);

        TIM_ARRPreloadConfig(TIM1, ENABLE);
        TIM_CtrlPWMOutputs(TIM1,ENABLE);
  TIM_Cmd(TIM1, ENABLE);
}
/******************************串口配置**************************************/
void USART1_Config(void)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USART_InitTypeDef USART_InitStructure;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USART1 | RCC_APB2Periph_GPIOA, ENABLE);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9;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AF_PP;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ure);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10;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IN_FLOATING;
        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ure);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BaudRate = 9600;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WordLength = USART_WordLength_8b;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StopBits = USART_StopBits_1;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Parity = USART_Parity_No ;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HardwareFlowControl = USART_HardwareFlowControl_None;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Mode = USART_Mode_Rx | USART_Mode_Tx;
        USART_Init(USART1, &USART_InitStructure);
        USART_ITConfig(USART1, USART_IT_RXNE, ENABLE);
        USART_Cmd(USART1, ENABLE);
                /****************************485使能脚初始化************************************/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GPIOB, ENABLE);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2;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Out_PP;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GPIOB, &GPIO_InitStructure);
}

void UART1_NVIC_Configuration(void)
{
        NVIC_InitTypeDef NVIC_InitStructure;
        NVIC_PriorityGroupConfig(NVIC_PriorityGroup_0);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 = USART1_IRQn;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PreemptionPriority = 1;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SubPriority = 0;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Cmd = ENABLE;
        NVIC_Init(&NVIC_InitStructure);
}

网友A:
感谢楼主分享,感觉很有使用价值。

网友B:
这个经验可以

网友C:
PA9应该是TX管脚,配置成输出模式就可以 PA10 最好配置成上拉输入输入,查看一下复用表格,
建议定时器和串口都不要开启复用功能 ,根据板子实际情况再去确定,某一个功能是否用复用功能
主要针对GPIO进行配置 是配置成定时器 还是配置成串口功能 要看好

楼主(2018-07-02):
后来问题找到了,不是复用问题,也不是程序问题。是keil编译出错了,后来修改一些配置后重新编译几次后偶尔会有可以运行 的出来。

网友:
引用 楼主:
后来问题找到了,不是复用问题,也不是程序问题。是keil编译出错了,后来修改一些配置后重新编译几次后偶尔 ...

你好,能给我说下keil改如何配置么,我的也出现了问题

楼主(点评):
把优化等级调到1

网友D(2018-11-02):
楼主能说一下怎么解决的吗?

楼主(2018-12-05):
引用 网友D:
楼主能说一下怎么解决的吗?

修改不同的优化等级编译后试试,总有一款适合你。如果没有,那就是你程序上还有问题。

网友E(2019-04-10):
TIM_TimeBaseStructInit(&TIM_TimeBaseStructure);
TIM_OCStructInit(&TIM_OCInitStructure);
这样设置缺省值,将PWM的TIM1定时器的复用功能重新默认填充,之前出现不能用的情况,个人认为是串口使用的TIM1通道CH将PWM使用的通道占用了

网友F(2023-02-27):
duankou端口配置前重置下OC   应该是CH端口问题
TIM_OCStructInit(&TIM_OCInitStructure);

网友G(2025-05-01):
老哥,在多年后的今天我遇到了和你一样的问题,几天找问题都无果,最后找到了你的贴子,删掉了所有的obj文件,然后改了优化等级重新编译就好了,敬礼啊老哥 (^v^)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