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pn型开关代替按键可否

楼主:
从按键那里用导线引出,想用npn型开关代替按键的,没有思路啊,能否提点一下,。芯片好像是tm1628

网友A(点评):
光电三极管可以

网友B(2018-05-19):
只要你能模拟出按键输出的信号,用什么都可以。一个机械开关,一个电子开关,如何代替呢?

网友C:
这个不行的,用模拟开关吧楼主,或者继电器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不行的,用模拟开关吧楼主,或者继电器

用继电器当然简单,我就是不想用继电器,模拟开关我先了解下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不行的,用模拟开关吧楼主,或者继电器

你说的模拟开关就是固态继电器吧,我用固态继电器试验可以达到要求,谢谢你的意见

网友C(点评):
两者不一样,不过既然可以了那就好

网友D:
感觉你们按键表面好粗燥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