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三档8p拨动开关电路设计

楼主(2018-05-19):
有这么个设备,电源开关部分有下面这些需求,大神们帮忙看看怎么设计电路
1. 使用一个锂电池供电
2. 使用一个三档8pin的拨动开关作为设备电源开关
3. 在拨动开关拨到最下方时设备断电,在上面两档设备上电
4. 这种拨动开关在上面两档之间拨动时,总有中间状态,开关处于断开状态,此时要求设备不能断点
5. 在开关处于上面两档时,能够通过mcu的io控制设备自杀断电,防止电池过耗,并且不会自动上电重启
6. 在通过mcu的io控制设备断电后,必须使开关先恢复到最下方一档,然后再推上去,才能重新上电

感觉好复杂,尤其是456三点,很矛盾,有大神帮忙设计一下吗

网友A:
机械开关肯定有个断档的问题,只能增加板上的电容,电压稍跌落。

网友B:
思路不清,你意图是什么,用锂电作备用电,外接电失电时,备用电切上.当备用电不足时,作欠电处理.整机有一电源开关.

备用电,外接电各串只二极管后并接到系统就能自动切换了.另外加个低电压检测.就能处理欠电了.

网友C:
单片机工作的时候,用一个IO口控制电源持续接通;
最下面的挡位再用一个IO口检测是否接通,接通了就断开电源控制;

网友C(点评):
对了,自杀断电应该设计成断开除单片机之外的电路,单片机不能没电

楼主:
最后的结论是没有办法完全兼容所有功能,联系客户改方案了,使用自复位的三档拨动开关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