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采样时是否需要舍弃前一两次的数据?

楼主(2018-05-19):
(无正文)

网友A:
数据误差太大的话,可以丢弃,一般误差不会太大,可以多采集几次求平均值。还有就是ADC采集的速度不要求太快,合适而定。

网友B:
这个仅适用于前端输入刚开始不稳定的场合,可以根据不同的场合,选择不同的滤波算法,具体可以看看匠人总结的十种算法。

网友C:
一般是说ADC模块刚上电时要延时一下,换句话说就是刚上点马上采样可能不准。但是之后就没问题了,至于其他算法之类的就和单片机无关了。

楼主:
那如果切换其它的AD采样通道时是否会有影响?

网友C(点评):
这样不会,除非中间你为了省电把ADC模块关闭了

网友C(点评):
其实一般的应用,这点影响都是没关系的,毕竟有滤波在后面等着是吧。不必太在意。

楼主:
感谢各位回复!

网友D:
我发现STM8L051的ADC,第一次采样的值是完全错误的。其它MCU还没有遇到,最对误差稍微大一些。

网友E:
AVR 用户手册上说,最好丢弃前两次的A/D数值

网友F:
上电开启ADC后一般要延时几十ms之后再做ADC,因为模拟电路稳定需要点时间。

通道切换后(或上电第一次转换),由于采样电容的原因,最好丢弃第一次的ADC值,特别是无输入缓冲的SAR类型的ADC,采样时间很短,而信号内阻又比较大时。

网友G:
做好滤波,这些错误数据可以滤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