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C参考电压是2.5V,输入范围为什么能到+-5V?

楼主:
(无正文)

楼主(2018-05-19):
电路设计的时候电源电压是3.3V,参考电压是内部2.5V

网友A:
没用过这个,我的想法:电压工作范围应该和参考电压没关系,但是超出部分的采样结果可能不准确。

网友B:
万用表可以测几十几百伏,原理是把采样电压先分压,测量,再乘倍率,AD也同样。

网友C:
了解一下可设共模电压的差分放大器如THS4141等。第一楼原图中下方差分放大器输入电阻为1MΩ,若Rf=500kΩ,Vcm=2.5V,V1-8输入10V时,输出+/-端为5/0V;V1-8输入-10V时,输出+/-端为0/5V;若Rf=1MΩ,Vcm=2.5V,输入范围则为±5V。这些都是在差分放大器采用5V单电源下实现的。可以算出差分放大器中的运放输入±端电压不会超过0-5V,即不会超过运放的输入范围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用过这个,我的想法:电压工作范围应该和参考电压没关系,但是超出部分的采样结果可能不准确。 ...

实际采的超过2.5V还是很准的

网友A(点评):
明白了,4楼真相!

楼主:
引用 网友C:
了解一下可设共模电压的差分放大器如THS4141等。第一楼原图中下方差分放大器输入电阻为1MΩ,若Rf=500kΩ, ...

不好意思,没看懂

网友D:
你看下其模拟输入部分,1M电阻输入,之后的电路会处理正负信号,再给2阶低通,然后是采样保持电路。

网友B:
引用 楼主:
电路设计的时候电源电压是3.3V,参考电压是内部2.5V

这里所指的模拟输入范围是指可以承受的输入范围,并不一定是参考电压是2.5V能正确工作的电压范围,参考电压可选内部2.5v也可不选内部的。

楼主(点评):
之前我的想法也是这样的,但是最近偶然发现电压大于2.5V,采集的信号也是准确的,还是想当然没有仔细看芯片手册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里所指的模拟输入范围是指可以承受的输入范围,并不一定是参考电压是2.5V能正确工作的电压范围,参考电 ...

这里的模拟输入范围就是芯片的正常工作范围,它能承受的范围是16.5V。看手册特性介绍:参考电压不管是内部还是外部的都必须是2.5V,在+-5V或者+-10V它肯定正常工作,不然这100多块的ADC会这么低级么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看下其模拟输入部分,1M电阻输入,之后的电路会处理正负信号,再给2阶低通,然后是采样保持电路。 ...

和您说的一样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这里的模拟输入范围就是芯片的正常工作范围,它能承受的范围是16.5V。看手册特性介绍:参考电压不管是内 ...

我在这里所说的2.5v参考电压正常工作是指差分满量程2.5v,输入容忍+-10v是因为应用中会有共模电压。

网友E:
这个输入信号是肯定经过内部电路处理过的!实测±5v和±10V都是可以的!这款芯片电力系统上用的比较多!

网友B:
引用 网友E:
这个输入信号是肯定经过内部电路处理过的!实测±5v和±10V都是可以的!这款芯片电力系统上用的比较多! ...

你测过吗,或者你有资料,希望知道内码与电压的关系。

网友E:
引用 网友B:
你测过吗,或者你有资料,希望知道内码与电压的关系。

目前一直在用这个芯片,这个芯片应该用的还是很多的!你可以参考下安富莱电子的AD7606 数据采集模块 ,硬件原理图和源码都是有的!具体有什么问题可以发帖一起探讨!

网友F:
实际采的超过2.5V还是很准

楼主(点评):
确实很准,看了数据手册传递函数就搞清楚了

网友G:
里面做个运放将范围调整一下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目前一直在用这个芯片,这个芯片应该用的还是很多的!你可以参考下安富莱电子的AD7606 数据采集模块 ,硬 ...

嗯嗯,谢谢指导!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测过吗,或者你有资料,希望知道内码与电压的关系。

芯片手册上有

网友B:
看来没有颠覆输入基准电压是满码这一条,芯片根据输入电压自动做了量程转换。

网友H(2018-06-27):
引脚是不是 VREF/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