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求助]
监控探头红外灯珠的照射距离问题

楼主(2018-05-19):
(无正文)

网友A:
照明距离显然跟灯具的发光功率有关

网友B:
不仅仅如此,还有个散射范围影响也很大,是否聚光以及聚光程度都直接影响特定位置的光强

网友C:
没办法有什么直接的计算公式。最好的办法是测试

网友D:
3W要覆盖30米,这个对摄像头的ISO值要求可不低

网友E:
红外灯珠的参数中有辐射模式和光通量也是影响距离的因素

网友F:
可以选择大光圈镜头,红外光源加聚光

网友G:
这个主要看照度lux(流明/平方米),某处的亮度反比于距离的平方

网友H:
能不能照到30米处,看摄像头输出不就清楚了?

网友I:
3W 30米应该是可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