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30控制板的群脉冲测试问题

楼主(2018-05-19):
用MSP430G2553做了一个控制板,一个TM1640芯片用作显示,两个595用作显示和继电器控制,但就是过不了群脉冲测试,群脉冲一打上去,显示全乱了,触摸按键也不**了,一不打,就好了,我不知道问题出在哪?附件为原理图。

网友A:
看原理图看不出太多的原因的,反正一般来说为了防止这一类干扰一个是加电容,一个是优化布线

网友B:
板子在芯片电源管脚都没有加去耦电容吧?

网友C:
一般在每个芯片的每个电源管脚的靠近管脚的地方都要加一个瓷片电容,一般用104的

网友D:
一般来说布线要短,避免死角,避免回路等

网友E:
电源地和大地之间可以加一个高压瓷片电容

网友F:
这个可能跟单片机有关,需要TI专家来解释了

网友G:
显示乱闪的问题是群脉冲干扰了串口数据线的通讯造成的数据寄存器错乱。这个问题,没有办法解决的。我们只能保证在打完群脉冲以后,产品各功能还能正常工作,这就行了

网友H:
需要尽量MCU有空余的时间就给TM1640刷新显存。这样能保证显示的内容在最快的时间内恢复。

网友I:
这种还是比较不错的设计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