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求助] PCB抗干扰和LDO供电问题

楼主(2018-05-19):
我现在有几块样板,锂电池通过LP5951MFX2.0这款LDO给STM32L051K6T6供电,只有锂电池供电时,单片机串口输出数据没有问题,但只要有外部干扰,如:接入充电器、万用表表笔碰到PCB地或电源时,串口就会输出乱码;但用LP5951MFX3.3供电,就不会有这样的问题,请教一下,这会是什么原因呢?

网友A:
串口输出乱码是指PC接收和打印单片机的UART接口数据吗

网友B:
是不是PC和单片机之间没有接地线?

网友C:
STM32L051K6T6的供电范围1.65 V至3.6 V电源
LP5951MFX2.0输出2V
LP5951MFX3.3输出3.3V
按说都在供电范围内

网友D:
出现干扰这么严重,还是感觉LP5951MFX2.0输出有问题,或者纹波大,测试一下纹波电源和电流,应该带载有波动,手册是厂家给出的是满载0.2V @ 150mA

网友E:
检查一下布线是否合理

网友F:
没注意到那个LDO是2V输出的,那么串口输出的电路要具体看一下。看看是不是受到2V供电的影响了

网友G:
地线的问题

网友H:
是不是用电脑来看串口打印信息的嘛?这里总要有个转换电路吧。这个转换电路的供电是怎样的,与单片机以及PC有没有共地处理,这些都要检查一下。

网友I:
干扰问题的规避与消除设计还是比较难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