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 Nucleo F401再探索——新建工程

楼主(2018-05-19):
1. 解压下载的固件库可以看到下面几个文件。
   Libraries:里面是驱动库的源代码及启动文件,关注的重点,也是我们所需的。
   Project :里面是驱动库写的例子和一些工程模板,也是关注的重点。

楼主:
1. PC端桌面新建文件夹命名 工程模板 (基础版)。

楼主:
3.在工程模板(基础版)中新建子四个文件夹,USERCORELIBProject

楼主:
4.将固件库对应文件分别复制到四个文件夹中,参考下面表格。

楼主:
6. 打开MDK5 新建工程,芯片型号选择STM32F401RE系列

楼主:
6. 工程名为dashidianzi_001(大师电子),Manage Project Items新建三个分组:CORELIBUSER,分别添加对应的文件。
CORE:        startup_stm32f40_41xxx.s
LIB:          src文件夹所有C文件
USER:         main.cstm32f4xx_it.c system_stm32f4xx.c

楼主:
7.添加对应的头文件路径。需要添加的头文件路径包括:COREUSER、以及LIB\inc文件。

楼主:
8.最后还需要添加一个全局宏定义标识符。添加方法是点击魔术棒之后,进入 C/C++选项卡,在 Define 输入框连输入:STM32F40_41xxx,USE_STDPERIPH_DRIVER(注意用逗号隔开)。

楼主:
9.如果直接编译还会出现很多错误,因为STM32F401不支持FMC,因此不需要讲FMC文件编译,可以按照以下操作,或者删除对应的FMC文件。

楼主:
LIB文件下找到fmc.c文件,也可直接将其移出,或者右键选择魔法棒,把include in Target Buid前面的钩去了即可,便不会编译。

楼主:
10.此外,还需要将 stm32f4xx_it.c文件清空。

楼主:
11.在主函数中保留
#include "stm32f4xx.h"
int main()
{
}
即可,再次编译,不会出现错误和警告了。

楼主:
好了,一个工程模板已经建好,下次试验将来验证模板的可行性,感谢大家的支持。

网友A:
标准库?最近一年有更新吗

没多大更新,ST转向CUBE了

网友B:
之前开发都是标准库,现在用的比较少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之前开发都是标准库,现在用的比较少了。

是呀,现在都是CUBE了

网友C:
这么多年还是Keil好用。

网友A:
看来是到放弃标准库的时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来是到放弃标准库的时候了。

放弃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么多年还是Keil好用。

感觉还是keil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