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新人求助 串口接收的问题

楼主(2018-05-19):
有一个GPS的模块,有四根线,GND,VCC,DATA_IN,DATA_OUT。
我用stm32的串口二直接接收它的数据并向GPS发送信息,然后在串口二的中断里通过串口一(串口二被GPS占用)发送到电脑上查看GPS所发送的信息。
我的串口一,串口二包括中断的设置没有问题,直接用串口二的TX接RX,可以通过串口一收到所发送的数据,也就是说可以进中断,并且完成数据发送。
因为GPS没有初始化,我直接将GPS通过串口转usb的模块与电脑连接,在串口调试助手里能收到一些乱七八糟的数据和很多空格,所以应该是有数据在发送。
但是我把GPS连到stm32上就不可以,中断函数都进不去,更别说接收GPS发的数据,有点不明白是为什么。

楼主:
这个GPS模块的默认波特率是4800

网友A:
既然是串口的,你用串口线,通过电脑串口助手控制试试看,如果可以,那就是你STM32没有设置好串口。

网友B:
你要看是什么信号才行啊,TTL、LVTTL、还是RS232电平

楼主:
你说的我竟然没注意到,我刚才看了一下,stm32开发板是TTL电平,GPS不是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要看是什么信号才行啊,TTL、LVTTL、还是RS232电平

STM32是ttl电平,GPS的我在你的楼下贴了图,这样的话应该怎么办呢

网友B:
引用 楼主:
STM32是ttl电平,GPS的我在你的楼下贴了图,这样的话应该怎么办呢

那就不能直接连啊,stm32这头要加RS232接口芯片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就不能直接连啊,stm32这头要加RS232接口芯片

您好,我把GPS的信号线连出来接在232接口的一端,另一端是232转ttl模块。接上电之后,232转ttl模块的tx指示灯是亮的,但是stm32的串口中断还是进不去(中断设置没问题,试过了,波特率也改过了)。
然后我就把232转ttl的信号线直接接到usb转串口上,usb转串口的接收指示灯也是亮的,但是串口助手上也没有收到数据,接收数据位数也没有增加。连接的图在下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