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ungFu8位 MCU] chipon的单片机是什么内核的?

楼主(2018-05-19):
chipon的单片机是什么内核的?

网友A:
与MICROCHIP完全兼容,ESD及EFT与PIC相差无几。现的产品主要是兼容PIC16F630,PIC12F629等8PIN及14PIN的8Bit MCU

网友B:
楼上说的很详细

楼主(2018-06-24):
引用 网友A:
与MICROCHIP完全兼容,ESD及EFT与PIC相差无几。现的产品主要是兼容PIC16F630,PIC12F629等8PIN及14PIN的8Bi ...

这个还真没有注意到,有空一定要对比下。

网友C:
完全兼容吗

网友D(2019-01-15):
引用 网友A:
与MICROCHIP完全兼容,ESD及EFT与PIC相差无几。现的产品主要是兼容PIC16F630,PIC12F629等8PIN及14PIN的8Bi ...

管脚,指令,编译器都兼容?

网友A:
引用 网友D:
管脚,指令,编译器都兼容?

这个我就不是很清楚了 没有对比过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个还真没有注意到,有空一定要对比下。

好的 有时间亲可以对比下 我写的很粗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