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开关电源的使用问题

楼主(2018-05-19):
问题一:开关电源输出端V-连接到板卡的GND端,然后再通过螺丝孔连接到机壳(和大地PE连通),是否可以(据说GND接机壳对过EMC有帮助)

问题二:整机有2个系统电压24V和12V,按问题一的接法,会导致24V的V-和12V的V-连接在一起,正常使用应该没问题,EMC是不是又会增加干扰因素

网友A:
测一下不就知道啦

楼主:
引用 网友A:
测一下不就知道啦

只有拿到第三方去做才知道干扰怎么样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只有拿到第三方去做才知道干扰怎么样了?

EMC基本靠测试---整改--测试 的

网友B(2018-06-27):
大陆一级代理销售PI电源管理AC/DC芯片,AEM片式保护器件,英集芯IP快充协议芯片。特别对于体积尺寸足够小的,PI能满足所有的要求,可提供相关电路方案!

                                                                                                    香港兴业科技有限公司
                                                                                                   深圳市宝华迪科技有限公司

                                                                                                  电话:13430436368 刘志刚
                                                                                                  传真:0755-82125518
                                                                                                  邮箱:David.liu@powertech-dist.com
                                                                                                  地址:深圳市罗湖区地王大厦1813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