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ft编程

楼主(2018-05-19):
两款不同的TFT彩屏,根据一个彩屏的程序如何使用另一个彩屏,大神能不能说一下大体步骤?

网友A:
根据一个彩屏的程序如何使用另一个彩屏,为什么要根据一个去写另一个。你要搞清楚,待点的屏幕的接口,都是什么信号。给他合适的信号就可以了

网友B:
看看手册说明。是不是需要先初始化。用的什么接口。具体是怎样的过程。用单片机实现这个过程就行了

网友C:
注意时序。也有一些屏,不用配置,直接给视频信号就可以。视频信号也是,用自己芯片对应的接口和他相连。再看格式是什么样

网友D:
看两个tft屏的驱动ic是否一样
一样的话就简单了,不一样的话就只能移植程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