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nnot open source file "DSP28x_Project.h"

楼主(2018-05-19):
求助!我包含的文件的路径里有那个头文件啊!但是运行就出现这个错误!!

网友A:
检查一下工程的include设置

网友B:
所有类似的问题都是由于你们的配置文件不对.有时候有些系统不认中文字符,不认空格等等,所以大家做类似的开发一定要**用英文习惯,最好是用英文原版WINDOWS7,绝对不要用中文作为目录名.否则会让你好受的.

网友C:
那个CCS版本?  看看工程属性下面设置的搜索路径

网友D:
这个头文件的是厂家提供的哈

网友E:
编译选项中并没有设置

网友F:
通过file-properties添加

网友G:
可以将这个文件放到工程目录下

网友H:
头文件的路径都包含进去了?

网友I:
设置一下DSP就行

网友J:
再检查一次这个文件名字是否和加载的一样

网友:
不能直接在工程文件那右键添加头文件

网友K:
”project——Propertis——build——include options-Add dir to #include search path“,添加一下include的路径。

网友L:
可以试着从你当前的文件目录一层层去看这个位置能不能找到

网友M:
可能是你的工程里没有添加该文件

网友I:
具体步骤:project——compiler——preprocesso——include search path——填入.\include;..\include。

网友E:
编译器不能根据正确路径查找该文件

网友H:
把头文件放在同一工程下就可以

网友F:
最好使用project-properties或者工程右键

网友G:
在配置中include这个文件所在的目录

网友M:
把你的工程文件上传看看。

网友L:
如果没有的话只能自己去添加头文件

网友K:
路径问题

网友:
在主函数那块写入include "DSP2833X_Device.h",编译后程序会自动生成头文件,加入你的include目录下。

网友J:
例如大小写什么的 务必要完全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