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转换芯片

楼主(2018-05-19):
51开发板上的A/D转换模块是ET2046,请问这个芯片在Proteus中可以用什么替代啊,还是得自己画呢? 如果自己画怎么实现芯片的功能呢?

网友A:
都有开发板了,还要啥Proteus啊??

网友B:
这是触摸IC

网友C:
ET2046是四线触摸屏控制器并不是你说的AD转换器,建议楼主仔细看下开发板的相关资料!建议少仿真多实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