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发工具]
MPLAB X IDE软件仿真的几个问题

楼主:
看到大家说到仿真,总会提到软件仿真,之前一直用硬件,后来发现软件仿真优点多多,软件仿真刚入门有好多不懂的,大家教教我.
1.开启看门狗的程序在硬件正常运行的,在软件仿真如何正常跑起来?需要关闭看门狗么?
2.如何与软件仿真的程序进行串口数据的发送接受的数据交互?
3.类似的AD转换是不是没有戏?亲们都是怎么模拟AD的?
4.软件仿真的晶振频率如何设置?
如果我电路板上用的4MHZ的晶振,程序开启倍频,软件仿真应该设置晶振多少?

楼主(2018-05-19):
现在 就好奇串口数据,16进制的话是怎么发出来的

网友A(2018-08-16):
楼主你好,我也是刚接触PIC单片机,想请教下,AD模块的仿真怎么做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楼主你好,我也是刚接触PIC单片机,想请教下,AD模块的仿真怎么做啊

这和其它单片机一样啊

网友A:
我在stimulus窗口添加了模拟通道、电源、地的激励,但是在I/O pins窗口查看结果,显示如下,GP5是ADC的输出,AN0是输入,为什么AN0显示的是0V呢,不是加了激励了吗,应该是2V啊

楼主(点评):
抱歉没有用过模拟A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