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源硬件] 老版本的diy视觉贴片机源码开源公布

楼主(2018-05-19):
老版本的diy视觉贴片机源码开源公布:  请到网址:  bbs豆tiepianji001豆com(豆=.)

========================================================

以下是新版本贴片机代码包:

市面上流传的贴片机控制系统很多都是不稳定的有bug的(比如有的贴几千片后卡死,比如usb接口的控制板老爱掉线,或者采用老掉牙的串口通讯),请认准本源码,看清了再下决定购买哪个!

   采用【stm32f407主单片机 + DM9000a网卡芯片 +上位机电脑】方案

本宝贝为最新版,修正bug列表:
1. goto_xyz坐标控制函数改为用绝对步进步数的绝对量来控制运动xyz坐标,不再用容易出问题的xyz增量相对量来控制,
2.改为dm9000a网卡来与电脑通讯,更稳定,
3.优化了一些视觉识别过程。。。

交易成功后赠送单片机教程和上位机c#编程教程!

-----------------------------------------------------------------------------------------

   网口控制,超稳定!

一板多用,可用作单头机,也可用作双头机,也可用作4头机!(上位机软件里灵活设置)
支持【气动飞达喂料或贴头拉料头拉料式喂料】这2种喂料方式,很灵活!

所采用的处理器为160Mhz以上的主频,性能高速且稳定,非一般的控制板所能比,网口接口式联机控制,稳定性远超usb接口和串口线接口(串口线做通讯是最低端的,而usb接口通信是民用接口而非工业用,极容易受大电流干扰而usb掉线,如果您真心想买好的控制板,想想哪种通讯接口才是最稳定的吧,买回来三天两头的打烊就不好了),基本达到雷打不动的抗干扰!

网上其他店家卖的贴片机控制系统部分采用了halcon商业视觉软件,为halcon商业视觉软件的**DLL版,正版halcon商业视觉软件需要几万元授权费用,您能用得心安吗?又不心安,又不稳定,等操作系统等升级了,这些**dll就不兼容了,而我们的视觉系统采用独立研发的视觉系统,有正规源代码,不是**版的,用起来绝对心安!

     强大的稳定性和抗干扰性:贴装中即使网线意外掉线或手工拔掉网线再插回去,我们的系统也能自动恢复网络连接而继续贴装,永远不会卡死!另外,24小时连续贴装测试时未出现过卡死现象!
1.采用视觉式漏吸检测技术,有效防止元件漏吸,发现漏吸后会自动重吸,重吸失败5次后会自动停止贴装,现有的贴片机很多是用真空检测技术来检测是否漏吸,但是误报率比视觉法相对高一点。采用视觉检漏后,可以有效防止吸嘴没吸到料而去贴装时导致的吸嘴沾到锡膏而完全堵住的问题!
2.自行独立研发的步进电机S形加减速曲线机制,达到步进电机高速平稳运行又不丢步!连续贴装10几个小时步进电机也不会丢1步,支持用户自行设置加速区时间等参数
3.带俯视摄像头和仰视摄像头接口,实现pcb的mark点识别,机台原点的mark点识别,和各类元件的视觉对中和角度与偏移误差的自动纠正

4.可以对0805,0603,QFP,LQFP,so-16等各类小元件和芯片进行视觉对中和误差纠正

5.贴片速度可以达到 2000-9000片/每小时 (XY轴配合高速的伺服电机则可能达到9000片/每小时)

6.XY轴支持步进电机和伺服电机,支持同步带皮带传动和滚珠丝杆传动,支持光轴机和导轨机

7.最大支持4个贴装头和2个Z轴(1个z轴驱动2个贴装头的方式)

8.网口接口式联机控制,稳定性远超usb接口和串口线接口(串口线
做通讯是最低端的,而usb接口通信是民用接口而非工业用,极容易受干扰而掉线),基本达到雷打不动的抗干扰!

10.支持气动飞达喂料方式,和拉料头拉料方式(把其中1个juki吸嘴头作为拉料头针),当设为拉料方式时,吸嘴旋转轴4的步进驱动不再作为吸嘴旋转轴,而作为料皮的去皮电机的步进驱动
11.采用电脑上位机控制软件和控制板进行网线联机式的控制来进行贴装,上位机控制软件支持各种win操作系统,比如win xp/win7/win8等

12 自主产权MARK,彻底解决PCB厂家裁板不端正引起的贴装偏差,支持使用MARK摄像头获取PCB原点坐标

13.可批量导入PCB坐标文件,确保输入的准确性,解放手工输入.

14.支持IC料盘式的喂料,和ic料盘的行列数设置

15.支持拼板方式的贴装,可以设置拼板的行列数以及间距

16.支持贴装坐标的视觉编程和坐标误差细调,所以可以对一块没PCB文件的PCB板生成贴装坐标

元件纠偏视觉识别效果示意图:
sot23-6封装的超小芯片的识别效果:
->
so-8封装的芯片的识别效果:
->
贴片电解电容的识别效果:
->
QFP封装的芯片的识别效果:
->
LQFP-48封装的芯片的识别效果:
->
贴片二极管的识别效果:
->
0805封装的贴片电阻的识别效果:
->

最新版的控制板实物图(改为外置步进驱动器式):

控制板接线图:

气动飞达电磁阀的驱动扩展板:

贴片机上位机软件部分截图:

pcb板视觉mark点设置1:

pcb板视觉mark点设置2:

新建贴片项目:

元件过视觉对中时的视觉参数设置:

楼主:
老版本的diy视觉贴片机源码开源公布:  请到网址:  bbs豆tiepianji001豆com(豆=.)

网友A:
没明白楼主啥意思

网友B(2019-06-18):
采用C#编写的.不知道速度和C++写的相差多少?

网友C:
在机器视觉中,识别的元器件方位,是怎么做到的,用的单片机来实现?

网友D(2020-02-25):
开源就直接放出来,搞这么神秘,想收钱就直说别拿开源当幌子

网友E(2020-11-13):
这板子设计得,啧啧,还是找个专业得电路工程师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