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正弦波输出方案

楼主(2018-05-19):
(无正文)

网友A:
高频方波,滤波成正弦,然后再变压器升压

前提是你不在意相位,并且功率不太高

功率如果要求很小也可以采用线性放大

网友B:
以前搞过的正弦波, 3MHz,4000V,100W
  如果功率很小, 比如几十、上百毫瓦, 很多芯片可以做出来。

网友C:
还要看功率大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