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moCode下载] N76E003系统时钟选择

楼主(2018-05-19):
/*---------------------------------------------------------------------------------------------------------*/
/*                                                                                                    */
/* Copyright(c) 2017 Nuvoton Technology Corp. All rights reserved.                                         */
/*                                                                                                    */
/*---------------------------------------------------------------------------------------------------------*/

//***********************************************************************************************************
//  Nuvoton Technoledge Corp.
//  Website: http://www.nuvoton.com
//  E-Mail : MicroC-8bit@nuvoton.com
//  Date   : Apr/21/2017
//***********************************************************************************************************

//***********************************************************************************************************
//  File Function: N76E003 System clock select demo code
//***********************************************************************************************************

#include "N76E003.h"
#include "SFR_Macro.h"
#include "Function_define.h"
#include "Common.h"
#include "Delay.h"

//========================================================================
//  The test process:
//        1. Power on is run as default HIRC, show LED Fsys tickle faster
//         2. toggle P3.0 to GND.
//        2. call modify Fsys code to LIRC.
//        3. LED tickle speed slowly than before.
//========================================================================
void main(void)
{

/* Note
  MCU power on system clock is HIRC (16 MHz)
        Please keep P3.0 HIGH before you want to modify Fsys to LIRC
*/

          Set_All_GPIO_Quasi_Mode;                           // In Common.h define
    set_CLOEN;                                                                                                    // Also can check P1.1 CLO pin for clock to find the Fsys change.
                set_P30;
                while (P30)                                                                                                    // when P3.0 keep high, clock out HIRC
                {
                                clr_GPIO1;                                                                                                    // Check LED output tickle time
        Timer0_Delay1ms(200);
        set_GPIO1;
        Timer0_Delay1ms(200);
                }

////------------------------------------------------------------------------------------------------------
///*********************************** Change system closk source ***************************************/
////------------------------------------------------------------------------------------------------------

////***** HIRC enable part *****
//                set_HIRCEN;                                                                                                //step1: enable HIRC clock source run
//                while((CKSWT&SET_BIT5)==0);                                //step2: check ready
//                clr_OSC1;                                                                                                    //step3: switching system clock source if needed
//                clr_OSC0;
//                while((CKEN&SET_BIT0)==1);                                //step4: check system clock switching OK or NG
//
////***** LIRC enable part*****
////** Since LIRC is always enable, switch to LIRC directly
                set_OSC1;                                                                                                    //step3: switching system clock source if needed
                clr_OSC0;
                while((CKEN&SET_BIT0)==1);                                //step4: check system clock switching OK or NG
                clr_HIRCEN;

////--------------------------------------------------------------------------------------------------------

/*
  Now Fsys = LIRC , LED tickle slowly.
*/
    while(1)
    {
                                clr_GPIO1;                                                                                                    // Check LED output tickle time
        clr_P00;
        set_GPIO1;
        set_P00;
    }
/* =================== */
}

网友A:
这个设置没有难度,结构图和对应的寄存器

网友A:
dui ,可以输出测量。

网友B:
这个方法不错,可以看出来时钟的变化

网友C:
切换两个时钟源。

网友D:
这个输出,还可以为外接提供一个时钟源呢。

网友E:
学习了,好简单啊。

网友F:
这个芯片时钟就2个,比较好高。

网友:
自从用了这个芯片,我觉得其他的51都是渣渣

网友G:
16M的还可以修改一下。

网友G:
手册提供了修改16M的方法,用于波特率匹配。

网友H:
例子里好像没有设置16.6M的,需要从手册抄下来。

网友I:
新唐的003就是好用,方便,通俗移动。

网友J:
应该把这些常用设置封装成函数,直接调用就可以了。

网友K(2023-10-24):
新手请教,如何修改测试,能够看出绿色LED灯的慢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