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白求求帮助,谢谢

楼主:
本人设计了一个STM32发PWM脉冲控制气泵调速的电路,求大家看看是否正确,能不能实现。
还有一个类似的三极管控制电磁阀,我想加个LED指示灯,不知道加在哪,画了两个图,帮忙看下哪个可行,谢谢

气泵

气泵

电磁阀1

电磁阀1

电磁阀2

电磁阀2

网友(2018-05-20):
建议把发光二极管放在电阻500Ω的下面就可以了,然后MOS管的G级加下拉电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