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3] usart不能发送字符串

楼主(2018-05-20):
最近弄了个串口屏,使用串口发送数据显示,用的usart3,但一直不能发送数据,程序卡在 while(USART_GetFlagStatus(USART3, USART_FLAG_TC) != SET); ,连第一个字符也没发送出去。相关配置如下
//USART3中断配置
void NVIC_USART3_Configuration(void)
{
  NVIC_InitTypeDef NVIC_InitStructure;
  /* Configure the NVIC Preemption Priority Bits */
  NVIC_PriorityGroupConfig(NVIC_PriorityGroup_0);

  /* Enable the USARTy Interrupt */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 = USART3_IRQn;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PreemptionPriority = 0;        //主优先级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SubPriority = 2;    //从优先级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Cmd = ENABLE;
  NVIC_Init(&NVIC_InitStructure);
}
//usart3配置
void USART3_config (void)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设置USART初始化结构体
  USART_InitTypeDef USART_InitStructure;
  //时钟使能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GPIOB, ENABLE);
  RCC_APB1PeriphClockCmd(RCC_APB1Periph_USART3, ENABLE);

  //usart3:tx配置tx->pb_pin10;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10;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10MHz;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AF_PP;
  GPIO_Init(GPIOB, &GPIO_InitStructure);

  //usart3:rx配置rx->pb_pin11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11;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IN_FLOATING;
  GPIO_Init(GPIOB, &GPIO_InitStructure);

  //usart3初始化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BaudRate = 115200;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WordLength = USART_WordLength_8b;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StopBits = USART_StopBits_1;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Parity = USART_Parity_No;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HardwareFlowControl = USART_HardwareFlowControl_None;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Mode = USART_Mode_Tx | USART_Mode_Rx;
  USART_Init(USART3, &USART_InitStructure);
  USART_Cmd(USART3, ENABLE);
  //配置NVIC
  NVIC_USART3_Configuration();
  //USART_ClearFlag(USART3,USART_FLAG_TC);
  //使能串口接收中断

  USART_ITConfig(USART3, USART_IT_RXNE, ENABLE);
  //开启usart
  USART_Cmd(USART3, ENABLE);

}
//串口屏指令发送
void GpuSend(char * buf1)
{    char i=0;
    while (1)
    {    if (buf1[i]!=0)
        {
                 //USART1->SR;
                  USART_ClearFlag(USART3,USART_FLAG_TC);
                  USART_SendData(USART3, buf1[i]);
            while(USART_GetFlagStatus(USART3, USART_FLAG_TC) != SET);
            i++;
        }
        else return;
    }
}
用iar仿真,程序一直在 while(USART_GetFlagStatus(USART3, USART_FLAG_TC) != SET);循环,是配置上有什么问题吗?

楼主:
找到原因了。
main里面usart3初始化写成void USART3_config (void);了,改为USART3_config ();就ok了。。。
现在又发现一个问题
调用GpuSend函数的时候会卡在startup_stm32f10x_md.s的
USART3_IRQHandler
        B USART3_IRQHandler
上面,请教下怎么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