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CPLD+DSP的实时数字图像稳定系统

楼主(2018-05-20):
基于CPLD+DSP的实时数字图像稳定系统

     数字图像稳定是图像序列处理中得一项重要的前处理步骤。早期的方法是对摄像机本身的机械和光路进行稳定,随着数字技术的发展,可以对采集到的图像进行处理,使图像在显示器上能够稳定地显示,同时也为了更好地为后续处理提供稳定的图像序列,如图像拼接、图像增强、信息融合、目标追踪、目标识别等各种图像处理技术的综合运用。在实现实时图像稳定系统方面,由于图像计算量大,必须选用高性能数字信号处理器。目前实现实时图像处理的主要方式有4种:1)基于通用PC机;2)基于通用DSP;3)基于专用或多DSP;4)基于可编程FPGA或DSP+FPG。在通用PC机上可方便地进行各种图像算法的仿真试验,但是这种方法只能在实验室进行,难以现场应用。其中基于通用DSP这种方案的优点在于,价格便宜、资料丰富、开发相对简单,并且处理速度也随着器件性能提高,已经能满足图像稳定所需要的实时处理,形成脱机系统。针对实时数字图像稳定处理,介绍一种采用高性能系列的DSP C6416,开发出一套数字图像处理系统。该系统采用双口RAM作为高速数据输入输出缓冲通道,由CPLD进行系统的逻辑控制,DSP的EDMA完成数据的片内片外传送,通过配置和软件优化,最终完成了系统的高度实时运行。

  1 稳像方法和步骤
  数字图像稳定处理过程主要由3部分组成:运动矢量估计模块(ME),运动矢量补偿模块(MC)和图像序列合成模块(IC)。通过ME模块找到帧间运动偏移,由MC模块进行图像拼接完成运动补偿,最后经IC模块进行图像剪裁输出。
  运动矢量估计模块中,通过比较当前图像和参考图像中相同的部分,找到两帧图像问的偏移量,即运动矢量,广泛应用于视频处理与编码,如图1所示。

  图1中用实线所画的方框表示匹配块,虚线所画的方框表示搜索窗。假定第k帧为当前帧,为了计算第k帧相对于第k-n帧的运动偏移量。在第k-n帧的中心位置选择一个N×N像素大小的匹配块,同时在第k帧上选择一个M×M(M>N)大小的搜索窗,搜索窗的中心位置与第k帧的匹配块中心位置重合,通过用式(1)比较两幅图像间所有相应像素间绝对差的累和VSAD(Sum of Absolute Difference),在搜索窗内找出和匹配块图像最匹配的位置,即VSAD最小值的位置。该匹配位置坐标和搜索窗中心点坐标的相对位置(△x,△y),即为两帧图像的偏移运动矢量。

  式中,分别为参考图像和当前图像(i,j)位置的像素强度。
  获得的图像序列之间的运动矢量参数后,纠正当前图像,使其恢复到正确的位置,获得相对稳定的图像序列,然后送到相应的显示装置或存储介质。

  2 稳像系统的方案设计
  TMS320C6416是TI公司最新推出的高性能DSP,该器件拥有8个并行处理单元,工作频率为600 Hz,最高处理速度可达4800M/s(MFLOPS)。采用类似RISC的超常指令字(VLIW)结构,在最好的情况下,TMS320 C64X系列的DSP在一个指令周期可同时执行8条32位有效指令,因此可以达到极高的处理性能。

  2.1 系统组成
  为适合高速图像采集与处理,采用CPLD+DSP的应用方案,由于DSP只专注数据处理,但缺乏控制能力,利用高速逻辑器件CPLD配合DSP完成实时任务控制与处理,是系统的最佳组合。经过比较,选用XC95144XL作为CPLD控制器,主处理DSP TMS320C6416系列器件进行图像处理计算。该系统结构如图2所示。
  该系统输入输出都为标准模拟视频信号,设计采集图像大小为512×512像素,速度为30~60帧/s的实时采集。摄像头输入模拟视频信号后,经过SAA7110进行A/D转换和信号分离后,进入输入端高速数据缓冲区。输出端缓存中的数据,通过BT121进行D/A转换后,合成为标准模拟视频信号,可直接送监视器显示。用逻辑器件CPLD控制系统的工作时序。为适应高速数据吞吐,输入输出缓冲存储器选用了双端口RAM。

  2.2 CPLD控制
  系统的逻辑控制器是100引脚的XC95144,其主要工作是控制输入/输出帧存,以便DSP将存在其中的处理好的图像数据读出,并在同步控制信号和消隐信号的协同下形成标准视频输出信号,送到监视器显示。图3给出了逻辑控制的原理框图。

  CPLD的逻辑控制的工作包括:1)根据SAA7110分离出的同步信号,经过逻辑判断后,给出BT121需要的同步信号;2)由于SAA7110输出的LLC2时钟与采样时钟、输出时钟是同步的,因而以LLC2作为采样数据存储和同步控制子系统的时钟,CPLD内部计数器进行数据采样计数,产生偏移地址,以控制输入/输出缓冲读写数据,使用LLC2时钟也避免了使用外部时钟需要解决的信号相互间的同步和锁相:3)计数器产生控制中断,通知DSP启动数据读/写EDMA通道和进行数据转移;4)低位地址A0和A1进行译码产生Bank Enable信号,送到双口RAM以进行数据位选通。由于输入/输出缓存具有对称的硬件结构,所以XC95144在进行地址计数时,产生两套相同Bank信号和地址偏移,供输入和输出双口RA-M。

  3 数字图像数据的采集与输出

  3.1 数据采集
  系统的设计视频信号采集能力是从CCD获得模拟视频信号中采集到512×512大小的数字图像,并通过帧缓存——异步静态双端口存储器(dual-port RAM),经DSP的EDMA通道送到SDRAM中。采集模块的结构如图4所示。

  SAA7110的初始化通过I2C总线对其内部控制寄存器进行相应设置而实现,该系统将DSP上的McBSP(多通道缓冲串口)的两个引脚与SCL和SDA相连,将McBSP的引脚配置成通用I/O口,这样就能通过编写DSP程序,在上电时通过DSP的多通道缓冲串口配置SAA7110。

  3.2 数据位拼接
  由于SAA7110和BT121都是8 bit精度器件,而双口RAM的每边都是36 bit精度的存储器,但双口RAM的4个BANK通道,每个BANK各9 bit,共36 bit数据,可通过BEO~BE3信号选通,因此只有将SAA7110和BT121的8 bit数据进行拼接后才能送到双口RAM。由于双口RAM的每个BANK都是9 bit,SAA7110和BT121的8 bit数据总线接在每个BANK的低8 bit,忽略最高位第9位,直接地,形成8 bit的数据精度,完成不同数据精度位器件间的握手。

  3.3 数据输出
  处理完的图像数据,经D/A转换器BT121进行数模转换后,送到显示器,这个过程必须在严格的同步时钟控制下进行。SAA7110给出的同步信号包括水平同步、垂直同步、奇偶场和采样时钟,而BT121的同步信号只有空白信号(BLANK)、合成信号(SYNC)和转换时钟。当BLANK信号为1时,BT121才进行D/A转换,SYNC信号为1时才打开D/A通道。所以,2个器件间的同步信号不能直接握手,必须经过一定的逻辑转换。S-AA7110的同步信号引脚接到CPLD,由CPLD经过一定的逻辑运算后,送出符合BT121同步要求的信号。

  4 系统工作方法和优化配置
  4.1 系统工作方式
  系统上电后,DSP从Flash读入1 K大小的程序数据,该引导程序继续将其他主程序调入SDRAM中,在以后的运行过程中,DSP自动将运行所需程序从SDRAM装入片内存储器。同时89C5l单片机对SAA7110进行初始化。当DSP准备就绪后,通知CPLD开始控制向输入端双端口RAM写入由S-AA7110采集的视频图像数据。输入缓存的存储空间分为奇、偶场空间,写满一场后向DSP发送中断信号,DSP收到该中断信号后以EDMA方式将数据读入SDRAM等待处理。在DSP读走和处理该部分数据时,CPLD继续控制向输入缓存的另一部分空间写入下一场采样数据。当DSP处理完上一场数据后,等待下一场视频数据的写满信号。采用双端口RAM作为系统的输入输出缓存,有效地避免了读写访问冲突和系统总线的冲突,极大提高了系统的执行效率。

  4.2 配置L2 Cache和Memory的比例

  由于片内RAM与CPU工作在同一时钟频率,比片外RAM性能高得多。C64的两级缓存机构工作特点为:片内分为两级存储结构(L1和L2),L1不能设置为映射寄存器。L1又分为L1P和L1D,L1D指的是第1级的数据缓冲,为128 K字节的两路成组相连结构缓存。L2是第2级片内缓存,大小为l 024 K(可同时存储程序和数据)。L1P和L1D都可以对L2进行存取,当L1D或L1P中没有运行所需要的数据时(即产生cache miss时),首先向L2发出申请,当L2中也发生cache miss时,将申请转发给EDMA。申请的转发将严重影响系统运行效率。所以根据算法数据流特性配置好两极缓存的大小,预先将待处理的数据读入,降低cache miss的次数以提高系统实时性。
  以块匹配运动估计为例,匹配块32×32 pixel=1 K字节,加上旋转角度范围:±7°,步长为O.2°,共产生70个旋转1 K的小图像;搜索窗为96×96 pixel=9 K字节,共10 K字节,所有待进行运动估计的图像数据为80 K,完全可以读入L2Cache。这些数据可以用ODMA将数据全部读入片内L2。而这些数据是从一帧完整的图像中“扣出”的,所以搬移方式采用2D-1D的方式,QDMA支持这种高效的数据传输能方法。

  4.3 基于EDMA加快数据传输
  当使用双缓冲结构的时候,EDMA是另一种去除多余CPU开销的重要机制。利用EDMA,可实现片内存储器(L2SRAM)、片内外设,以及外部空间之间的数据转移。合理利用EDMA,还可以提高程序性能,由于图像处理中的数据对象通常以8 bit为一单位,利用DMA的数据交织功能把来自图像不同区域的4个数据并接为一个32位数据,大幅度地提高效率。
  系统采用“乒乓”结构的数据交换,所以奇场和偶场的起始信号触发EDMA通道中断,虽然传送数据的源地址相同,但目的地址却不同。而C64的EDMA控制器提供了一种称为连接(linking)的传输机制,可以将不同的传输参数组连接起来,组成一个传输链,为同一通道服务。在链中,一个传输结束后,自动装载下一次传输所需要的事件参数。根据这个特点,为每个EDMA通道配置两组参数,用连接的方式完成“乒乓”结构的数据读写。

  5 算法程序优化
  由于图像处理的数据量大,数据处理相关性高,并且具有严格的帧、场时间限制,因此如何针对图像处理的特点对DSP进行优化编程,充分发挥其性能就成为提高整个系统性能的关键。主要在下面方面的优化方法提高C代码的性能:
  1)使用内联函数 C6000编译器提供的内联函数(intrinsic functions)。内联函数是直接映射为内联的C6000指令的特殊函数,可以快速优化C代码。
  2)使用字访问短型数据 C6000的内联函数中的某些指令,如_add2()是对存储在32位寄存器的高16位和低16位字段进行操作。当对一连串短型数据进行操作时,可使用字(整型)一次访问2个短型数据,减少对内存的访问次数。
  3)人工干预软件流水 流水是用来安排循环指令,并使这个循环的多次叠代并行执行的一种技术,通过线性汇编指令,并行处理数据处理指令。
  通过以上3种方法优化,程序执行效率提高70%以上,表1中列出各种算法速度做50次运算的平均值。
  实际上,在程序优化方面,还有很多的工作可作。另外,本实验室前期开发的基于TMS320C6711型DSP的图像开发板,工作频率在200 MHz,优化后对256×256大小的图像进行10~13帧/s的图像稳定,尚不能达到实时。而基于TMS320C6416的处理板,不优化就能达到18~22帧/s的处理速度,经过简单优化后,如提前进行图像块旋转并读入片内,展开循环,就能达到30帧/s的实时处理。现已移植的算法包括:基于快速搜索的块匹配法、灰度级分层法、边缘匹配法,各种算法都完全能够进行实时运行。

  6 结论
  该系统通过选用CPLD+DSP,既能保证系统的执行速度,也能保证可靠的逻辑控制。该系统实现一个比较完整的图像采集、传输、处理和送显的硬件实验系统,由CPLD对系统的运行逻辑进行控制,通过对编写在DSP上运行的图像处理程序进行优化后,能够实现大小为512×512像素图像的实时稳定。该稳像系统作为一个独立的图像处理系统,可完成多方面的图像处理功能,也为其他基于DSP的图像处理平台的设计提供了参考。

楼主:


网友A:
目前实现实时图像处理的主要方式有4种:1)基于通用PC机;2)基于通用DSP;3)基于专用或多DSP;4)基于可编程FPGA或DSP+FPG。

网友B:
CPLD只能做一些简单的译码吧     据说小的CPLD最牛X也就做个IIC控制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