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充电器]
电池充电电路恒流充电

楼主(2018-05-20):
充电电流怎么是这样计算呢,为什么不是5V-电池电压,再除以电阻呢?另外一个为什么要加晶体管,

网友A(点评):
7805 输出5V是指pin 3-2 之间电压。PIN2 是电池电压,比如4.2v ;pin3 电压则是9.2V; 加的三极管是旁路充电电流用。电池电压达到4.2V以上时旁路充电。 不过这电路实在糟糕

网友B:
1.电池的等效阻抗是变化的,随着电压的升高输入阻抗变大,所以充电电流不好计算出来;
2.完整的锂电池充电过程:涓流预充、恒流充电、恒压充电;
3.看楼主的问题,应该是偷工减料用个限流电阻+二极管/MOS管直接对电池充电的设计,这种方式很伤电池的,集成的锂电池充电芯片也就是几毛冥币。

楼主:
引用 网友B:
1.电池的等效阻抗是变化的,随着电压的升高输入阻抗变大,所以充电电流不好计算出来;
2.完整的锂电池充电 ...

我上次没有上传图片,现在上传了,请帮忙看看是什么原因,谢谢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上次没有上传图片,现在上传了,请帮忙看看是什么原因,谢谢

已经都解释过了,还不明白?

网友C:
你这种充电方法既伤害电池,又有发热的问题。
建议采用单节锂电池充电管理芯片CN3761.

网友C:
附CN3761技术说明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