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充电器] 新手,电流模式和电压模式控制问题

楼主(2018-05-20):
看到一个对充电电压电流进行采样,对基于NCP1252的PWM驱动信号进行反馈控制,我看到有一个电流模式控制,以及电压模式控制,这两者有什么区别吗?直接使用电流模式进行电压电流反馈好吗?优缺点,度娘过,但是都没有太明白

网友A:
一个采样电流作为控制对象,一个采样电压作为控制对象

细说的话那就多了,最好找本书看看,然后有什么看不懂的细节再问

网友B:
恒流/恒压控制参考CN3765的技术说明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