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QI协议,无线充(二)电路解析

楼主(2018-05-20):
大家好!好久没有发帖了!因为生活吗!得赚钱养家!上一期有人为用啥MCU写的。这里说一下,无所谓MCU平台,只要满足PWM频率和定时器定时的时间即可。便宜的OTP可以做,51的可以做,高价的32也可以做。这一段了就QI协议的电路进行解析,我研究了很多网上的电路。这里要感谢那些分享的大神们。在看电路之前,先来看一下,QI的线圈设计的说明。里面包含了一些重要的信息,这个印象中是现在大家通用的A11的建议。通常PWM的频率是100K以上。上一期里面有说过数据传输的频率是2K。这里一起将电路上传上来

现在常用的都是电压+电流解码出数据,然后检测电压,检测电流,检测温度。(MCU被我去掉了,不要限制了大家的想象,这个图是我自己画的,建议大家去网上找找其他人的电路资料,因为毕竟是量产的,比我这个靠谱很多。而且这个图主要的目的是说明,也是参考网上的电路,希望不存在版权啥啥的问题)
电流检测和电流解码(低成本的话,就用一个358做着一些方面就好了。解码,电流检测都已经实现了,也可以进行异物检测了):
电流检测电路就是一个低通同向放大器,低通是为了滤除电路中高频的部分,主要就是那个100K以上的PWM,同时会保留低频的部分(2K的数据部分)电路中的H桥下面(Ic)有一个0.02的电阻这个用于将电流信号转换成电压,如果是1A的电流,则是0.02V,所以要通过运放来进行放大,这个可以根据自己的需求来重新设计。
如果是现在说的5W,15W,10W,电流不一样,可以设计一个电路完全包含的。计算方式就是同相放大器的计算方式。不会的小伙伴可以百度下,或者下面提问拉。

电流检测结束以后就是电流的解码(我上面图里面没有)这里由两个低通滤波器组成的比较器。这个电路我尝试用文字解释一下。听不懂就自己搞个仿真,用参数直接仿真一下就好。这两个滤波器的截至频率不一样,导致一个滤波效果好,交流波形会区域平缓,可以近视看作一条直线,另一个效果不好,会上下波动,也就是我手绘的那个效果
然后嘛,就是进行比较拉啦啦啦啦啦。会结果就是输出一个方波,然后单片机进行数据的解码。解码的内容见上一个**。

电压检测和电压解码
电压检测是不需要运放的,只需要一个无源高通滤波器+一个无源低通滤波器中间再来一个二极管就可以进行电流检测(如果检测5V,12V,24V什么的比较高的电压,可以用电阻分个压),参数的设计保证2K和100K以上的频率的这两个的滤波。这里提一下LC线圈那边会产生一个和PWM同样频率的正弦波。

电压解码和电流解码一样,都是滤波器的组合。这里就不多说了!

好了,暂时就先这样,后面还有两部分的内容,一个是计算公式和程序。二个是解码,电流,电压这三个参数在系统中的作用。敬请期待。。。。。。。

网友A:
请教楼主:
1、电压解码和电流解码是不是只要二选一?
2、电流检测作用是检测异物,那电压检测是什么作用?
3、功率控制是怎么实现的,pid吗,思路是怎样的?
我是新手,请楼主不惜赐教,谢谢!

网友B:
哇~~一个月更新一篇哇..期待后面!!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哇~~一个月更新一篇哇..期待后面!!

网友B:
7.5w需要实现双向通信么..如果要的话.我要用什么方式从充电器发送到手机呢??

@wsnsyy :苹果的是要定频的吧..如果是三星10w的呢
不需要,但是需要做定频127.7K

网友D:
完整的帖子在哪里看啊

网友E:
这个可以有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教楼主:
1、电压解码和电流解码是不是只要二选一?
2、电流检测作用是检测异物,那电压检测是什么作用? ...

是可以二选一!成本低啊!!调节是用PID这个在协议里面有说的!!

网友D:
这个什么时候再接着更新啊

楼主:
QI协议我自己机器翻译的,不能一次上次,只能手动打包了!最近比较忙!!跑深圳来上班了!新来的要多多干活嘛!!!!

@szlive :我有需求,先加我QQ 609636525
方便留个联系方式,请你吃饭,呵呵

楼主:
引用 楼主:
QI协议我自己机器翻译的,不能一次上次,只能手动打包了!最近比较忙!!跑深圳来上班了!新 ...

建议对着英文的协议看!这样会比单纯的英文舒服很多!!如果有丢失的重要章节,裁剪的过程中如果有丢失章节的,希望告诉我一下我尽快的补发。

网友D:
引用 网友B:
7.5w需要实现双向通信么..如果要的话.我要用什么方式从充电器发送到手机呢?? ...

三星快充需要回命令,通过改变频率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三星快充需要回命令,通过改变频率

是的!通过改变PWM的占空比来实现降低接收端的电流的方式,实现QI协议中对数据传输的电压的要求。(协议里面很少的几句话,耐心看一下就好。然后10W的貌似也是这样做的)哥们你道出了大功率的协议通信的实现精华

@huang1051 :三星有自己的协议!这个需要某些渠道搞到!目前本人没那个本事
嗯,我抓了其他家的数据格式,按照别人的格式通过改变频率发送数据可以和三星沟通上了.但是我看了这个数据格式和协议里面的好像对不上,不知道是不是我协议里面哪里没有注意到.

网友B:
引用 楼主:
是的!通过改变PWM的占空比来实现降低接收端的电流的方式,实现QI协议中对数据传输的电压的要求。(协议 ...

还有你们mos和mos驱动芯片选的是什么型号.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还有你们mos和mos驱动芯片选的是什么型号.

这个根据电流来看的!!成本压力大的话可以直接MCU驱动就好了

网友F(2018-06-22):
美国泰德半导体DC-DC芯片与MOS选型表
提供技术支持

网友G:
这个QI协议主要运用在手机上?有没有在其他方面运用?

楼主:
引用 网友G:
这个QI协议主要运用在手机上?有没有在其他方面运用?

可以用在无线电通讯上面!!你自己定一个协议都行!!没啥实际的大用!只不过大家都遵守的一个约定!!

可以私有协议

楼主:
有需要的话我就丢一下原图上来!!
最近抽时间画的!这个是简化版本的无线充!!学习QI够了!!

楼主:
目前QI的解码电路一共两种!一个是复杂点的!电流和电压解码各用两级运放来实现!
还有一种就是简化板,只用一级运放,甚至不用运放。这两种我都有测试过!解码的程序是不一样的。具体的我没有保存当时的图片,只有用逻辑分析仪捕获的一些数据。和我个人的解码程序打印出来的数据!两级的希望测试过的小伙伴能分享一下。我这只有一级运放的。不用运放的和这个也差不多!!!下面上传这些数据。需要自己安装一个逻辑分析仪的软件看一下。
额!!论坛传不了!!好尴尬!文件100多M。。
建立了个群:1 6 4 3 8 5 4 9 9 我丢里面去了!!包括我做的图的源文件!!哎!可怕的论坛!!

@耗子小兵 兵哥,我是初学者,想要加入群请教下,这个群搜索怎么是个王者荣耀群,麻烦拉我下,我的qq985155108
@dajianghe :164385499
查不到164385499这个群啊?
感谢楼主

网友H:
引用 楼主:
目前QI的解码电路一共两种!一个是复杂点的!电流和电压解码各用两级运放来实现!
还有一种就是简化板,只 ...

已经加群了,楼主通过下

网友I:
还要打字

QI-WPC-无线充电规范标准V1.1(Part-2--Performance-Requirements).pdf

网友J:
好专业,学习一下

网友J:
qq群怎么搜不到

楼主:
@耗子小兵 :11594570
群主,也拉我一下,我也搜索不到这个群,我的QQ号838319703
@耗子小兵 :761019161我的QQ号,拉我一下,谢谢
QQ群找不到哦
@wsnsyy :这这这 你QQ号多少!!我拉你可以把
找不到这个群啊
@huang1051 :发上来了!!
不知道怎么回事,我这边怎么都搜不到,能放二维码上来么??

网友H:
楼主是个热心人,无私奉献!

楼主:
不知道大家对电路部分有啥问题,可以提问的!!无线充的原理发射就是个H桥,接收解码电路帖子里面已经说的很清楚的!我准备开新坑了!!无线充之程序教程!!!哈哈哈!一个多月了!也该更新了。

楼主到深圳也安定下来了!!现在再积极的找工作当中!!不太想做技术了!准备入行教育这个领域的!教教小朋友啥的!现在的兴趣班挺多的!不过还没找到,简历投了几家!甚至想去当网管了!!哈哈哈!

楼主:
发一下群的二维码!!然后板子已经到了!焊接上去简单测试了一下!我用的SOP28的芯片!有需要的可以加一下QQ,然后自己付邮费,我给板子和几个MOS,不过线圈我手头只有一个。需要自己买!可以拿回去用自己的芯片学习和开发!!
反正原理图也有!想自己做的也行!!

过两天调试完成,会把代码慢慢的开源!包括7.5W和10W的!!!论坛的编辑太麻烦了!!
5W的本周完成!下周开始每天更新一篇**!代码会直接丢群里面!!哎!!人生啊!!

为什么扫这个二维码出来的是王者荣耀群。。。

网友K:
谢谢分享,正在研究

网友L:
FOD部分Q值检测,有写过吗?看不懂协议里面说的。

网友M(2018-07-30):
引用 楼主:
QI协议我自己机器翻译的,不能一次上次,只能手动打包了!最近比较忙!!跑深圳来上班了!新 ...

收徒弟吗?

@非洲蚊子 :丫的直接加群啊!!
@耗子小兵 :可以呀,我是新手,对无线充电有兴趣,我的QQ号761019161
第三篇已经出来啦!去看那个去!教你怎么写代码!!
收!

网友N(2018-10-15):
@耗子小兵 :  我也正在看无线充, 把我也拉下进群。我的QQ是631090844  , 谢谢!

网友O(2018-12-18):
引用 楼主:
不知道大家对电路部分有啥问题,可以提问的!!无线充的原理发射就是个H桥,接收解码电路帖子里面已经说的 ...

我也不大想做技术了,楼主现在从事什么工作?

楼主:
引用 网友O:
我也不大想做技术了,楼主现在从事什么工作?

创业中。。。。。。。
深圳

网友O:
引用 楼主:
创业中。。。。。。。
深圳

牛。。。。。。

网友P:
拉我进群133045620

网友Q(2019-01-21):
大佬,求进群,搜不到,我Q1483865016

网友R:
引用 楼主:
发一下群的二维码!!然后板子已经到了!焊接上去简单测试了一下!我用的SOP28的芯片!有需要的可以加一下 ...

楼主,我好不容易找到组织了,为什么不允许进群啊。我的QQ:76743055,还烦请楼主看到后拉我下,

楼主:
引用 网友R:
楼主,我好不容易找到组织了,为什么不允许进群啊。我的QQ:76743055,还烦请楼主看到后拉我下,{:handsh ...

因为一个哥们告诉我,这个会让影响别人赚钱。。。。。。

楼主:
引用 网友R:
楼主,我好不容易找到组织了,为什么不允许进群啊。我的QQ:76743055,还烦请楼主看到后拉我下,{:handsh ...

5W的就是对01,03,51,71,04数据包的处理根据这些来调节频率和FOD的处理!!

楼主:
引用 网友Q:
大佬,求进群,搜不到,我Q1483865016

2361682930我的QQ!!!

网友S(2019-02-25):
引用 楼主:
QI协议我自己机器翻译的,不能一次上次,只能手动打包了!最近比较忙!!跑深圳来上班了!新 ...

你们可以下载吗?

楼主:
不能下载加一下我的QQ,我发给你!2361682930

网友S:
大家这个QI协议中文版可以正常下载打开吗?为什么我下载后打开是网页代码 php格式

网友T(2019-04-21):
楼主,加我啊,群找不到了! 把我拉进去 QQ 1986977302

楼主:
引用 网友T:
楼主,加我啊,群找不到了! 把我拉进去 QQ 1986977302

群已经解散了!!哈哈!因为没人说话!!

网友U:
线充电的基本原理就是我们平时常用的开关电源原理

网友V:
利用磁共振的方式提高耦合效率

网友W:
具体方法其实类似RFID

网友X:
支持WPC无线充电联盟的Qi协议。

网友Y:
用Qi无线充电器充电

网友Z:
什么手机支持qi无线充电?

网友Y:
哪几款支持QI无线充电协议

网友Z:
通过QI协议发射和接收的无线充需要做RED认证吗?

网友AA:
"无线充电"标准,具备便捷性和通用性两大特征

网友AB:
Qi无线充电接收器有哪些

网友AC:
常用的无线充电接器就是指那种薄薄的接收贴片

网友AD:
什么是qi无线充电

网友AB:
无线充电QI标准中发射器和接收器怎么进行命令通讯

网友U:
区别在于没有磁介质耦合

网友AA:
专门针对无线充电设备的测试标准?

网友V:
在发送端和接收端线圈串并联电容,是发送线圈处理谐振状态

网友Z:
qi无线充电支持所有QI标准的无线接收器吗?

网友W:
无线充电是单向通讯,接收端发送信号,发射端接收信号

网友Y:
无线充电器的QI认证是什么意思有什么用?

网友X:
无线充电技术的三大主流标准

网友AD:
无线充电的产品是一定要经过认证?

网友AC:
没有无线充电功能的手机只要加上这种接收贴片,就可以进行无线充电?

楼主:
引用 网友AC:
没有无线充电功能的手机只要加上这种接收贴片,就可以进行无线充电?

是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D:
无线充电的产品是一定要经过认证?

不一定!国内的大部分没有,国外的也有不过认证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D:
无线充电的产品是一定要经过认证?

不是的!很多的都没有过测试

楼主:
引用 网友Z:
qi无线充电支持所有QI标准的无线接收器吗?

不是的!!每一家都有自己的私有协议!!!!

网友AE:
引用 楼主:
发一下群的二维码!!然后板子已经到了!焊接上去简单测试了一下!我用的SOP28的芯片!有需要的可以加一下 ...

兵哥,找不到群,拉我一下,谢谢985155108

网友AF(2019-05-21):
请把我也拉进去吧,QQ:735581134

网友AF:
想用手机的无线底座给一个非手机产品充电,程序如何写?能给点思路吗?能把LED点长亮就行了,目前我写的总是在闪烁,先谢了。

反推===就好了

网友AG(2019-08-16):
引用 楼主:
目前QI的解码电路一共两种!一个是复杂点的!电流和电压解码各用两级运放来实现!
还有一种就是简化板,只 ...

314478635  希望能拉下进群

网友AH:
引用 楼主:
目前QI的解码电路一共两种!一个是复杂点的!电流和电压解码各用两级运放来实现!
还有一种就是简化板,只 ...

王者农药。。。。。

网友AI(2021-03-16):
大佬拉一下我进群呗,进不去,我QQ:1239509056

网友AJ(2023-10-04):
有解码部分的DEMO程序吗?能否分享参考一下

网友AJ:
引用 楼主:
发一下群的二维码!!然后板子已经到了!焊接上去简单测试了一下!我用的SOP28的芯片!有需要的可以加一下 ...

QQ群变成王者荣耀了,

@Time丶俊驰 :估计老板改行了
那个群搜不到了

网友AK(2024-04-22):
感谢分享,不错的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