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6大PCB设计方法

楼主(2018-05-20):
PCB设计看似简单,实则并非如此,想要设计一款抗干扰好的PCB,除了必要的基本工之外,也需要一定的经验方法,吕阿蛮根据自己的设计心得以及前辈的**中精心总结提炼出了以下26条PCB设计经验,看到网络上以前流传着10大软件滤波方法,本人就把这26条经验或者说是规则,命名为“二十六大PCB设计方法与规则”(本人自诩为原创,如有引用请注明出自吕阿蛮之手)。由于吕阿蛮水平有限,字里行间难免有缺点或存在不足,请读者批评指导,以使“二十六大PCB设计方法与规则”更加完善。
1、把模拟信号部分、高速数字电路部分、噪声源部分(继电器、大电流开关)这三部分合理地分开,使相互间的信号耦合为最小。
2、元件面、焊接面应采取相互垂直、斜角或弯曲走线,避免平行来减少寄生耦合;避免相邻导线平行段过长;加大信号间间距。高频电路互联导线尽量短,使用45 90折线,减少高频信号发射
3、在高频情况下,PCB上的引线、过孔、电阻、电容、接插件的分布电感和电容等不可忽略。电容的分布电感、电感的分布电容不可忽略,电阻产生对高频信号的反射。引线的分布电容会起作用,当长度大于噪声频率相应波长的1/20时,就产生天线效应,噪声通过引线向外发射。印制电路板的过孔大约引起0.6PF的电容;一个集成电路本身的封装材料引入2-6pf电容;一个线路板上的接插件有520nh的分布电感。一个DIP24集成电路插座,引入4-18nh的分布电感。这些小的分布参数对于较低频率CPU可忽略不计,对于高速必须加以控制。
4、PCB要按单点接电、单点心接地的原则送电。三个区域的电源线、地线分三路引出
5、地线电源线要尽量粗,噪声与非噪声元件要远离
6、时钟震荡电路、特殊高速逻辑电路用地线圈起来,让周围电场趋近于0.
7、使用满足系统要求的最低频率的时钟,尽量靠近使用该器件的器件;石英晶体振荡器外壳要接地,时钟线尽量短,远离IO线,在振荡器下面要加大接地面积而不应走其他信号线
8、IO驱动器件、功率放大器尽量靠近PCB的边、靠近引出接插件。重要的信号线要短且粗,并在两侧加上保护地(包地)。将信号线通过扁平电缆引出时,要使用地线-信号-地线相间。。。的形式。
9、原则上每个IC要加0.01-0.1uf的去耦电容,每个电解电容加一个小的高频旁路电容。布线时,去偶电容尽量靠近IC的电源接地脚。要选用高频特性好的独石电容 瓷片电容做去耦电容,元件、去耦电容引脚要尽量短。
10、闲置不用的IC管脚不要悬空以引入干扰。闲置不用的门电路输入端不要悬空,闲置不用的运放输入正端接地,负端接输出端;MCU不用的IO口定义输出;MUC电源、地大于1个时,每个都要接上,不要悬空

网友A:
画板的套路,666

网友B:
PADS和AD哪个更好用?

AD学起来容易些,小型企业基本都用AD;PADS学起来难一些,大型企业 多层板等用PADS比较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