使用CMSIS-DAP来调试GD32F330

楼主(2018-05-20):
楼主调试STM32用过ST-LINK,用GD32F130的时候试过ST-LINK可以直接用,不过到了GD32F330,由于内核升级成了Cortex M4,实测ST-LINK调试GD32F330没有成功。
GigaDevice自己有一个GDLINK,市面上很少,价格也不便宜,没有时间和兴趣去研究。
偶然了解到CMSIS-DAP项目,是ARM推动的,针对所有Cortex M系列MCU,理论上应该可以用来调试GD32F330
官方的CMSIS-DAP     github.com  mbedmicro   CMSIS-DAP
已经不再维护,新的项目叫做DAPLink
github.com ARMmbed DAPLink
Keil5中自带CMSIS-DAP项目demo,叫做LPC-LINK-II,基于LPC4320,路径如下:
Keil5\ARM\PACK\ARM\CMSIS\4.5.0\CMSIS\DAP\Firmware\Examples\LPC-Link-II
LPC4320不常见,网友X893将它移植到常见的STM32F103C8,项目如下:
github.com x893 CMSIS-DAP
akb77.com g stm32 cmsis-dap-adapter
刚好手头有STM32F103C8T6最小系统板,如下所示,该系统板体积非常小巧,引出了USB接口,接口是常见的MicroUSB,可以搭配手机数据线使用,全部IO包括5V、3.3V电源都引出来了,可以给目标板供电,非常适合用来做调试器。淘宝上价格大约十几元。
写入该固件以后,IO对应状态如下:
调试IO对应关系:
实际不考虑供电的话,只连GND,SWDIO-PA2,SWCLK-PA4,NRST-PA6四条线即可。
注意设备管理器里面可能会有CMSIS-DAP CDC设备驱动没有装好,这个是虚拟串口,楼主尝试装ST的官方虚拟串口驱动,一直装不上,只考虑调试可以不必理会。Win7自带了驱动,CMSIS-DAP调试MCU本身并不需要单独安装。
简单配置一下,就可以在Keil中使用了,速度还不错。

网友A:
" 因此写入这个固件:CMSIS-DAP-V1-F103.hex ” --- 请问,github下载到的hex 还有V2、 V3 版本,请问各有什么区别?

楼主:
引用 网友A:
" 因此写入这个固件:CMSIS-DAP-V1-F103.hex ” --- 请问,github下载到的hex 还有V2、 V3 版本,请问各有 ...

x893的代码我看了以后发现有些问题,自己重新做了个,代码也放在github了,这里不让发链接,把下面的链接复制到浏览器,然后修改为/来访问,里面有hex文件。

github.com\xjtuecho\CMSIS-DAP

网友A:
引用 楼主:
x893的代码我看了以后发现有些问题,自己重新做了个,代码也放在github了,这里不让发链接,把下面的链接 ...

好,非常感谢!

网友B:
就是说自己可以做个仿真下载器了?

网友C:
楼主,为什么我下载HEX文件后,刚插入USB可以识别到模块,过一会就识别不到是说明原因?说明下,我的PC系统是WIN10

网友D:
引用 楼主:
x893的代码我看了以后发现有些问题,自己重新做了个,代码也放在github了,这里不让发链接,把下面的链接 ...

你好,这个链接怎么是404?大神方便发我邮箱么?万分感谢suncl110@163.com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为什么我下载HEX文件后,刚插入USB可以识别到模块,过一会就识别不到是说明原因?说明下,我的PC系统 ...

没用过win10,win7 x64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好,这个链接怎么是404?大神方便发我邮箱么?万分感谢

这个论坛不让发链接。

网友D(2018-10-19):
给大家推荐一下,STM32F103移植CMSIS-DAP2.0成功的案例
http://www.stmcu.org.cn/module/forum/thread-616081-1-2.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