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P运行速度比预期低

楼主(2018-05-20):
数据线与地址线的输出还有一些控制信号  都比预期低了整整四倍  不知道是怎么回事

网友A:
这个没办法,你是不是按照参考设计的硬件参数来的?

网友B:
你的晶体是多少?示波器或者频率计测量你的晶体,然后你的配置就是有BOOT参数进行配置的

网友C:
这个问题外面的人很难准确的告诉你问题在哪里

网友D:
时钟对不对啊?

网友E:
这信号是驱动力不足还是?

网友F:
可以跟一下使用的机器周期数 和你预期进行对比

网友E:
这个很明显是信号驱动不够导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