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cs5.5中的GUI Composer中的小部件的 使用问题

楼主(2018-05-20):
ccs5.5中的GUI Composer中的小部件LineGraph和ScatterPlot使用不了,和变量相关联后,工程可以编译和运行,Dial可以正常实现修改参数的功能,但是LineGraph和ScatterPlot一直都不能出现曲线。是不是一定要横坐标是时间量啊?还是还差什么其他链接部件呢?

网友A:
只要是全局变量就行

网友B:
不知道已有工程中的时间变量是什么,就拿了两个全局变量来关联,但是debug时,在preview mode中,仍没有曲线输出哎

网友C:
请问:ccs5.5中的GUI Composer中的小部件LineGraph和ScatterPlot使用不了,和变量相关联后,工程可以编译和运行,Dial可以正常实现修改参数的功能,但是LineGraph和ScatterPlot一直都不能出现曲线。这个问题解决了吗

网友D:
最好是先研究研究工程中的各个变量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