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求助] 500kHz的mos管

楼主(2018-05-20):
大家有没有500kHz的mos管推荐一个吧,耐压50v左右,电流5A左右的吧。谢谢!

网友A:
现在的功率MOS管,差不多都可以工作到500kHz。
到生产厂家的官方网站上搜索,满足50V/5A的管子一大把。

网友B:
不是什么特殊管子
到IR ,ST, 仙童 ,安森美, 英飞凌官网直接找

网友C:
去芯片厂商的官方网站上筛选搜索

网友D:
这个频率,基本上很多厂家可以制造。

网友E:
这个 500Khz, 关键不在于 MOS 管, 而是驱动电路. 要足够的驱动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