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MSP430FR5969使用外部有源晶振频率差异太大问题

楼主(2018-05-20):
板子上面的是有源晶振。用示波器也看了,频率是32.768Hz. 使用CS_LFXTCLK_SELECT作为ACLK的时钟源然后在程序里面读取ACLK,发现并不是32768,而是39062.不知道大家有没有遇到过这个问题。

这个是我程序的时钟设置
void SysClockInit(void)
{
  GPIO_setAsPeripheralModuleFunctionInputPin(GPIO_PORT_PJ,GPIO_PIN4+ GPIO_PIN5,GPIO_PRIMARY_MODULE_FUNCTION);
  GPIO_setAsPeripheralModuleFunctionInputPin(GPIO_PORT_PJ,GPIO_PIN6 + GPIO_PIN7,GPIO_PRIMARY_MODULE_FUNCTION);

  // Set DCO frequency to 1 MHz
  CS_setDCOFreq(CS_DCORSEL_0, CS_DCOFSEL_0);
  CS_setExternalClockSource(32768, 16000000);

  CS_initClockSignal(CS_ACLK, CS_LFXTCLK_SELECT, CS_CLOCK_DIVIDER_1); //Set ACLK=LFXT
  CS_initClockSignal(CS_SMCLK, CS_HFXTCLK_SELECT, CS_CLOCK_DIVIDER_2);//SMCLK=16M/2=8M
  CS_initClockSignal(CS_MCLK, CS_HFXTCLK_SELECT, CS_CLOCK_DIVIDER_1);
  CS_turnOffLFXT();
  CS_bypassLFXT();                //工程版上的
}

网友A:
没有遇到这种情况,配置ACLK时钟输出,示波器测量ACLK时钟引脚看一下是否是32768

网友B:
楼主用的什么精度的晶振?要求的负载电容是多少?

网友C:
这个电容一般不是10pf的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