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验总结:板子上电后电流很大,5V电压骤降

楼主:
操作:焊完板子后,使用USB 5V为电路供电,调试ADC程序。
现象:电脑报警提示电流超过USB口提供最大值,USB自动断电,重启电脑后,USB口恢复正常
操作2:使用线性稳压电源提供5V电压输出为板子供电:
现象2:输出电压降至2V,电源报警提示电流不够(超过1A),板子3.3V输出不正常

网友A(2018-05-20):
电路有异常吧,看你这个板子,不像大功率的板子,正常电流应该不大才对,也没有很大电容,上电冲击电流也应该不大才对。

楼主(点评):
是这样的,您看看后面,我发现的是一个电容引起的问题

楼主:
首先测试5V与GND之间,3.3V与GND之间,并没有短路
去掉3.3V稳压芯片,上电后5V正常,说明问题出在3.3V电路上
为了找出故障点,做如下工作:
可能性1、稳压电源上电瞬间与断电瞬间的时候,ARM芯片烧毁
拆掉STM32,上电问题没有解决

楼主:
依次拆掉3.3V电路,发现问题出在晶振电路上,去掉1000PF电容C52,电源恢复正常
重新焊接1uF电容,该问题一段时间后又出现
结论:12Mhz晶振电源带有交流,该电容与地之间的容抗过小,导致板子电流过大,稳压芯片工作失效

网友A:
引用 楼主:
依次拆掉3.3V电路,发现问题出在晶振电路上,去掉1000PF电容C52,电源恢复正常
重新焊接1uF电容,该问题一 ...

你分析的结论肯定是错的。
有源晶振的电源电流很小,不会导致短路,电源加滤波电容也正常,不会导致短路。
电源脚根本不会有高频大电流的。

楼主(点评):
但是把这个电容拆了电源就正常了,前辈的分析是合理的。我把电容焊上去看看现象还会出出现不。

网友A(点评):
回复 楼主: 明显电容本身的原因,或者焊接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