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关于ICP烧录

楼主(2018-05-20):
N76E003AT20在ICP烧录时,需要  P8 ICPDA    P18 ICPCK  P4  RST   VCC  GND 等5个脚。
P8  P18复用了I2C的SDA  SCL,如果PCB上P8  P18焊接了I2C等硬件,可以正常烧录吗?
某圣003 MCU建议使用跳帽断开,或者不使用这几个脚。
问,NU-LINHK在PCB上,这几个管脚P4  P8  P18 如果焊接了其他原件,可以正常烧录吗?

网友A:
不清楚,你搭建个试试看

网友B:
尽量不要占用特殊管脚。

网友C:
烧录时候 肯定要用 跳线 断开  那几个引脚的, 连上怕是无法正常烧录。

网友D:
要看这个管脚会不会响应时序。如果会,那就会造成问题。

网友D:
所以为了安全要用跳线搞开的。

网友E:
数据通信的不建议复用。

网友E:
一般通信接口复用后,就完蛋了

网友:
不可以正常烧录

网友F:
不可以,你这边发送指令,那边芯片如果误以为跟自己通信就会做出响应,干扰这边。

网友G:
通信元件的接口不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