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问问大神这个是什么厂家的单片机。

楼主(2018-05-21):
在楼下的楼宇对讲机发现的。**就是一个很大的mp加一串数字。

楼主:
竟然有这么神奇的芯片....

网友A:
用户自己打的**吧?

网友B:
好象是新唐的51兼容单片机.SOL20,具体什么型号忘了,以前公司用过.

网友C:
没错,估计是以前华邦的51芯片,兼容NXP的LPC764/922系列的管脚排列,ICP下载接口也一模一样。